求解:关于空闲IO口的问题

楼主(2012-04-14):
菜鸟求助!请高手帮忙。STC12系列单片机 用不到的IO口怎么处理?
是这样的:做了一块板子,忘记给不用的IO口上拉电阻了,现在要处理不用的IO口,我知道STC12单片机IO口有四种方式,能不能通过设置IO口,达到给不用的IO口上拉(下拉)的效果?或则别的软件处理IO口方法?小弟感激不尽!
不用的IO口不管他,好像有很大的干扰。。。请教高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达到(变相的达到)上面的目的,谢谢!

网友:
不用的输出0吧

网友:
按照DATASHEET所说全部设置为输入状态

网友:
手册上好象是没这方面说明。建议隔个时间初始一下相关的寄存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楼主是怕单片机对外干扰还是怕外界对单片机干扰?
回答你的问题:先设置推挽或者弱上拉输出模式,然后直接对不用的端口写0或者1就能完成上下拉。
按照STC的说明,弱上拉等效电阻大概20K。这与外面用一个20K的电阻上拉应该是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怕单片机对外干扰还是怕外界对单片机干扰?
回答你的问题:先设置推挽或者弱上拉输出模式,然后直接 ...

谢谢!是这样的:我用到了2路AD,其他P1口没用,主要是怕噪声对AD产生大的干扰(AD转换的数值已经取平均值了,但显示效果总是不大稳定,数值总在跳),十分感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这样的:我用到了2路AD,其他P1口没用,主要是怕噪声对AD产生大的干扰(AD转换的数值已经取平均 ...

没见过单片机IO之间会干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