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EEPROM没有唯一ID的单片机如何加密?

楼主(2012-04-14):
论坛上有许多加密方式,一般通过EEPROM,唯一ID,或者外围器件唯一ID加密。

如果低档的单片机,只有flash,没有EEPROM,没有唯一ID,如何加密呢?

譬如:我使用的一款单片机,三星S3F9454,有4K的flash。
      我可以在每个单片机flash里烧入不一样的序列号,但是如何通过序列号加密呢?烧入序列号的编程器上位机界面如下:

网友:
帖子顶起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无解,从外部加唯一ID吧

楼主:
这个好像给单片机一个唯一的ID了!

网友:
然而如果别人也能写这个数就能克隆。应当是用户改写不了的办法才行

网友:
代码校验加密

楼主:
问题就在于别人的flash和你的一样,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隐痛割爱如窜口等个别1两端敏感脚位的利用,录入完成后适当的人道烧灭掉。

网友:
似乎没有百分百的加密吧

楼主:
这类单片机是不是只能烧管脚了?

网友:
如何才能可靠的把某个管脚烧掉呢?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除非外加加密id校验类芯片
否则
d版的只要抠出hex一样做就可以了。

网友:
要不你就在外围加一个小EEProm就好了啊。 不过这样人家也能解密的

网友A:
自毁。。。检测设备是否被打开,如果被打开,自擦除flash中的加密字段,有些单片机的flash可以被用户使用的,然后设备外壳有写入数据口, 无读出数据口,如果自己打开设备,再写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毁。。。检测设备是否被打开,如果被打开,自擦除flash中的加密字段,有些单片机的flash可以被用户使用的 ...

可是便宜的单片机没有自擦除功能,就像AT89C51,有什么其它办法加密吗?

网友B:
我覺得有很多產品是沒必要加密,有人覺得自已花很長時間寫了一個程序,認為很重要,但在外面做開發的高手很多,很多產品一看就知道如何達成所需的功能,根本就不需要去破解你的程序,重寫一個也不要多少時間.就像很多人做一個產品,連一些特定功能的普通IC也進行打磨,其定真正懂的人一看就能想到是什麼型號的IC,

网友C:
磨芯片,把型号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芯片,把型号磨掉

这样比较浪费人力,不能保证每块都磨的看不清型号。
一边的工程师I/O使用也可以推出单片机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有很多產品是沒必要加密,有人覺得自已花很長時間寫了一個程序,認為很重要,但在外面做開發的高手很多, ...

同感,我现在的公司连MAX232这种IC都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