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1117短路了还有电压输出呢?

楼主(2012-04-14):
今天碰到的问题:我用fpga运行quartus程序时挺正常的,可是一运行nios程序是就发热的厉害,烫手,断电后用万用便测1117的1.2v与gnd,发现短路了,可是通上电后侧着两个管脚之间的电压又是1.2V,感觉很奇怪啊,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部分没做好。1117上板后用万用表测是不科学的,因为主板上的电容电阻及FPGA等都会造成短路的假象。1117是LDO,因此当输入电压过大时,1117会消耗格外多的电能(输入5V,输出1.2V,负载电流1A,则FPGA功耗1.2W,但1117功耗3.8W)。跑小的程序时只有一小部分D翻转,因此电流小;跑大的程序时,电流肯定大。可以考虑用PWM稳压器,类似主板CPU供电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部分没做好。1117上板后用万用表测是不科学的,因为主板上的电容电阻及FPGA等都会造成短路的假象 ...

噢噢,原来如此啊,谢谢你的指导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噢噢,原来如此啊,谢谢你的指导啊!!

对,针对这个发热,现在板子已经画好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把两个1117并在一起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部分没做好。1117上板后用万用表测是不科学的,因为主板上的电容电阻及FPGA等都会造成短路的假象 ...

对,针对这个发热,现在板子已经画好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把两个1117并在一起行不行啊???

网友A:
额,这个还真难倒我了,据我的实验,VCCINT不能从VCCO上接电,两部分电必须要分开,要不然会干扰到不能运行。你把电源部分的图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还真难倒我了,据我的实验,VCCINT不能从VCCO上接电,两部分电必须要分开,要不然会干扰到不能运行 ...

网友:
不要并在一起    这样的电路同样不可靠
换个功率大的电源芯片

网友B:
FPGA电流本身很大,高速大容量fpga内核可达1.2v10a,即使1欧姆电阻,才1.2A,不能用万用表判断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电流本身很大,高速大容量fpga内核可达1.2v10a,即使1欧姆电阻,才1.2A,不能用万用表判断是否短路。 ...

噢,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板子已经做出来了,你就考虑把+5V电源换成+3.3V的电源,然后把1117-3.3换成一个电感,这样发热就小些。1117并联时注意不要叠在一起,让它们并排或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