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产线实习,不想手生了,想弄无线视频传输,求建议

楼主(2012-04-14):
目前好像两种方案
1.CVBS -> 2.4G调频 ------------- 2.4G调频 -> CVBS -> 电视机

2.CCD/CMOS -> DSP压缩 ->Linux -> Wifi ---------------- Wifi -> 电脑/手机/Pad

然后模拟的基本上都是模块没啥意思
想搞数字的 但是发现太贵了

一个OMAP3530的开发板要1000-2000~~
还有就是好像用OMAP3530有点过于浪费了~~
ARM CotexA8 + C64

纯DSP的话 有没有常用的 资料比较多的
我也是菜鸟技术菜 太难了搞不定的

有没有其他的思路啊?

还有要做 720P的视频编码要多快的处理器够?

有什么低价的ARM芯片能实现720P压缩的么?

我想整个便宜的 但是又不想用模拟

求大神们给点建议~
谢啦~

网友A:
建议练手的话,先30万,降低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练手的话,先30万,降低难度

720*480 就是30W吧
没弄过linux呢
一直在ARM裸奔
想试试看
找个现成的改改

网友:
呵呵,应该是找个640*480,这个坛子里面比较多,弄个新塘的ARM7的芯片,这种方案的,在华强北就卖3xx,可以买一台回来,想办法把JTAG引出来,自己写软件,好过去做开发板或者买开发板,如果你主要是练习软件的话。

因为上面DRAM/FALSH,所有的芯片都焊好了,不用管电路了,全力写软件比较快,又省钱,至于原理图,关键芯片的引脚,万用表量一下,也就几天时间

网友:
买个JVC wifi摄像机

网友:
在4L的方法还是不好,那个是用专用ASIC。

最好最省钱,可能还是买套二手DSP开发板,最快,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