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0.36mm宽的码盘(360线)用什么来检测?

楼主(2012-04-14):
电眼我知道的型号宽度要求至少是0.5mm以上才能遮住光。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到0.36(可能还要小一点0.3mm)的栅格?

楼主:
用什么型号的光电传感器才能检测到?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A:
不是配套买的吗?

网友B:
可以的,只是你需要整形放大,光信号通过那个很窄的码盘产生的电信号近似正弦波,你要放大为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配套买的吗?

不是配套的。再说我也不是拿来做小车的。淘宝那些配套的大多是100线的。我订做了360线的,因为不是很大(直径90mm),做出来栅格就是0.36mm,电眼那个缝是>0.5mm的,挡不住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只是你需要整形放大,光信号通过那个很窄的码盘产生的电信号近似正弦波,你要放大为脉冲 ...

大侠,我那个码盘转速很慢(<5r/min),光栅太小了遮不住光,基本没反应的。有没有像DVD上的那种激光很细的电眼?淘宝上看到一些400线,1000线的不知道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
附图。外圈的栅格为360个。。。

网友:
5*360/60=30Hz,用低频交流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