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cro SD卡的初始化 做啦的来帮个忙

楼主(2012-04-14):
  看完马老师的书后, 最近在做SD卡的读写实验,在sd卡的初始化时遇到问题,我用的是micro sd卡(杂牌的)  不是SD卡,发送CMD0能够成功复位但是问题在初始化:
     问题如下:
  1.发送CMD0,CMD9,CMD55,CMD58,CMD59等都可以收到应答时0x01;
   2.发送CMD8收到0X09,这个值是很稳定的.(看网上说发送这个指令如果收到0x01 SD卡的版本就是V1版本,如果是0x05 SD卡是V2版本,我的这个SD卡发送的值让我很迷惑)
   3.发送CMD1什么应答信号也没有,数据输出一直保持高电平。

对于什么延时  发送什么填充马什么的都试过结果还是那样!

希望高手指点你一下!!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搞最近这个实验很郁闷啊。。。

网友:
我还在调试FSMC呢

网友A:
你发送cmd8的时候的crc数据对吗?我现在也在调试,crc不对的时候就返回9,crc正确就可以得到1或5.

楼主(2012-05-15):
引用 网友A:
你发送cmd8的时候的crc数据对吗?我现在也在调试,crc不对的时候就返回9,crc正确就可以得到1或5. ...

早就放弃啦,好像现在市面上大多数SD卡都是台湾产的,协议有所改变,很多人用那些非主流卡做实验都没有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就放弃啦,好像现在市面上大多数SD卡都是台湾产的,协议有所改变,很多人用那些非主流卡做实验都没有成 ...

我用MO51\STC51\M16都做过,SD卡,TF卡手上几十个,都没有问题。
SD卡的协议再怎么改,也得兼容标准,否则怎么能通用?楼上还是找自己的原因吧,还是本事不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MO51\STC51\M16都做过,SD卡,TF卡手上几十个,都没有问题。
SD卡的协议再怎么改,也得兼容标准,否 ...

     在软件方面:   马老师我用的是micro SD卡,做这个实验做了很久,只能复位成功,之后的初始化一直成功不了,在网络上查这个方面的资料很多也有和我类似的
情况,他们有些用某块micro SD卡能做成功,换卡就有成功不了啦(以上是我看的别人实验后的总结),然后我还在论坛里面下载了几个源码(有51的,avr的),我几
乎没做什么改变,只是把SPI的端口的定义改变啦一下,调试烧尽单片机,任然不行。

    在硬件方面:  关于miscro SD卡的硬件方面我找到网上贴出的硬件连接方式连接的应该没错。只是有点疑问,这里我没有试过,网上有些人说SD卡的操作电压与单
片机不兼容,需要把5v变到3.3v左右来给microSD发送信号,但有些网友也没有特别说这一点(我是从电路图上看到的,直接和单片机相接的);关于硬件的其他方面
什么加上啦电阻我都严格遵循啦!我想应该就这些问题!

   关于实验现象: 关于实验现象发送0x00,可以得到1(校验码故意出错就收不到,收到的而是oxff,所以推测那个1不是偶然收到的),发送01收到ff,发送55.收到1,
发送41收到1,就这个情况,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能肯定的说microSD真的和普通SD卡的操作完全兼容吗??(这个答案将是我再次行动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