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能够形象的告诉我定时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4-14):
兄弟我学习单片机有点闹着玩的意思,没有下多少苦功夫去研究。只是在睡觉之前,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去看看书。

半路出家,现在对一个定时器的工作原理给搞蒙了,其他的都还理解,唯独这个实在不懂,看了很多书,很多介绍都于事无补。

大家伙在嘲笑我之余,能否形象的告诉我定时器工作原理吗?

本来想绕过这一段,回头来看看也许会懂,可是居然搞懂了串口原理之后都还不懂定时器。妈的,用上定时器的都懂了居然还不懂定时器,搞笑。

我看了一下,用定时器的地方特别多,看来必须搞懂这个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了,万望大伙儿赐教。

网友:
楼主应该使用C51开发的吧,如果楼主学习一下汇编就明白其中原理了

楼主:
的确是学51单片机。汇编就不想学了,本来就是闹着玩的学着玩的,汇编看得我头大。

网友:
定时器原理就是单片机内部加1计数器,只不过是对机器周期进行加1计数

网友:
正常啊,用liunx的人绝大部分是不懂linux内核的工作机制的,不过我这么说有点夸大了~~~

网友:
呵呵,卫星原理不错

网友:
其实应该学习下汇编,一天看一条就行,汇编很死板,不像c有很多的灵活性

其实4楼的例子还是蛮不错的说

其实世界上本没有懂,装懂时间长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
就是个风扇上那种,只不过往上加的。设置中断就像闹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学51单片机。汇编就不想学了,本来就是闹着玩的学着玩的,汇编看得我头大。 ...

我也是自学单片机的 C语言总是看不懂 还是汇编比较直接 每一行的用处一眼就可以看明白
我倒是感觉汇编简单一些

网友:
又学习了一遍---4楼讲的生动.
我学的也累,主要和各位不同的是,我看着都明白,就是记不住,所以看了N遍,忘心大

网友:
小弟在这里学习啦

网友:
4楼讲的生动,要是刚开始学的时候看到该有多好啊,就不会学的这么费劲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下,4楼说的很生动。

网友:
呵,我也是从汇编开始学,然后再C,用汇编还做了一个小小项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LZ玩锅头接收星星信号看电视的帖子,甚是拜服,还以为LZ也懂得单片机的呢。。。

我试着去描述一下,还 ...

非常感谢,这下搞懂了。

玩卫星自认为一把好手,单片机还不会。其实卫星很简单,那个也就那么多,最多三个月可以玩得透。

网友:
51的定时器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自学单片机的 C语言总是看不懂 还是汇编比较直接 每一行的用处一眼就可以看明白
我倒 ...

我当初也由ASM过渡到C,我觉好不好用是习惯问题,汇编在编写运算程序时变得很复杂,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