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第一代别致床头数字钟

楼主(2012-04-14):
(图片)

楼主:
参考原代码:

网友A:
外面一圈LED是不受单片机控制的?单片机旁边两个芯片是做啥的?

网友:
这玩意应该拿去泡妞

网友B:
SCH用什么画的?

网友:
sch是亮点

网友:
那个6和9是不是应该加一横,好看点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真漂亮

网友C:
时钟芯片都没有,那不是每次上电都要先调时间?

网友D:
建议楼主拿原理图出来晒晒

网友E:
楼主怎么那么爱玩红外线

网友F:
钟很大,数码管小点

网友G:
看楼主那个图里,两边那个IC是控制段选与位选的吗?还是控制那个一圈的LED灯的

网友H:
建议LZ改为LGT芯片重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一圈LED是不受单片机控制的?单片机旁边两个芯片是做啥的?

很抱歉
电路图传错了
已经做了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H用什么画的?

用photoshop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都没有,那不是每次上电都要先调时间?

是的
不过我们这边几乎不停电
所以没问题的
再说用遥控调整时间也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拿原理图出来晒晒

今天把完整的电路图已经上传了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那么爱玩红外线

红外线遥控在这里是用做调整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钟很大,数码管小点

我这边做外壳条件很差的
就找了一个酒盒子做外壳了
所以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那个图里,两边那个IC是控制段选与位选的吗?还是控制那个一圈的LED灯的 ...

今天已经上传了完整的电路图
最外边的那圈led不受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LZ改为LGT芯片重做一个。

没玩过LGT芯片
请教那是什么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玩过LGT芯片
请教那是什么元件?

看AVR/LGT分区阿莫最新发的几个帖子

网友I:
一直觉得这种好多led闪啊闪的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AVR/LGT分区阿莫最新发的几个帖子

搜索功能查不到~~~~~~~~~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直觉得这种好多led闪啊闪的很山寨

我做的led无闪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