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荧光管数字钟

楼主(2012-04-14):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楼主:
当时的拍照技术太差
有些模糊
凑合看吧

参考原代码:

网友A:
难道是必须要发3个酷帖?

网友B:
LZ的手抖得厉害,

网友C:
那个荧光数码管多少钱一个?

网友D:
灯丝好像不是高压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必须要发3个酷帖?

非也
我这里是应论坛朋友的要求
把自己做的数字钟发上来
供大家做个参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手抖得厉害,

呵呵
在下今年已经55岁啦
老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荧光数码管多少钱一个?

我用的是拆机品
网上卖的是 一个3~15元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丝好像不是高压驱动的~~~~~

这种管子大多灯丝是1.2V供电的
制作时发现屏极6V就很亮
所以就没再用更高的电压

网友E:
不错,要是PCB和外壳更漂亮一些就完美了,晚上看应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要是PCB和外壳更漂亮一些就完美了,晚上看应该比较好

我这边条件很差
没有制作pcb的厂家
只好用洞洞板
外壳也是一样没有生产厂家
甚至找不到可以定做的

网友F:
前辈好强!!!晚辈佩服!!!下载下来,学习了。有时间我也仿制一个。这样的强帖,莫大应该给个裤子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好强!!!晚辈佩服!!!下载下来,学习了。有时间我也仿制一个。这样的强帖,莫大应该给个裤子穿。呵 ...

多谢~~~~~~~~~~~~~~

网友G:
灯丝上并个电阻是起均流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灯丝上并个电阻是起均流作用吗?

不是均流
那是 317的负载电阻

网友:
请问前辈,你用的荧光数码管是什么型号的呀?

楼主:
型号忘记了
就是那种小拇指一般粗细的小荧光管

网友F:
是YS9-3吗?我看淘宝上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YS9-3吗?我看淘宝上卖的。

有可能是的
是以前邮购达华电子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