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制作中的万年历

楼主(2012-04-14):
这个万年历早就在计划中了
一直玩胆机了
所以就把这个放下了
现在继续做呢
先上几个图片

网友A:
发现楼主做东西用料太实在了,上次那个床头钟用了好几个蓝色排阻并联来做IO口的上拉,这次居然12个TO220的管子做位选,太奢华了(其实几个8050或者855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楼主做东西用料太实在了,上次那个床头钟用了好几个蓝色排阻并联来做IO口的上拉,这次居然12个TO220的 ...

自己用的东西嘛
安全与稳定是第一位的
还有:
你仔细看看我的电路图
就会明白我的意图了

网友B:
果然很强大,问下楼主,有了雕刻机吗?钻的孔这么圆,感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很强大,问下楼主,有了雕刻机吗?钻的孔这么圆,感叹啊,

用钻头就可以轻松完成

网友B:
怎么不见按键或者是红外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见按键或者是红外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见按键或者是红外接收器?

调整时间是用彩电用的遥控手柄
故无须按键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见9楼

网友B:
一条总线,控制数码管和点阵,切换要时间,动态扫描也要延时时间,这些时间加气来不少,会不会闪烁啊。

网友C:
多年了,现在很多都用ic做驱动,线路简单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总线,控制数码管和点阵,切换要时间,动态扫描也要延时时间,这些时间加气来不少,会不会闪烁啊。 ...

我做过很多led动态扫描显示
均无闪烁现象
包括红外遥控部分在内
仔细看过我的电路图后
你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另:
我的这个万年历里
没有用点阵
那个矩阵部分是模拟秒的60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了,现在很多都用ic做驱动,线路简单价格便宜

你说的没错
不过在我的这个里面
ULNxxxx系列的不适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现楼主做东西用料太实在了,上次那个床头钟用了好几个蓝色排阻并联来做IO口的上拉,这次居然12个TO220的 ...

同意。

楼主(2012-06-22):
[原创DIY]制作中的万年历
2009年构思
2010~2012的5月期间玩胆机音响了
2012年6月又继续
今天终于初步搞出了效果图:
拍照的水平不好
蓝色led不够蓝
中间的那6个黄色却变成了红色
唉~~~~~~~~~~先上几张图 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创DIY]制作中的万年历
2009年构思
2010~2012的5月期间玩胆机音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

自己用的东西嘛
安全与稳定是第一位的

楼主(2012-08-06):
引用 网友D:
同意。

手里头刚好有这些元件
就用上了
还有就是那 12个大管子很给力
一点也不热

楼主:
现在就剩下做外壳了
这个很叫人头痛
不大好搞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里头刚好有这些元件
就用上了
还有就是那 12个大管子很给力

就用TO92封装的8050、8550,也基本不会发热的,三极管工作于导通状态,管压降只有0.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用TO92封装的8050、8550,也基本不会发热的,三极管工作于导通状态,管压降只有0.3V。 ...

我那一个管子同时要驱动3个led的
所以还是大点好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那一个管子同时要驱动3个led的
所以还是大点好呀

就是30个LED(还是保守一点,本来准备说300的……),用TO92封装的的8050、8550也没问题,工作于完全导通状态,电流一般允许达到400mA以上。

网友E:
楼主真是个实在人,一丝不苟,佩服。
周围那60个灯双色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望楼主解析一下。那几个绿色的数码管组合起来就可以用来显示阴历了,更完善了。
你的万年历18个数码管,我做了个19个数码管的,年的高两位用来显示温度了,还多了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个实在人,一丝不苟,佩服。
周围那60个灯双色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望楼主解析一下。那几个绿色的 ...

周围那60个是模拟秒,每1秒亮1个,与数字秒同步变化的。
在我这个上面,阴历需要换算,所以没有。
我那中间的7个led就是周显示,周一亮 1个,周二亮2个,。。。余类推。
温度要加传感器,且不是必须的,也没加
主要是想把和时间有关的功能多加一些
还有定时、定闹也要加入的
还在完善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30个LED(还是保守一点,本来准备说300的……),用TO92封装的的8050、8550也没问题,工 ...

我这里是同时驱动3个led数码管
又是动态扫描
算下来最大一共是21段
总电流大约21X30mA=630mA
为了可靠与稳定
空间也很小不能加散热片
所以选用了TIP127达林顿管
相比较而言,8050/8550就显的有点不够了
谢谢关注
呵呵

网友F:
我用的8550驱动的数码管怎么不管用?三极管基极电流得多大啊?用多大的限流电阻?怎么计算???请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8550驱动的数码管怎么不管用?三极管基极电流得多大啊?用多大的限流电阻?怎么计算???请求指点! ...

8550我是用它做段驱动
位驱动一般用ULN2003等

网友G(2012-11-13):
楼主的手绘稿的精致程度让人折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手绘稿的精致程度让人折服!

谢谢关注
也谢谢上面各位朋友的支持

楼主(2014-07-11):
完工后的简图

楼主:
调整时间的遥控手柄

网友:
真的很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H:
这布线,真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布线,真有耐心

自家用的东西
安全稳定为第一
成本第二
别的放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