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什么高精度稳压源芯片、高精度放大器可以介绍一下

楼主(2012-04-14):
我现在想做一个高精度电子秤,精度0.01,量程300g。选用24位ad,自己做稳压电源,基准电源,放大电路,滤波电路。具体方案还没有成型,各位朋友帮帮忙指点指点呗,先谢谢了!现在有一个雏形方案(ad用adccs5532、放大器用ad623、稳压芯片adr431—2.5、滤波电路还没想好).

网友:
桥式传感器不需要高精度稳压源,因为adc和传感器共用基准源,基准源跑了传感器输出也跟着跑,adc基准也跟着跑,是按比例的,所以不影响精度。
放大器芯片也没什么,一般的op07就行,失调电压可以不必考虑,因为电子称的“去皮”操作会会自动消除失调电压,倒是失调电压温度系数要考虑,一般问题不大。

问题最大的是放大器的比例电阻,你这个精度最小要5ppm温飘的,万分之一精度估计也很难做。

网友:
没有这方面经验。但建议从解剖某款高精度产品电路入手,一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