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储器元件的设计,哪位大神帮帮忙,O(∩_∩)O谢谢!!

楼主(2012-04-14):
Error: Cannot synthesize initialized RAM logic "\memproc:mem_data"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1 warning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86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Sat Apr 14 22:48:48 2012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3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3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1 warning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work.cpu_lib.all;

entity mem is
port(addr : in bit16;
  sel,rw : in std_logic;
  ready : out std_logic;
  data : inout bit16);
end mem;
architecture behave of mem is
begin
memproc : process(addr,sel,rw)
type t_mem is array(0 to 63) of bit16;
variable mem_data: t_mem := --数据块复制
("001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10000",
  "0010000000000010",
  "0000000000110000",
  "0010000000000110",
  "0000000000101111",
  "0000100000001011",
  "1000000000011010",
  "0011000000001110",
  "0000000000000000",
  "0011100000000001",
  "0011100000000010",
  "0010100000001101",
  "000000000000011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10",
"0000000000000011",
"0000000000000100",
"0000000000000101",
"0000000000000110",
"0000000000000111",
"0000000000001000",
"0000000000001001",
"0000000000001010",
"0000000000001011",
"0000000000001100",
"0000000000001101",
"0000000000001110",
"0000000000001111",
"0000000000010000",
"0000000000000000", --20..3f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begin
data <="ZZZZZZZZZZZZZZZZ";
ready<='0';
if sel='1' then
  if rw='0' then
  data <=mem_data(CONV_INTEGER(addr(15 downto 0 ))) after 1 ns;
  ready<='1';
  elsif rw='1' then
mem_data(CONV_INTEGER(addr(15 downto 0 ))):=data;
  end if;
else
data <="ZZZZZZZZZZZZZZZZ" after 1 ns;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网友:
所有编译器的结果贴出来,你贴这几个只有神仙才知道为什么错。

网友:
虽然Quartus II没用过,但是看错误报告,问题应该是memproc : process(addr,sel,rw)这个任务无法综合。
FPGA的ROM结构一般都是用IP生成,除非容量很小,或者舍不得用块RAM,才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