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个Lattice Diamond的license么.

楼主(2012-04-14):
弄了个CPLD的DEMO板想玩一下,可是没有license,谁能提供一下么.

网友:
Lattice的如果没有记错,是可以在线免费申请一年的lic的,过期直接再申请一个。

网友:
好像是半年

网友:
不是有和谐文件吗?

网友:
license是网卡绑定的,

楼主:
没看到哪里有和谐文件呢.

网友(2012-08-22):
可申请许可文件,一年的,可延期,有很多芯片可用

网友(2012-12-09):
装了1.4.87_Diamond
申请的许可文件,除了延期需要重新申请的外,功能上有无限制?

网友:
申请的许可文件,除了ECP3/4,其它可用,CPLD只有XO/XO2可用,其它系列用以前的工具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如果是正式的license和谐文件需要改把自己的mac地址和改成和icense中写的地址一致(改license不行)或者装个虚拟网卡

网友(2013-03-13):
I need the "lic",thank you.

网友A(2013-06-16):
这个还真不好找,CSDN里找到一个,分享给大家

网友(2014-09-17):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找,CSDN里找到一个,分享给大家

這個ispLEVER Classic 1.7也可以用,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