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TL集成芯片时,多余的引脚处理方法

楼主(2012-04-15):
在网上看到有关TTL(74LS00为例)多余的引脚处理方法都是接高电平,而我们知道,TTL引脚悬空为1,平时用的话也是直接悬空。我想问的是接高电平与悬空有没有区别,有没有什么情况非接高电平不可?

网友:
都可以吧,是怕悬空有可能被干扰吧。

网友:
我都接地处理

网友:
IC脚悬空电平会错乱,影响稳定性。

网友:
74HC的话,输入一定不能悬空,要不接地要不接高电平,悬空输出端会产生振荡

网友:
LS系列好一点,不过为了保证,还是别悬空好

网友:
多余的引脚给一个确定的电平。

楼主:
2楼正说出我意,先前用的时候都不注意,不用的引脚就让它悬空,照楼上几位的说法,还是接高电平有保障点

网友:
建议没用到的引脚接固定电平

网友:
TTL的直接悬空。内部上拉有10K左右,没事。CMOS的如果带上拉则可以悬空,否则一定要接上去。

楼主(2012-07-31):
1.电源要求:TTL电路对电源要求较严。Vcc=+5V±10%超过这个范围将损失器件或造成功能不正常。
    TTL电路存在尖峰电流,流经电源内阻将产生电压尖峰,对电路系统造成较大的干扰。因此要求电源具有小的内阻和良好的地线,除了在电源输入端接有50μF电容的低频滤波外,每隔5~10个集成电路,还应接入一个0.01~0.1μF的高频滤波电容。在使用中规模以上集成电路和高速器件中,还应适当加高频滤波。
    2.多余输入端的处理(以与非门为例)
      (1)接高电平。当 < +5.5v时,可直接接 ,也可串入一只 1KΩ~10KΩ的电阻,或接2.4~4.5V的固定电压。
(2)若前级驱动能力强,可将多余端与使用端并联使用。但应注意对于T4000系列器件则应该避免这样使用。
    (3)悬空。相当于逻辑“1”,对于少量小规模电路所构成的组合电路,实验时允许悬空处理。但是,输入端悬空容易受干扰,破坏电路功能。对于接有长线的输入的输入端,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和使用集成电路较多的复杂电路,其多余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JK触发器、D触发器、其输入端是“与”的关系,可按上述同样处理。
   (4)对于不使用的与非门,为了降低功耗,应把其中一个输入端接地。
   (5)或非门、或门,不使用的输入端应接地;对于与或非门中不使用的与门,至少应有1个输入端接地。
     3.TTL电路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地:电阻R数值的大小直接影响电路所处的状态。当R≤680Ω时,输入端相当于逻辑“0”,当R≥4.7KΩ,则输入端相当于逻辑“1”,对于不同系列的器件,R值有所不同。
4.输出端连接:不允许直接接+5V电源或接地。对于100PF以上的容性负载,应串接几百欧的限流电阻,否则将导致器件损坏。
    除0C门和三态门处,输出端不允许并联使用,否则不仅会使电路逻辑混乱且导致器件损坏。
    有时为了使后级电路获得较高的输出高电平(例如,驱动CM0S电路)允许
输出端通过电阻R(称提升电阻)接至 一般取R为3~5.1KΩ。
5.在电源接通情况下:不要移动或插入集成电路,因为电流的冲击会造成永久性损坏。

楼主:
学完数电,随手补上,虽是copy出来的,个人感觉他还是总结的不错,平时可能没注意那么多,但相信细节决定成败,多注意一点好处多多。

网友(2016-02-16):
接地,接1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