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2.0 安装文件和 bunion PJ在此下载

楼主(2012-04-15):
●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2.0 安装文件和 bunion PJ在此下载。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2.0 已经发布,bunion PJ今天也已跟上。
压缩文件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2.0_full.rar 中包含着原版安装文件和 bunion 提供的PJ。

Install latest Eagle...Run patch
it patches eagle & eaglcon exes!

YOU DONT NEED A LICENSE

After patching you Run using Freeware license & PROFESSIONAL features become available!!
All files saved are LEGAL
after patching no need to "legalize" old files before use!!!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2.0_full.rar

上传不给力!压缩分包的大小从16MB逐次改小,直到2MB,才上传成功,天已经大亮了!

对太多压缩分卷讨厌(我也是)的朋友,可以用4楼的链接下载完整的原版安装文件,到5楼下载单列的 bunion PJ。

楼主:
Release notes for EAGLE 6.2.0
======================

* Miscellaneous:

  - Added an icon for cutout polygons to the parameter bar of the POLYGON command
    in board and package editor. If the layer is changed to a non signal layer,
    the pour style switches to the default "solid".
  - Support for so-called "External Devices": Devices without package, used to
    document external measuring or simulation configurations.
  - New ULP teardrops.ulp for teardrop-shaped connections between vias/pads and
    attached wire segments.
  - New ULP centroid-screamingcircuits-smd.ulp for export of a netlist
    in Centroid format.
  - Online help:
     - Improved description of command line option '-U'.
     - Added change note from V5 to V6 on object hierarchy for User Language.
     -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ULP group functions ingroup(), setgroup()
       and clrgroup().

* Bugfixes:

  - Fixed a possible crash after removing a device in the library editor.
  - Fixed routing to off-grid contacts, in particular rotated ones.
  - Fixed a crash if running the CAM processor with a board containing
    an invalid polygon.
  - Fixed a bug in the Autorouter/Follow-me router ignoring holes in packages.
  - Added handling of blanks in device, gate, package and symbol names
    if updating files from older versions by substitution with '_'.
  - Enhanced resolution in dialog input fields according to the increased
    resolution of coordinates.
  - Fixed copying from the empty variant in the connect dialog (library editor).
  - Fixed handling of alignment tag of attributes if reading a V6 drawing
  - Fixed subtracting mirrored texts from polygons if placed in packages.
  - Fix for crash in CAM processor in case of polygons with 'positive coordinates'
    switched off.
  - Fixed copying instances if selected with an offset (jump effect of instances in COPY).
  - Resolve consistency problem after CHANGE PACKAGE for packages with pads names
    starting with '+' or '-'.
  - Ensure that the new polygon pour style "cutout" is only used if the polygon is
    in a signal layer (1-16).
  - Fixed deleting polygon edges: Drop the currently calculated polygon data for correct
    update after delete.
  - Copy-Paste: Adapt net class of pasted net if net with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 ULP: Fix syntax problem for instances() loop of UL_SHEET.
  - Fixed renaming of signal polygons: The polygon sometimes vanishes if already calculated.
  - Fixed UNDO/REDO renaming of calculated signal polygons: Drop the obsolete calculation.
  - Fixed a crash if mirroring instances during MOVE command if a pin is directly connected
    to another.
  - Fixed possible corruptness of symbol names after drag&drop of devices from
    control panel into the library editor.
  - Fixed the DRC calculation of 'Stop Mask' errors of long/offset pads.
  - Fixed position of dimensions if generating a CAM processor output
    with option 'positive coordinates' on.
  - Fixed a crash in library editor if running a script with many changes
    between edit modes (device, package, symbol).
  - Fixed autorouting boards with packages containing polygons as pad shapes.
  - Resolve consistency problem after REPLACE in special cases.
  - Fix for REPLACE of devices that don't match in their gates positions
    or names (wrong matching leading to library update failure).
  - Fix for missing devices in the ADD dialog if they are without technologies.
  - Fixed a performance issue if loading a board coming from an older version
    with many rotated elements with contacts connected to large signals.
  - Fixed open file problem due to erroneous handling of UTF8 characters.
  - Added handling of blanks in pin, pad and smd names
    if updating files from older versions by substitution with '_'.
  - Added handling of empty gate names if loading files from older versions
    by substitution with 'G$$1' (exotic to minimize ambiguities).
  - ULP: Set the proper sheet context if looping through pinrefs of a net.
  - ULP: Fixed looping through variants of an element in a ULP.
  - ULP: Provide the proper device context to access pinref.pin.contact.
  - Improved syntax of the VARIANT command to allow variant names beginning
    with '+' or '-'.
  - Fixed displaying the library description in the ADD dialog for libraries with
    a symbol description.
  - Fixed the CONNECT command if gate names starting with '.' are used.
  - Fix handling umlauts or 'ß' in library names when loading files from older
    versions.
  - Fixed library update problem related to several parts using same deviceset
    but different gate combinations.
  - Fixed clearing content of the parameter toolbar while processing a command
    sequence.
  - Fixed handling multiple pads connected to the same pin by adding an
    additional attribute 'routetag' to the XML data format.
  - Fixed changing the value of attributes of instances.
  - Fixed updating of drawings coming from older versions containing smashed
    Elements/Instances with multiple identical placeholder texts like NAME or VALUE.
  - Fixed changing assembly variants: update the drawing accordingly.
  - Fixed UNDO/REDO of assembly variant changes.
  - Fixed layer visibility of not populated elements in current assembly variant.
  - Fixed handling assembly variants in ULPs: provide the cross drawn over
    not populated parts in the schematic as wires of the according instance symbols.
    Skip the objects in layers like tPlace/bPlace if looping through the objects
    of not populated elements in the board.
  - Proper support for case insensitive handling of assembly variant names in the
    VARIANT dialog.
  - Fix for inconsistency problem after PINSWAP and UNDO.
  - Fixed handling assembly variants in the CAM processor: Draw a cross over not
    populated parts in the schematic and do not draw the objects of not populated
    elements in layers like tPlace/bPlace.
  - Enhanced the CAM processor GUI to allow selecting a specific assembly variant
    and to display the currently selected assembly variant in the status bar.
  - Fixed sorting 'numeric string' arrays in the user language for strings
    containing a numeric sequence greater than 2147483647.
  - Fixed drawing the cross of not populated and smashed parts in the schematic
    after moving one of its texts: the size of the cross does no longer take
    the texts of smashed parts into account.
  - Fixed exporting the pad names on pins if generating CAM processor output.
  - Added missing ULP constants (ALIGN_...).
  - Restored the possibility to provoke the connectivity of nets on pins by
    pseudo movements of instances (selecting and releasing at the same location).
  - Fix for consistency problem after library update (REPLACE or explicit UPDATE)
    due to improper update of changed symbols.
  - Fixed wrong orientation of texts after UNDO of a PASTE command.
  - Fixed SMASH of instances/elements with placeholder texts with an align
    other than the default align bottom-left.
  - Fixed a net class inconsistency if a supply net with a net class other than 0
    already exists and is continued on another sheet by adding supply devices
    pin to pin.
  - Set net class of newly created supply nets by placing supply devices pin to pin
    to the current net class.
  - Fixed a crash when copying special ('grubby') polygons.
  - Fixed the CLASS command to handle clearances to classes greater than 9.
  - Fixed drawing of dimensions while modifying them (avoiding artefacts).
  - Added a missing window refresh after changing of dimension settings.
  - Fixed renaming nets for the case 'every Segment on this Sheet'.
  - ULP functions netget/netpost: Workaround for wrong SSL error "Handshake failed"
    for SSL connections due to erroneous OpenSSL lib on Windows XP SP3.
    If the error occurs the user can decide wether to continue anyway.
    This also fixes connection problems with DesignLink.
  - Fix for proper group selection by ULP function setgroup.
  - GROUP selection with ctrl-click: Fix for clicks getting lost,
    fix for handling of polygons.
  - Fixed reading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esign Rules.
  - Fixed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element names in project context: The names of
    parts without package (e.g. supply devices or frames) we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 Fix for possible loss of changes in board editor after loading another project
    pair from unchanged schematic editor and vice versa.
  - Fix for "empty screen effect" due to degenerated arcs from older EAGLE versions.
  - Extend too tight radius limitation for circles.
  - Fixed crash in SHOW after selection of one entity and deselection with Ctrl-click.
  - Fixed drawing of very large rectangles.
  - Fixed a crash in ULP function setgroup() if executed from library editor and
    nothing edited.

楼主:
Windows users please download the file
ftp://ftp.cadsoft.de/eagle/program/6.2/eagle-win-6.2.0.exe and run it.
This self-extracting archive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setup process.

System requirements: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Linux users please download the file
ftp://ftp.cadsoft.de/eagle/program/6.2/eagle-lin-6.2.0.run and run it.
This self-extracting shell script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setup process. You may need to click on the above link with the right mouse button and select “Save Link As…”. To run this file you need to make it executable, or enter “sh eagle-lin-6.2.0.run” in a  shell window.

System requirements:
Linux based on kernel 2.6 for Intel computers, X11 with a minimum color depth of 8 bpp, 32-bit runtime environment with the following libraries: libpng14.so.14, libssl.so.1.0.0, libcrypto.so.1.0.0, libjpeg.so.8

Mac users please download the file
ftp://ftp.cadsoft.de/eagle/program/6.2/eagle-mac-6.2.0.zip and unzip it, which results in a Mac Installer.
Run the installer to install EAGLE on your system.

System requirements: Mac OS X version 10.6 or above  for Intel computer

楼主:
bunion PJ单列

下载后,删除扩展名 .rar ,留下的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2.0.exe 就是 bunion PJ文件。

网友:
十分感谢JQ_Lin

网友:
谢谢,试用一下。

网友A:
版本更新挺快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更新挺快的嘛

太多的BUG,不更新也不行啊!

网友B:
我昨天打开提示有更新,没敢升级,今天看到有PJ了,不知更新后还是中文的吗

网友C:
请问有没有MAC版本的PJ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打开提示有更新,没敢升级,今天看到有PJ了,不知更新后还是中文的吗 ...

中、英、德、匈。
中文操作系统下,自动中文。
如果想用英文界面,可将 \bin\ 文件夹下的 eagle_zh.qm (中文用)更名,例如 eagle_zh.qm0,重新启动 Eagle,就变成英文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没有MAC版本的PJ文件

等等看。
有了就放上来。

网友:
原来6.1这么多bug...升级赶紧的

网友D:
升级真够快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真够快的。谢谢。

几点改进和一批BUG修正。

网友E:
汗,俺咋没看到这个帖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汗,俺咋没看到这个帖子呢?

O(∩_∩)O 没事儿。

网友F:
请问有没有Linux的PJ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有没有Linux的PJ文件??

等等看。
有了就放上来。

网友:
这个贴真的要留名   mark

网友G:
FOR LINUX,MAC VERSIONS ...
Quote from: omni on April 27, 2012, 03:57:31 03:57
是不是有了,下载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FOR LINUX,MAC VERSIONS ...
Quote from: omni on April 27, 2012, 03:57:31 03:57
是不是有了,下载不来 ...

是的。
omni 做了有益的工作——在 bunion 的 Windows PJ基础上进行修正,使得 Eagle 6.2.0 能够在 Mac 和 Linux 上运行。
并且,得到了 bunion 的确认。
可惜,我们看不到 omni 帖子的附件。

omni
  Re: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x - FULL!
« Reply #78 on: April 27, 2012, 03:57:31 03:57 »

--------------------------------------------------------------------------------
Based on the Windows patch by bunion, I have worked out the fixes for Eagle 6.2.0 on Mac and Linux.
Links to the patched binaries are attached.

请花生帮忙下载吧。

网友:
感谢lz感谢lz感谢lz感谢lz

网友:
非常感谢JQ_Lin。

网友:
说好的mac的呢

网友H:
感谢元老提供的Eagle,刚安装结束,友好中文界面,可惜英文帮助,得认真学习才是,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元老提供的Eagle,刚安装结束,友好中文界面,可惜英文帮助,得认真学习才是,再次感谢!!! ...

有中文的使用手册。

网友E:
Mac (tested): http://go4up.com/dl/1F821JBfhwyR

Linux (untested): http://go4up.com/dl/1O3plbxjgk7x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c (tested): http://go4up.com/dl/1F821JBfhwyR

使用 Mac 和 Linux 版本的朋友有福了。
花生帮忙下载到了。谢谢花生。

网友:
感谢,mac下正常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Mac (tested): http://go4up.com/dl/1F821JBfhwyR

linux版本的破解,我在ubuntu11.10 32位系统下无法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linux版本的破解,我在ubuntu11.10 32位系统下无法使用

请仔细描述下,俺好帮你把问题提交上去。

网友:
按惯例,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JQ-Lin!
      破解过程有么,谢谢!我按下面破解,最后还是教育版,
      1、安装完成,无许可文件。
      2、将破解文件拷贝到 安装目录的bin文件夹下面,双击运行,
      3、使用许可文件,bin下边的eagle.key,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请仔细描述下,俺好帮你把问题提交上去。

好的,就是,把这个破解文件复制到/opt/eagle-linux-6.2.0/bin 文件夹下,然后用chmod +x eagle命令,赋予破解的eagle文件以执行权限,然后在该文件目录下 使用./eagle 命令,启动,提示,unable start binary file大概是这样子,我现在用windows上网

网友J:
不知道能否给个详细的教程 按要求复制了也看到key文件,不知道installation code 是什么东西,这个怎么填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能否给个详细的教程 按要求复制了也看到key文件,不知道installation code 是什么东西,这个怎么填 ...

你仔细看过 2楼 的那个图片(Readme.nfo)了吗?
那就是个没有多余的话,也不能再详细了的教程。
其中已经告诉你了,不需要 license 。
可不要说你看不懂这几行英文。

网友:
不是win版本的,ma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 users please download the file
ftp://ftp.cadsoft.de/eagle/program/6.2/eagle-win-6.2.0.exe an ...

太好了,谢谢!

网友C:
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完全pj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完全pj了呢?

可以了。

免费版有限制的,你可以用个很大的尺寸试试,比如2米*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完全pj了呢?

没错,这就是专业版 Professional Edition。
自从版本6以来,bunion PJ改变了以往的处理办法,貌似免费软件,实际使用的却是专业版。

网友J:
这个呢,依然是light EDT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呢,依然是light EDT

Light Edition 当然不是专业版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过 2楼 的那个图片(Readme.nfo)了吗?
那就是个没有多余的话,也不能再详细了的教程。
其中已 ...

楼主真是的,我把这个帖子前前后后看了不下30遍,只字未提mac下crack的具体方法,后来我把eagle的运行文件解包后,在其文件夹目录下找到一个eagle的文件,大小与下载所得的文件相当,侥幸之下拖拽replace才得以破解,楼主要说明白啊,搞得我郁闷了两天,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共享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真是的,我把这个帖子前前后后看了不下30遍,只字未提mac下crack的具体方法,后来我把eagle的运行文 ...

1。首先需要指出,FOR LINUX,MAC VERSIONS ,我(们)应当感谢25楼askme的提醒和33楼huayuliang(花生)的下载和上传。
2。2楼的Readme.nfo图片虽是Win的,但对LINUX和MAC仍有参考价值。
3。我在26楼说过,“omni 做了有益的工作——在 bunion 的 Windows PJ基础上进行修正,使得 Eagle 6.2.0 能够在 Mac 和 Linux 上运行。”
4。我在47楼介绍,“自从版本6以来,bunion PJ改变了以往的处理办法,貌似免费软件,实际使用的却是专业版。”即不再需要 license 。

1。大仙先生在41楼发帖,“不知道能否给个详细的教程 按要求复制了也看到key文件,不知道installation code 是什么东西,这个怎么填”。但是,压根没有指明是MAC下的问题。
2。我按常规大多使用Win版本的情况,在42楼作出了回答。此后,大仙才在43楼说道,“不是win版本的,mac的”,我也才知道我的回答不完全符合需要。
3。我本人并不用MAC,所以我无能为力了。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别人为自己提供力所不能及的服务,你大仙和我都不是万能的!
4。没有想到,在我50楼为你回答了48楼的问题后,大仙先生仍然记得我楼主没有为你服务周到!我现在是否应当为你“郁闷了两天”而向你致歉?!
5。既然你大仙已经解决了问题,最好的做法就是将我没有服务周到的东西拿出来供大家分享,像你要求别人那样,“给个详细的教程”吧。大仙没有这样做,分享了东西,不敢承认自己的问题,却不忘记倒打别人一耙!

进来就是为了索取!!强烈鄙视你这种人!!
我第一次发这种帖子。

网友:
非常感谢JQ_Lin

网友C(2012-05-16):
mac版本破解后,无法使用移动功能,一移动元件软件就退出,不知何故

网友:
很好的牛帖,学习了!

网友K(2012-06-21):
引用 网友C:
mac版本破解后,无法使用移动功能,一移动元件软件就退出,不知何故 ...

我的也是,mac一移动就退出,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也是,mac一移动就退出,你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我又换回6.1的版本了,虽然说有些小BUG,但实际使用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L:
谢谢各位大大 偶都好久没有用EAGLE了
@花生:显示焊盘都做了 为啥不考虑一下显示net名呐

网友:
感谢JQ_lin和花生哥!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谢谢各位大大 偶都好久没有用EAGLE了
@花生:显示焊盘都做了 为啥不考虑一下显示net名呐 ...

才看到你的回复。。。。

这个得问官方了······不过俺感觉有点难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才看到你的回复。。。。

这个得问官方了······不过俺感觉有点难度。  ...

现在用惯了cadence和mentor的设定好规则随便拉线
用别的好不适应
好在eagle的库全 体积小速度快 不然觉得特点太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现在用惯了cadence和mentor的设定好规则随便拉线
用别的好不适应
好在eagle的库全 体积小速度快 不然觉 ...

有些算法之类的,那是有专利的。

话说EAGLE能有个FOLLOW-ME就算很不错了。

网络名的事,俺过几天向官方提下,正好还有几个别的建议。
话说因为俺邮箱被盗的事(用俺邮箱发性用品广告 )之后,俺都不好意思联系那个女主管。。。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算法之类的,那是有专利的。

话说EAGLE能有个FOLLOW-ME就算很不错了。

额。。。得 觉得邮箱要是经常用的话 你还是得经常重新设置一下密码
嗯 我晓得有些是有专利的 说难就是想怎么能够做那个功能且又能回避那些个专利
那个follow me是不错 偶也用过很多次 嘿嘿~当时和你的请教帖子都一堆了
不过现在想的是 画图先要规划好线的方向 拉出来布通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要调整好看 这个时候就是要实时规则了 eagle在这个调整上没法整 可惜了
不过毕竟是轻量级的 如果有很强的布线经验的话 直接在第一步的时候就搞定所有的
既实用又美观 那eagle真是不二选啊~

网友:
你会一个软件就够了。。。。这个又不像别的东西,毕竟最终都可以出gerber····

网友(2012-07-25):
下载慢点,有可能是服务器不给力啊,但是强力感谢!!!!!!!!!!

网友M:
解压PJ文件时提示“数据格式未知或者已经被破坏”各位没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解压PJ文件时提示“数据格式未知或者已经被破坏”各位没有这个问题吗?

请眼睛睁大,仔细看帖呀!

下载后,删除扩展名 .rar ,留下的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2.0.exe 就是 bunion PJ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bunion PJ单列

知道怎么用了。最近被DXP盯上了。转这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linux版本的破解,我在ubuntu11.10 32位系统下无法使用

可以用,用那个E_lin那个包就OK了。

网友N(2012-08-28):
为什么我多次下载完5楼的压缩档打开时都是提示压缩包已损坏或格式未知?

网友:
想发个信息给JQ_Lin,结果没权限。以前的用户名raymondhuang5密码忘了,填了我的仅有的2个邮箱地址想找回来也提示没有此邮箱 不知道管理员有没有办法帮忙找回来。

网友:
没有网友看这个帖子吗?有的话能否重新上传一次破解的压缩包?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我多次下载完5楼的压缩档打开时都是提示压缩包已损坏或格式未知?

请眼睛睁大,仔细看帖呀!

网友:
看来还是有很多人用这个软件的啊!!!
感谢JQ_LIN

网友:
多谢JQ_Lin,终于醒悟过来!

网友:
最近要换这个软件了,不知道好用不.先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软件刚接触,要好好学习一下。有这方面的教程吗?

网友:
非常感谢,刚开始下了个补丁,运行完后让找key文件...后来才想起来可以直接选免费许可获得pro版本...

网友O(2012-09-28):
引用 网友I:
好的,就是,把这个破解文件复制到/opt/eagle-linux-6.2.0/bin 文件夹下,然后用chmod +x eagle命令,赋 ...

请问是否破解成功?我用redhat 6.3 也是提示不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c (tested): http://go4up.com/dl/1F821JBfhwyR

花生 排版排错了  linux的破解在你标的mac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是否破解成功?我用redhat 6.3 也是提示不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

对,我用mac版的反而能工作了,我太纳闷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内电层电源分割功能,我现在用的5.10.0,有了分割功能再换

网友:
mark一下,等稳定版出来后再下载。

顺便问一下,现在那个版本最稳定?

网友P:
引用 楼主:
bunion PJ单列

请问一下安装代码是多少啊,有没有破解PJ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一下安装代码是多少啊,有没有破解PJ教程啊

请仔细看帖!

网友Q:
引用 楼主:
Readme.nfo

請幫忙為何安裝後打開元件庫卻都是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請幫忙為何安裝後打開元件庫卻都是空白

直接选免费许可获得pro版本。

网友:
这个版本好吗?

网友:
对楼主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形容啊

网友(2012-12-18):
好东西,在学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错,顶一个

早已有 6.3.0 了。

●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3.0 今天发布,等待bunion完美PJ。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0431-1-1.html

网友S(2013-02-22):
这个软件很好,谢谢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软件很好,谢谢分享了。

已经有 6.4.0 了。

网友(2014-12-23):
楼主有mac版的吗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E:
Mac (tested): http://go4up.com/dl/1F821JBfhwyR

有没有 6.6的 石皮角?

网友:
这个软件未用过,下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