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4的初始相位怎么变化

楼主(2012-04-15):
要求:用AD9854输出4.6M的点频信号,周期性的,初始相位可控
我的程序: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ad9854_text(
          clk,
                  rst_n,
                  ad9854_clk,
                  ad9854_master,
                  ad9854_data,
                  ad9854_adress,
          ad9854_wr,
                  ad9854_update
         );
//输入信号
input clk;
input rst_n;
//输出信号
output ad9854_clk;
output ad9854_master;
output ad9854_update;
output ad9854_wr;
output [5:0] ad9854_adress;
output [7:0] ad9854_data;

localparam Width=10;
//复位信号
localparam [Width:0]master_begin=15;
localparam [Width:0]master_end=35;
localparam [Width:0]count_master_end=50;
//状态信号
localparam [Width:0]count_end=270;
//更新信号
localparam [Width:0]update_begin1=52;
localparam [Width:0]update_end1=53;
localparam [Width:0]update_begin2=160;
localparam [Width:0]update_end2=161;
//ad9854寄存器地址
localparam spec_addr=6'h1d;
localparam freq_addr1=6'h04;
localparam phase_addr1=6'h00;

//ad9854寄存器数据
localparam single_data={8'h40,8'h00,8'h46,8'h10};
localparam ad9854_fre={8'h03,8'hec,8'he2,8'ha5,8'h34,8'h91};
localparam ad9854_phase={8'h00,8'h00};
localparam ad9854_phase2={8'h00,8'h00};

reg [Width:0] count_state;
reg [Width:0] count_master;
reg [5:0] ad9854_adress;
reg [7:0] ad9854_data;
reg ad9854_wr;
reg ad9854_master;
reg ad9854_update;
reg flag_phase;
wire flag_master;
wire clk_r;
wire clk_out;
//同步输出
assign ad9854_clk=clk_out;
assign flag_master=(count_master==count_master_end);

IBUFG #(.IOSTANDARD("DEFAULT"))
IBUFG_inst
(
        .O(clk_r),//Clockbufferoutput
        .I(clk)//Clockbufferinput(connectdirectlytotop-levelport)
);
BUFG BUFG_inst(
.O(clk_out),//Clockbufferoutput
.I(clk_r)//Clockbufferinput
);

always @ (posedge ad9854_clk)
begin
if(!rst_n)
  count_master<=0;
else if(count_master<count_master_end)
  count_master<=count_master+1'b1;
else
  count_master<=count_master_end;
end

always @ (posedge ad9854_clk )
begin
  if(!rst_n)
   count_state<=0;
  else if(flag_master)
          if(count_state<count_end)
           count_state<=count_state+1'b1;
          else
           count_state<=0;
  else
    count_state<=0;
end
always @ (posedge ad9854_clk)
begin
if(!rst_n)
  ad9854_master<=1'b0;
else if(count_master<=master_end&&count_master>=master_begin)
  ad9854_master<=1'b1;
else
  ad9854_master<=1'b0;
end

always@(posedge ad9854_clk)
begin
  if(!rst_n)
   flag_phase<=1'b0;
  else if(count_state==0)
   flag_phase<=~flag_phase;
end

always @(posedge ad9854_clk)
begin
   if(!rst_n)
     ad9854_wr<=1'b1;
   else
   case(count_state)
   4,8,12,16,20,24,28,32,36,40,44,48,52,154,158,160:ad9854_wr<=1'b1;
        2,5,9,13,17,21,25,29,33,37,41,45,49,152,155,159:ad9854_wr<=1'b0;
   default:;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ad9854_clk)
begin
if(!rst_n)
  ad9854_update<=1'b0;
else if((count_state>=update_begin1&&count_state<=update_end1)||(count_state>=update_begin2&&count_state<=update_end2))
  ad9854_update<=1'b1;
else
  ad9854_update<=1'b0;
end

always @(posedge ad9854_clk)
begin
  if(!rst_n)
    begin
           ad9854_adress<=6'h00;
           ad9854_data<=8'h00;
    end
  else
  case(count_state)
    2:begin
          ad9854_adress<=spec_addr;
          ad9854_data<=single_data[7:0];
          end
        6:begin
          ad9854_adress<=spec_addr+6'h01;
          ad9854_data<=single_data[15:8];
          end
    10:begin
           ad9854_adress<=spec_addr+6'h02;
           ad9854_data<=single_data[23:16];
           end
        14:begin
           ad9854_adress<=spec_addr+6'h03;
           ad9854_data<=single_data[31:24];
           end
        18:begin
           ad9854_adress<=phase_addr1;
//           if(flag_phase)
                 ad9854_data<=ad9854_phase2[15:8];
//           else
//                 ad9854_data<=ad9854_phase[15:8];
                 end
        22:begin
           ad9854_adress<=phase_addr1+6'h01;
//           if(flag_phase)
                 ad9854_data<=ad9854_phase2[7:0];
//           else
//                 ad9854_data<=ad9854_phase[7:0];
           end
        26:begin
           ad9854_adress<=freq_addr1;
           ad9854_data<=ad9854_fre[47:40];
           end
        30:begin
          ad9854_adress<=freq_addr1+6'h01;
           ad9854_data<=ad9854_fre[39:32];
       end
        34:begin
           ad9854_adress<=freq_addr1+6'h02;
       ad9854_data<=ad9854_fre[31:24];
       end
        38:begin
           ad9854_adress<=freq_addr1+6'h03;
           ad9854_data<=ad9854_fre[23:16];
       end
        42:begin
           ad9854_adress<=freq_addr1+6'h04;
       ad9854_data<=ad9854_fre[15:8];
       end
        46:begin
           ad9854_adress<=freq_addr1+6'h05;
           ad9854_data<=ad9854_fre[7:0];
       end
   152:begin
           ad9854_adress<=6'h1f;
           ad9854_data<=8'h40;
       end
   156:begin
           ad9854_adress<=6'h20;
           ad9854_data<=8'h20;
       end
        default:
      begin
           ad9854_adress<=ad9854_adress;
                ad9854_data<=ad9854_data;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我是延迟一段,两次的信号要反向,但是我只能做到满足0度~180度,其他度数不满足,所以我就不让它反向。
我让它初始相位为270度为:

我调试只能得到很好的0度和180度的反向:
其中的末尾的小毛刺可以通过调节update的位置可以去除。
求大家帮我看看,在下在此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