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试用期只有15天的软件,如何让它一直留在试用期?

楼主(2012-04-15):
目前有个思路是 使用‘冰点还原’软件。每次电脑启动的时候,把C盘还原成刚安装‘15天软件’的时候的状态。
不知道靠谱不?
哪位兄弟做过类似的,或者有类似的软件推荐下,O(∩_∩)O谢谢

-----------------------
网吧或者学校就使用‘冰点还原’之类的软件还原(或硬件还原卡)

网友A:
那有没有尝试去找找破解版的呢,比较好奇是什么软件

网友:
把程序公布出来,大家努力给破解掉,

网友B:
试试影子系统,跟楼主说的 冰点还原 类似

网友C:
更改电脑时间靠谱不??每次都还原,那安装在C盘的其他的软件受影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没有尝试去找找破解版的呢,比较好奇是什么软件

tasking for tricore
英飞凌的单片机的开发环境
用的比较少
在google搜到一个crack 是病毒。电脑开机登录文件都被修改了,刚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改电脑时间靠谱不??每次都还原,那安装在C盘的其他的软件受影响不?

更改时间肯定不行了,
其他软件会受影响(但是可以先解除冻结,再安装别的软件,然后再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影子系统,跟楼主说的 冰点还原 类似

看起来是有点类似,
hellobear大侠有用过影子系统 做类似的 ‘破解’ 吗?
O(∩_∩)O谢谢

网友:
ghost 一键还原

网友D:
虚拟机备份

网友:
出RMB找人破解软件

网友:
用ghost还原就好。

网友E:
有个叫   云端  的软件

网友:
有个叫  偷天换日 的软件

不过是2001年左右的东西···不知道还有效不
当时试过 的确有用····

网友:
装个监控软件,看它安装的时候修改或者添加了些什么东西到系统里面,他要知道有没过15天,肯定需要将时间记录在一个地方

网友:
1.检查软件调用相关文件
2.winhex或UE打开
3.文件对比,或查找试用lic
4.替换或自行修改另存,注意UE打开另存的话文件格式需选对
5.成功

另外有些倒霉的软件只是在按键上做了限制,比如说到了时间必须点购买或注册
另外一个按键就是试用或者运行的按键变成灰色,那时候可以直接试用win下的按键精灵
直接点破那个灰色~进入软件。

网友:
老板在想,这个员工试用期在2个月,怎么让他一直留在2个月呢。。。

网友:
忘记了,那个按键软件叫 windowsEnabl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虚拟机备份

对,虚拟机快照,恢复

网友F:
哈哈,楼上估计很多人没弄过吧...

楼主听我的:  用虚拟机,然后把虚拟机时间锁定,每次不要关闭虚拟机,直接点暂停就行..

具体怎么把虚拟机时间锁定网上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楼上估计很多人没弄过吧...

楼主听我的:  用虚拟机,然后把虚拟机时间锁定,每次不要关闭虚拟机,直接点 ...

虚拟机,我记得这是在xp里面,虚拟一个linux的。

难道我用虚拟机 再虚拟一个xp系统,然后把软件安装在虚拟机的xp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叫   云端  的软件

“云端” 软件,这个靠谱吗?
大侠能否再详细一点,谢谢
以下是元端的介绍:
有了云端,找软件游戏不再上网大海捞针。云端软件库里拥有万款优质软件资源,都经过编辑挑选测试,需要哪个直接点击,下载到使用一键搞定。

网友G:
我的建议:
找个干净的系统,安装软件,比较软件第一次启动前后,系统注册表和软件文件的变化。
因为软件总要在第一次启动时记录开始试用的时间,所以其中必有线索。
通过此方法我破开过无注册机的最新版NCH Tone Generator。
扫描两个时间点注册表和文件的变化,我记得可以用Total Uninstaller——虽然这个软件本来是用来保证软件卸载彻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建议:
找个干净的系统,安装软件,比较软件第一次启动前后,系统注册表和软件文件的变化。
因为软件总 ...

这个有难度啊,不知道大侠破解“NCH Tone Generator”花了多长时间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难度啊,不知道大侠破解“NCH Tone Generator”花了多长时间呢?

没花什么时间。因为那个软件,就把信息老老实实地摆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里,没藏着,去看就有了……

每次过期,进注册表,找到那个软件的信息删个一干二净,就又能用15天……

总之15天过期,系统里就一定有存着第一次运行日期的地方。找找看

网友:
使用之前 改时间,启动后改回来,好像是有个这种改时间的软件的

网友H:
晕 影子系统 冰点还原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系统时间是不受还原影响的

网友:
刪掉再按裝一次繼續用。

网友:
可以找我试试

网友I:
用TrialRest,扫描一下。到期后,清理掉暗藏在硬盘里的时间戳信息就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花什么时间。因为那个软件,就把信息老老实实地摆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里,没藏着,去看就有 ...

注册表只有这些文件,没有发现时间相关的。
O(∩_∩)O谢谢

网友:
用个影子系统得了 还有 crack 许多杀软都是会报毒的  看看是不是真的捆绑的病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TrialRest,扫描一下。到期后,清理掉暗藏在硬盘里的时间戳信息就可了。

TrialRest 强大啊

日期是4-14
但是预览一下,不是那个软件创建的,
是令外一个免费软件创建的

网友:
嗯,是有那么一个软件的,我高中的时候用过,可以让你无限期试用,就是忘了什么名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机,我记得这是在xp里面,虚拟一个linux的。

难道我用虚拟机 再虚拟一个xp系统,然后把软件安装在虚 ...

哈哈,我是这么干的,以前跳windows驱动的时候这么弄过,现在也这么弄,免得老是重装系统

网友:
干脆专用一台电脑,到时ghost好了

网友: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103971.htm

网友:
我还认为 如何教老板让新来的员工总处于15天试用期状态

网友J:
直接和谐就可以了.TASKING和谐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端” 软件,这个靠谱吗?
大侠能否再详细一点,谢谢
以下是元端的介绍:

还是不错的。
你可以不用它的软件,他也提供虚拟化本地软件。就是在安装软件之前,打开他的虚拟化的部分(面板里边自己找找),然后安装软件到C盘(实际上并没有装到C盘)。之后就可以用了,还可以生成新的压缩包,以后过期了,只需要右键,修复,就搞定了。可以去它的论坛http://www.yunduan.cn/bbs/了解下

网友:
自己逆向破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和谐就可以了.TASKING和谐没有什么难度.

大侠指点下,如何破--解,是有关注册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晕 影子系统 冰点还原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系统时间是不受还原影响的 ...

这跟系统时间没关系啊,假如跟系统时间有关,那单纯改时间就可以了。冰点还原已经证明可以使用

网友:
到破解论坛上看看

网友:
OD上   ESP定律   分析代码

网友(2012-06-22):
记录好注册表数据,时间到了复原数据。

网友:
安装软件之前先镜像c盘,过几天再把镜像恢复。

网友:
在Windows98的年代,用过一个叫anyday的软件,每次开机够给你改成设置的日期

网友:
什么软件值得楼主这样大费周折,破解下多好

网友(2018-06-09):
楼主最终用的哪种方法呢?

网友K:
网吧或者学校就使用‘冰点还原’之类的软件还原(或硬件还原卡)
这个是不是在每次开机都要花很长时间呢,相当于系统还原了

网友:
放虚拟机中,做个快照,同时禁止虚拟机更新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网吧或者学校就使用‘冰点还原’之类的软件还原(或硬件还原卡)
这个是不是在每次开机都要花很长时间呢, ...

冰点还原,开机不占用时间,但是会还原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