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10v转正负5v电源 +10V转+-5V,给单片机和运放供电 电源

楼主(2012-04-15):
这样可以吗?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就怕新的地极不能有灌电流,所以用稳压二极管,4个5.1V的,把电流灌倒-5V去。

楼主:
图中接了一个直流电机作为负载。KRPM,应该是每分钟千转。

网友:
用2576搭个buck-boost更可靠鞋

网友A:
感觉没问题,楼主实际焊一个试试;

网友B:
不行 加上负载就知道了 元件不多 搭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问题,楼主实际焊一个试试;

主要是因为变压器难找,手头都是些充电器的变压器,没有中间抽头的,所以出此下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加上负载就知道了 元件不多 搭一个看看

还没有器件搞到手。

网友:
电流多大 ! 不大的话用个LM386 搞定

网友:
10V转正负5V 功放浮地 也就是输出端做地即可
功放用常见的TDA2030 很容易买到

网友:
单独使用ICL7660之类的充电泵为运放提供-5V也可以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案不靠谱,就算能工作,也是勉强,稳定性很差,10楼的更好一些

网友(2012-06-15):
其实这个电路完全没必要, C7,C2本身就有稳定电压使中心点为vcc/2的作用,如负载变化的充电容的通路阻抗可做得小,三端稳压不起作用。运放本身可采用单电源供电。

网友:
其实要求不高的话(电流2mA左右)可以使用两电阻串联中间做虚拟地用,我曾经用过500欧电阻串联两端分别接10V和0V中间做虚拟地用在AD620效果基本满意
----------修改错别字

网友(2012-09-19):
这样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