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电源

楼主(2012-04-15):
想做个LM317可调稳压电源,网上找了这个图,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忙看下,如果那个0.33UF的替换成104可否?

网友:
可以
反正焊盘一样 大不了再换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参考资料原理图

网友A:
有些东西完全可以不用问别人就能办到,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完全可以不用问别人就能办到,不是吗

问问怎么了

网友B:
你试验一下, 然后贴出来, 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验一下, 然后贴出来, 我也学习一下

恩,好的,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
可以 不加也行!!!

网友C:
今天刚好试了一个铁壳的LM317K。
输入16V,输出12.45V,负载是一个10W5欧的水泥电阻,泡在凉水里.
317的散热器上装了一个12V的风扇用5V电源驱动.风不大,声音基本可以忽略.
稳压电源显示电流是2.4A.工作了将近半小时,散热器的温度大概也就3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好试了一个铁壳的LM317K。
输入16V,输出12.45V,负载是一个10W5欧的水泥电阻,泡在凉水里.
317的散热 ...

负载一定要用水泥电阻么,普通的可以不?

网友:
12.45V*2.4A=29.88W,10W的电阻当30W用只能泡水里用了。
普通的30W的电阻当然也可以。

网友(2014-05-18):
引用 楼主:
恩,好的,如果可以的话。

楼主,r1的值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