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现成usb5v雾化器电路板,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其出雾量吗

楼主(2012-04-15):
拆开买来的usb5v雾化器里面的电路板,能否用51单片机控制控制其出雾量?是用pwm吗?是用pwm应该怎么连接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的???

网友A:
折磨简单?应该有比较多原件,有电位器可调,可以用pwm,也可以控制喷雾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磨简单?应该有比较多原件,有电位器可调,可以用pwm,也可以控制喷雾时间! ...

背面还是有东西的,有两个apm3055lmos管附图,如果用pwm的话,单片机io口应该接哪里呢?

网友B:
这个用单片机控制有点浪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单片机控制有点浪费吧?

想动下手嘛,你觉得应该怎么控制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动下手嘛,你觉得应该怎么控制连接?

把你的电路发上来看看先

网友C:
我看是LZ 想在自己的系统中添加这个模块。同时向使用MCU 控制其功能吧。

这个东西可能是做成固定频率的。而且 恐怕也不是你接个IO就能控制的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我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电路发上来看看先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4717-1-1.html   6楼就是,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LZ 想在自己的系统中添加这个模块。同时向使用MCU 控制其功能吧。

对的,就是想这样,按电路图来看好像是555芯片固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我做的

不会吧,能告诉我怎么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LZ 想在自己的系统中添加这个模块。同时向使用MCU 控制其功能吧。

能看看我另外一个贴吗?http://www.ourdev.cn/thread-5467011-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能告诉我怎么做吗?

公司资料,不方便外传,而且我也只做程序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公司资料,不方便外传,而且我也只做程序而已

记得好像是两路PWM,占空比4/9,周期4.5us,两路互相交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看看我另外一个贴吗?http://www.ourdev.cn/thread-5467011-1-1.html

建议测试
去掉555 然后将MCU的PWM脚接上。

网友E:
如果是555的话,直接去掉555 ,链接IO口。不过要注意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好像是两路PWM,占空比4/9,周期4.5us,两路互相交错

两个mos管,推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测试
去掉555 然后将MCU的PWM脚接上。

51单片机的pwm频率好像不能达到113k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555的话,直接去掉555 ,链接IO口。不过要注意驱动能力。

驱动能力是个问题,是不是要应该放大电流电压等,微孔雾化片(2w左右,工作电压3-12v,频率113khz),一般怎么接提高驱动电流,5v用什么型号的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mos管,推挽工作?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电路图是不是这样类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是不是这样类似的

好像是吧,思路就那样了,两路推挽,按它的频率应该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驱动能力是个问题,是不是要应该放大电流电压等,微孔雾化片(2w左右,工作电压3-12v,频率113khz),一 ...

我个人觉得,应该也不是直接555驱动后头电路。所以为了保险 可以IO+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觉得,应该也不是直接555驱动后头电路。所以为了保险 可以IO+三极管。 ...

三极管,放大驱动电流?要放大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吧,思路就那样了,两路推挽,按它的频率应该就可以

为什么两路推挽的,其实简单一点,一路可不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两路推挽的,其实简单一点,一路可不可以呢?

我也不知道,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两路推挽的,其实简单一点,一路可不可以呢?

你的电路图我看了
你可以在本坛搜索一下
找一个用单片机做的pwm发生器
就可以用于你的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图我看了
你可以在本坛搜索一下
找一个用单片机做的pwm发生器

电路图上的芯片是不是555来的,如果是555,可以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上的芯片是不是555来的,如果是555,可以这样吗

555时基电路也可以用做pwm发生器

楼主:
555芯片产生高频信号了,我手里还有tip122达林顿管,能用它放大驱动电流吗,参数合适否?

网友(2014-03-15):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我做的

请问下您这个电路那个mcu是用来控制频率的还是有写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