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STM32 BLDC

楼主(2012-04-15):
这是LabView2009上位机程序

程序代码
阿莫不知道怎么了 代码太大没法上传
可以QQ2572051223

楼主:
我把原理图传上去

楼主:
这次的目的是无刷电机的双闭环控制

网友A:
STM32做BLDC挺好,而且最低端的103都可以轻松实现这个。楼主加油吧。看了楼主的设计图,思路上基本和我的一致,但是细节还有待完善,比如2101的输出需要加上一个10欧姆的电阻以及反向连接一个二极管,加快管子的开关速度,单片机到2101部分需要加上1K电阻。另外看楼住的电路图应该是带霍尔的BLDC吧。

网友:
楼主把代码中的编译生成的中间文件删除了,再压缩一下体积就小了。

网友:
115网盘是个好东西

网友:
单电阻采样,直接进三路CPU的AD,不理解

楼主:
  我也想用差分运放 我还得用比较器  没钱 最后都没用 以后做大功率再用

网友:
LZ用bldc做什么?不是电动车吧

网友:
用32做电动车?估计不会吧?

网友:
看了你的程序,有一点和我的不同,你使用TIM的霍尔模式来捕捉霍尔信号。而我使用三个外部中断来捕获霍尔信号。我的这个模式中需要在外部中断中读取霍尔信号值,然后调整功率管的导通顺序,之后软件触发tim的COM事件。而你的软件应该是利用TIM2的霍尔捕捉直接触发COM事件。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问题,那么咱们两个的换向表应该会相差一步。因为按照手册上的介绍,在触发COM事件后,会自动更新TIM1的配置。之后在com中断中应该将下一次的换相数据配置到TIM1中。
另外,我现在遇到一个小问题。我需要在PWM的中心对其模式的上溢中断时刻进行一些操作,而在下溢中断的时候不进行这些操作,但是STM32的上溢和下溢都会触发UG事件,并且SR中的标志位也都是一个,这样我就无法判断出那个是上溢事件,哪个是下溢事件。这个你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我目前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在UG中断中读取CNT寄存器中的数据,然后判断,如果当前数值接近0(CNT中的数值小于ARR/2),那么这次UG事件是下溢事件,如果CNT中的数值大于ARR/2,那么这次事件是上溢事件。虽然这样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总感觉这个不是正路。

楼主:
你看到没我是在PWM 开通的时候进行AD采集的 你总的告诉我你主体有什么用 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哈哈,lijinzhi , 今天在公司没有见到你啊。 我电机买好额 呵呵

网友:
楼主,我初学labview ,交流哦

网友:
很好的软件,以前用过

网友:
LZ用的那个操作系统稳定性怎么样,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到没我是在PWM 开通的时候进行AD采集的 你总的告诉我你主体有什么用 大家学习一下 ...

看到你的AD采集了,你采用TIM1的CC4在一个接近上溢事件发生的地方发生匹配中断CC4事件的时候会自动触发转换。而你将CC4的用到定义为了不输出,这样的话我之前发现好像不能产生CC4事件。而你这个却可以产生,因此有点不理解。另外你在启动函数里面开启了TIM1的triger中断: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Trigger, ENABLE);      //开定时器中断        而并没有开启COM中断,这个地方是你的笔误?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IR2101S和STM32直接连接好像在边沿跳变部分有很大的振铃,是不是加一个电阻更好?
我实际用示波器测过的,因为我的电路里面也没有加电阻

网友:
加上1K的电阻可以。

楼主:
我的COM 是开了的 你可以看看BLDC启动代码 我的启动也有些问题      STM32有些东西也是试验出来的因为看手册也没能得到很好的答案 自己多试试

楼主:
还有 外设初始化里面 我也感到 COM有些别的不一样 我再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COM 是开了的 你可以看看BLDC启动代码 我的启动也有些问题      STM32有些东西也是试验出来的因为看手 ...

COM的问题先不谈,我这边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PWM中间触发AD采样我目前还是必须要让TIM1的4通道输出一个波形才可以实现,否则无法触发,这个很奇怪。

网友:
专业,不懂!

网友:
我用了楼主的启动代码  发现电机抖动的厉害,并且有时候无法零启动

网友:
2009 太新了,能否转 labview 8.2

网友:
你这个电机电流也太小了吧

ma级别的

网友:
LZ代码  启动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
labview很好用~

网友(2012-05-22):
楼主原理图工具是什么?Eagle?好像用orcad的兄弟还是不多呢?个人感觉cadence的硬件设计工具链很好用。

网友:
请教楼主,软件 电机驱动的算法是啥?SVPWM ,FOC?

网友:
大家能说说,都是如何实现启动的吗?

网友B:
this  type of control includes only six step block communation with pwm duty ratio control and serial communication for motor current speed information... FOC and svpwm need more computation and motor control knowdledge such as clarke parke transformation inverse formulas, syncronizing adc and pwm waves...

网友(2012-07-26):
挺好的 ,不过飞思卡尔的dsp 做bldc貌似更有优势些

网友(2013-04-04):
引用 网友B:
this  type of control includes only six step block communation with pwm duty ratio control and seria ...

说得对 小弟刚刚接触 ,希望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
先mark,回去下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2014-02-07):
mark:这次的目的是无刷电机的双闭环控制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学习~

网友:
现在没有,先收藏以后再看,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2014-08-18):
多谢分享。期待此贴能有人进一步讨论,无刷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的目的是无刷电机的双闭环控制

你的双闭环调好了么?

网友(2014-12-23):
新手学习中,用手机先做下记号,明天上台机下来学习与参照。

网友(2015-03-09):
目前在做基于TMS320F28335的BLDC项目,但是使用该芯片的参考资料相当有限,不知道哪位大神能给点相关资料

网友(2015-12-09):
引用 网友A:
STM32做BLDC挺好,而且最低端的103都可以轻松实现这个。楼主加油吧。看了楼主的设计图,思路上基本和我的一 ...

可否分享你的程序,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 外设初始化里面 我也感到 COM有些别的不一样 我再想想

楼主,我TIM4与TIM1用的你的配置,且将TIM1配置函数中输入触发函数改为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3);
我只给霍尔信号供电,用手旋转电机轴,可进入void TIM2_IRQHandler(void),但是无法进入voi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void)函数。
求帮助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TIM4与TIM1用的你的配置,且将TIM1配置函数中输入触发函数改为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

   笔误?  怎么又是配置TIM4 又是配置TIM1  最后TIM2发生中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误?  怎么又是配置TIM4 又是配置TIM1  最后TIM2发生中断了。

嗯嗯,是笔误,
楼主,我TIM4与TIM1用的你的配置,且将TIM1配置函数中输入触发函数改为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3);
我只给霍尔信号供电,用手旋转电机轴,可进入void TIM4_IRQHandler(void),但是无法进入voi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void)函数。
求帮助啊

网友(2022-08-08):
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