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完成图像采集的有木有,进来一下,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15):
用的是XILINX的V2开发板,配置后输不出的vsync,但是href信号有效,而且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一下数据,纯黑色和白色的输出数据是对的,配置成RGB565的格式,然后转换成RGB888的格式用板子上的VGA接口输出。

网友A:
那你可以换个摄像头了。功能完整的摄像头,只要有时钟输入,上电就会输出vsync和href还有杂乱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换个摄像头了。功能完整的摄像头,只要有时钟输入,上电就会输出vsync和href还有杂乱的数据 ...

未必,配置错误同样会导致无VSYN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必,配置错误同样会导致无VSYNC

那可以发一份寄存器配置的数据表不?

网友C:
        {0x3a, 0x04},
        {0x40, 0xd0},
        {0x12, 0x14},
        {0x32, 0x80},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6},//0x0a,
        {0x0c, 0x00},
        {0x3e, 0x00},//
        {0x70, 0x00},
        {0x71, 0x01},
        {0x72, 0x11},
        {0x73, 0x00},//
        {0xa2, 0x02},
        {0x11, 0x81},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88},
        {0x83, 0x8f},
        {0x84, 0x96},
        {0x85, 0xa3},
        {0x86, 0xaf},
        {0x87, 0xc4},
        {0x88, 0xd7},
        {0x89, 0xe8},
        {0x13, 0xe0},
        {0x00, 0x0f},//AGC
        {0x10, 0x00},
        {0x0d, 0x00},
        {0x14, 0x38},//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0xab, 0x07},
        {0x24, 0x75},
        {0x25, 0x63},
        {0x26, 0xA5},
        {0x9f, 0x78},
        {0xa0, 0x68},
        {0xa1, 0x03},//0x0b,
        {0xa6, 0xdf},//0xd8,
        {0xa7, 0xdf},//0xd8,
        {0xa8, 0xf0},
        {0xa9, 0x90},
        {0xaa, 0x94},
        {0x13, 0xe5},
        {0x0e, 0x61},
        {0x0f, 0x4b},
        {0x16, 0x02},
        {0x1e, 0x27},//0x07,
        {0x21, 0x02},
        {0x22, 0x91},
        {0x29, 0x07},
        {0x33, 0x0b},
        {0x35, 0x0b},
        {0x37, 0x1d},
        {0x38, 0x71},
        {0x39, 0x2a},
        {0x3c, 0x78},
        {0x4d, 0x40},
        {0x4e, 0x20},
        {0x69, 0x5d},
        {0x6b, 0x60},//PLL
        {0x74, 0x19},
        {0x8d, 0x4f},
        {0x8e, 0x00},
        {0x8f, 0x00},
        {0x90, 0x00},
        {0x91, 0x00},
        {0x92, 0x00},//0x19,//0x66
        {0x96, 0x00},
        {0x9a, 0x80},
        {0xb0, 0x84},
        {0xb1, 0x0c},
        {0xb2, 0x0e},
        {0xb3, 0x82},
        {0xb8, 0x0a},
        {0x43, 0x14},
        {0x44, 0xf0},
        {0x45, 0x34},
        {0x46, 0x58},
        {0x47, 0x28},
        {0x48, 0x3a},
        {0x59, 0x88},
        {0x5a, 0x88},
        {0x5b, 0x44},
        {0x5c, 0x67},
        {0x5d, 0x49},
        {0x5e, 0x0e},
        {0x64, 0x04},
        {0x65, 0x20},
        {0x66, 0x05},
        {0x94, 0x04},
        {0x95, 0x08},
        {0x6c, 0x0a},
        {0x6d, 0x55},
        {0x6e, 0x11},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40},
        {0x01, 0x40},
        {0x02, 0x40},
        {0x13, 0xe7},
        {0x15, 0x00},
        {0x4f, 0x80},
        {0x50, 0x80},
        {0x51, 0x00},
        {0x52, 0x22},
        {0x53, 0x5e},
        {0x54, 0x80},
        {0x55, 0x00},//亮度
        {0x56, 0x52},//对比度
        {0x58, 0x9e},
        {0x41, 0x08},
        {0x3f, 0x05},//边缘增强调整
        {0x75, 0x05},
        {0x76, 0xe1},
        {0x4c, 0x0F},//噪声抑制强度
        {0x77, 0x0a},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0xc9, 0x60},
        {0x41, 0x38},
        {0x56, 0x4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34, 0x11},
        {0x3b, 0x02},//0x00,//0x02,
        {0xa4, 0x89},//0x88,
        {0x96, 0x00},
        {0x97, 0x30},
        {0x98, 0x20},
        {0x99, 0x30},
        {0x9a, 0x84},
        {0x9b, 0x29},
        {0x9c, 0x03},
        {0x9d, 0x4c},
        {0x9e, 0x3f},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79, 0x26},
        {0x09, 0x02},
        {0x3b, 0x42},//0x82,//0xc0,//0xc2,        //night m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C:
{0x3a, 0x04},
        {0x40, 0xd0},
        {0x12, 0x14},

谢谢,那个12H寄存器的值不一样,我用的是04H,其他基本差不多的,现在的情况是有vsync信号了,但是是30Hz左右的,貌似是错的,href的频率是31K左右,这个貌似应该还算接近吧。。。

网友D:
7670默认的配置就有东西输出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670默认的配置就有东西输出了的

这个查到过的,说是默认输出为YUV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查到过的,说是默认输出为YUV的数据

是yuyv的,但是该有的信号都有了,只是接到的数据格式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发一份寄存器配置的数据表不?

去找我的帖

网友(2012-05-22):
所有摄像头问题都顶

网友(2013-01-08):
你好,想问一下,ov7670不写控制字输出是什么图像?采集回来的数据通过串口发给pc怎么显示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