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凹型O的圈是不是标准件?正规的名称叫什么?

楼主(2012-04-15):
请问这样凹型O的圈是不是标准件?正规的名称叫什么?有没有具体的型号?谢谢

网友A:
看不懂呢,再讲详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呢,再讲详细点啊

就这样啦,不知道你看得清不?谢谢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帮不了你了,呵呵

网友:
估计要开模

网友:
如果你找那个密封的橡胶圈的话,一般就叫O型圈,有标准的产品!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0102.htm
一、O形圈概述
  O形圈规格   O形圈规格型号主要有UHSO型圈规格,UHPO型圈规格,UNO型圈规格,DHO型圈规格,活塞杆O型圈规格,耐高温O型圈,耐高压O型圈,耐腐蚀O型圈,耐磨损O型圈。   O形圈应用介绍:   孔用YX型O型圈   产品用途:用于往复运动液压油缸中活塞的密封。适用范围:TPU:一般液压缸、通用设备液压缸。CPU:工程机械用液压缸及高温、高压用油缸。材质:聚氨酯TPU、CPU、橡胶。   产品硬度:HS85±2°A 工作温度:TPU:- 40~+80℃,CPU:-40~+120℃ 工作压力:≤32Mpa 工作介质:液压油、乳化液。   YX型孔用挡O型圈   产品用途:本标准适用于油缸工作压力大于16MPa时配合YX型密封圈使用,或油缸偏心受力时,起保护密封圈的作用. 工作温度:-40~+100度。工作介质:液压油、乳化液、水 产品硬度:HS 92±5A 材 质:聚四氟乙烯。   轴用YX型O型圈   产品用途:用于往复运动液压油缸中活塞杆的密封 适用范围:TPU:一般液压缸、通用设备液压缸。 CPU:工程机械用液压缸及高温、高压用油缸。材质:聚氨酯TPU、CPU、橡胶 产品硬度:HS85±2°A 工作温度:TPU:- 40~+80℃ CPU:-40~+120℃ 工作压力:≤32Mpa,工作介质:液压油、乳化液。   O形圈密封性能优良,工作寿命高,动态压力密封工作寿命比常规橡胶密封制品高5—10倍,最高可达数十倍,在某些条件下可与密封基体同寿命。   O形圈摩擦阻力小,动、静摩擦力相等,是“0”形橡胶圈摩擦力的1/2—1/4,可消除低速、低压下运动的“爬行”现象。   O型圈高耐磨,密封面磨损后具有自动弹性补偿功能。   O型圈良好的自润滑性能.可作无油润滑密封。   O型圈结构简单,安装方便。   O型圈工作压力:0-300MPa;工作速度:≤15m/s;工作温度:-55-250度。   O型圈适用介质:液压油、气、水、泥浆、原油、乳化液、水-乙二醇、酸。   欢迎登陆:O形圈
2.O形圈适用范围
  O形密封圈适用于装在各种机械设备上,在规定的温度、压力、以及不同的液体和气体介质中,于静止或运动状态下起密封作用。在机床、船舶、汽车、航空航天设备、冶金机械、化工机械、工程机械、建筑机械、矿山机械、石油机械、塑料机械、农业机械、以及各类仪器仪表上,大量应用着各种类型的密封元件。O型密封圈主要用于静密封和往复运动密封。用于旋转运动密封时,仅限于低速回转密封装置。O型密封圈一般安装在外圆或内圆上截面为矩形的沟槽内起密封作用。 O型密封圈在耐油、酸碱、磨、化学侵蚀等环境依然起到良好密封、减震作用。因此,O型密封圈是液压与气压传动系统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密封件。
3.O型圈的优势
  O型密封圈与其他型式密封圈比较,具有以下优点:   --适合多种密封形式:静态密封、动态密封   适合各种用途材料,尺寸和沟槽都已标准化,互换性强   --适合多种运动方式:旋转运动、轴向往复运动或组合运动(例如旋转往复组合运动)   --适合多种不同的密封介质:油、水、气、化学介质或其它混合介质   通过选用合适的橡胶材料和适当的配方设计,实现对油、水、空气、煤气及各种化学介质有效的密封作用。温度使用范围广(- 60 ℃~+ 220 ℃),固定使用时压力可达 1500Kg/cm2( 与补强环并用 )。   --设计简单,结构小巧,装拆方便   O 形圈断面结构极其简单,且有自密封作用,密封性能可靠。   由于 O 形圈本身及安装部位结构都极其简单,且已形成标准化,因此安装更换都非常容易。   --材料品种多   可以根据不同的流体进行选择:有丁腈橡胶(NBR)、氟橡胶(FKM)、硅橡胶(VMQ)、乙丙橡胶(EPDM)、氯丁橡胶(CR)、丁基橡胶(BU)、聚四氟乙烯(PTFE)、天然橡胶(NR)等   --成本低廉   --动摩擦阻力比较小
编辑本段二、O型圈的表示方法
GB1235-76的表示方法
  外径D× 线径d2 。执行国标GB3452.1–82   比如:O形圈 20*2.4,Ⅱ-2 GB1235-76 中,20 代表大圈外径为20毫米,2.4 代表胶圈的截面直径是2.4毫米,Ⅱ-2 代表使用的橡胶种类,GB1235 代表的是标准号,76 代表的是标准公布年代。
GB/T3452.1-2005的表示方法
O型圈表示方法
o型圈正面图
比如: O形圈 7.5×1.8-G-N ,   7.5——内径d1   1.8——断面直径d2   G——系列   N——等级   材料采用HG/T2579-2008的方法
JB/T7757.2-2006机械密封用O形圈的表示方法
  比如: O形圈 7.5×1.8-G-N ,   7.5——内径d1   1.8——断面直径d2   G——系列   N——等级   材料:P——丁腈橡胶,E——三元乙丙橡胶等。
编辑本段三、o型密封圈沟槽尺寸(单位:mm)
  截面直径w 径向动态和静态 仅限于轴向密封 半径
沟槽深度
e1+0.06 沟槽宽度 沟槽深度
e2+0.2 沟槽宽度
g+0.2 无挡圈
r 有挡圈
r
g0+0.2 挡圈
g1+0.2 挡圈
g2+0.2
1.20
1.25
1.52
1.78
1.80
1.90
2.40
2.62
3.50
3.53
5.33
5.70
7.00
8.40 0.80
1.00
1.20
1.45
1.45
1.65
2.00
2.25
3.10
3.10
4.70
5.00
6.10
7.50 1.40
1.80
1.90
2.20
2.20
2.50
2.90
3.10
4.20
4.20
6.20
6.70
8.20
9.70
2.90
3.60
3.60
3.90
4.30
4.50
5.60
5.60
7.90
8.40
10.70
12.20
3.90
5.00
5.00
5.30
5.70
5.90
7.00
7.00
9.60
10.10
13.20
14.70 0.65
1.85
1.00
1.20
1.20
1.40
1.70
1.90
2.70
2.70
4.30
4.60
5.80
6.90 1.40
1.80
2.10
2.40
2.40
2.50
3.20
3.60
4.80
4.80
7.10
7.70
9.50
11.70 0.20
0.20
0.20
0.40
0.40
0.50
0.50
0.60
1.00
1.00
1.20
1.20
1.50
2.00
0.20
0.20
0.20
0.20
0.30
0.30
0.40
0.40
0.40
0.60
0.60
0.90
 如果需要有较大的膨胀,沟槽宽度可增大20%
编辑本段四:O型圈材质分类对照及优缺点:
1.天然橡胶 NR
  (Natural Rubber) 由橡胶树采集胶乳制成,是异戊二烯的聚合物。具有很好的耐磨性、很高的弹性、扯断强度及伸长率。在空气中易老化,遇热变黏,在矿物油或汽油中易膨胀和溶解,耐碱但不耐强酸。 · 是制作胶带、胶管、胶鞋的原料,并适用于制作减震零件、在汽车刹车油、乙醇等带氢氧根的液体中使用的制品。
2.丁苯胶 S B R
  (Styrene Butadiene Copolyme) 丁二烯与苯乙烯之共聚合物,与天然胶比较,质量均匀,异物少,但机械强度则较弱,可与天然胶掺合使用。   优点:   · 低成本的非抗油性材质   · 良好的抗水性,硬度 70 以下具良好弹力   · 高硬度时具较差的压缩歪   · 可使用大部份中性的化学物质及干性、滋性的有机酮   缺点:   · 不建议使用强酸、臭氧、油类、油酯和脂肪及大部份的碳氢化合物之中。 · 广用于轮胎业、鞋业、?布业及输送带行业等。
3.丁基橡胶 IIR
  (Butyl Rubber) 为异丁烯与少量 isoprenes 聚合而成,保有少量不饱合基供加硫用,因甲基的立体障碍分子的运动比其它聚合物少,故气体透过性较少,对热、日光、臭氧之抵抗性大,电器绝缘性佳;对极性溶剂如醇、酮、酯等抵抗大,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 -54~110 ℃。   优点:   · 对大部份一般气体具不渗透性   · 对阳光及臭氧具良好的抵抗性   · 可暴露于动物或植物油或是可氧化的化学物中   缺点:   · 不建义与石油溶剂,胶煤油和芳氢同时使用。 · 用于制作耐化学药品、真空设备的橡胶零件。
4.氢化丁睛胶HNBR
  (Hydrogenate Nitrile) 氢化丁睛胶为丁睛胶中经由氢化后去除部份双链,经氢化后其耐温性、耐候性比一般丁睛橡胶提高很多,耐油性与一般丁睛胶相近。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 -25~150 ℃。   优点:   · 较丁睛胶拥有较佳的抗磨性   · 具极佳的抗蚀、抗张、抗撕和压缩歪的特性   · 在臭氧、阳光及其它的大气状况下具良好的抵抗性   · 一般来说适用于洗衣或洗碗的清洗剂中   缺点:   · 不建议使用于醇类,酯类或是芳香族的溶液之中。 · 空调制冷业,广泛用于环保冷媒 R134a 系统中的密封件。   · 汽车发动机系统密封件。
5.乙丙胶 EPDM
  (Ethylene propylene Rubber) 由乙烯及丙烯共聚合而成主链不合双链,因此耐热性、耐老化性、耐臭氧性、安定性均非常优秀,但无法硫磺加硫。为解决此问题,在 EP 主链上导入少量有双链之第三成份而可硫磺加硫即成 EPDM ,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 -50~150 ℃。对极性溶剂如醇、酮、乙二醇及磷酸脂类液压油抵抗性极佳。   优点:   · 具良好抗候性及抗臭氧性   · 具极佳的抗水性及抗化学物   · 可使用醇类及酮类   · 耐高温蒸气,对气体具良好的不渗透性   缺点:   · 不建议用于食品用途或是暴露于芳香氢之中。 · 高温水蒸汽环境之密封件。   · 卫浴设备密封件或零件。   · 制动 ( 刹车 ) 系统中的橡胶零件。   · 散热器 ( 汽车水箱) 中的密封件。
6.丁睛胶 NBR
  (Nitrile Rubber) 由丙烯睛与丁二烯共聚合而成,丙烯睛含量由 18%~50% ,丙烯睛含量愈高,对石化油品碳氢燃料油之抵抗性愈好,但低温性能则变差,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 -25~100 ℃。丁睛胶为目前油封及 O 型圈最常用之橡胶之一。   优点:   · 具良好的抗油、抗水、抗溶剂及抗高压油的特性。   · 具良好的压缩歪,抗磨及伸长力。   缺点:   · 不适合用于极性溶剂之中,例如酮类、臭氧、硝基烃, MEK 和氯仿。 · 用于制作燃油箱、润滑油箱以及在石油系液压油、汽油、水、硅润滑脂、硅油、二酯系润滑油、甘醇系液压油等流体介质中使用的橡胶零件,特别是密封零件。可说是目前用途最广、成本最低的橡胶密封件。
7.氯丁胶 CR
  (Neoprene 、 Polychloroprene) 由氯丁烯单体聚合而成。硫化后的橡胶弹性耐磨性好,不怕阳光的直接照射,有特别好的耐大气老化性能,不怕激烈的扭曲,不怕二氯二氟甲烷和氨等制冷剂,耐稀酸、耐硅酯系润滑油,但不耐磷酸酯系液压油。在低温时易结晶、硬化,贮存稳定性差,在苯胺点低的矿物油中膨胀量大。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 -50~150 ℃   优点:   · 弹性良好及具良好的压缩变形。   · 配方内不含硫磺因此非常容易来制作   · 具抗动物及植物油的特性   · 不会因中性化学物,酯肪、油脂、多种油品,溶剂而影响物性   · 具防燃特性   缺点:   · 不建议使用强酸、硝基烃、酯类、氯仿及酮类的化学物之中。 · 耐 R12 制冷剂的密封件。 · 家电用品上的橡胶零件或密封件。   · 适合用来制作各种直接接触大气、阳光、臭氧的零件。   · 适用于各种耐燃、耐化学腐蚀的橡胶制品。
8.氯磺化聚乙烯胶CSM
  (Hypalon 、 Polyethylene) 氯磺化聚乙烯为杜邦公司专利的合成橡胶。耐热性、耐候性、耐臭氧性均佳;耐酸性也佳,常用于耐氧化性药品 ( 硝酸、硫酸 ) 之处,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 -45~120 ℃。   优点:   · 对臭氧、氧化及火焰都有不错的抵抗性   · 物性和氯丁胶相似且拥有较佳的抗酸性   · 极佳的抗磨蚀性   · 拥有和丁睛胶相同的低磨擦表面   · 对于油剂及溶剂的抵抗性介于丁睛胶及氯丁胶之间   · 建议使用水中来防渗漏   缺点:   · 不建议暴露于浓缩的氧化酸、硝基烃、酯类、酮类及芬香氢。
9.硅橡胶 SI
  (Silicone Rubber) 硅胶主链由硅 (-si-o-si) 结合而成。具有极佳的耐热、耐寒、耐臭氧、耐大气老化。有很好的电绝缘性能。抗拉力强度较一般橡胶差且不具耐油性。 优点:   · 经调制配方后抗张强度可达 1500PSI 及抗撕裂性可达 88LBS   · 弹性良好及具有良好的压缩性   · 对中性溶剂具有良好的抵抗性   · 具极佳的抗热性   · 具极佳的抗寒性   · 对于臭氧及氧化物的侵蚀具极佳的抵抗性   · 极佳的电绝缘性能   · 隔热、散热性佳   缺点:   · 不建议使用于大部份浓缩的溶剂、油品、浓缩酸及经稀释后的氢氧化钠之中。 · 家用电器行业所使用的密封件或橡胶零件,如电热壶、电烫斗、微波炉内的橡胶零件。   · 电子行业的密封件或橡胶零件,如手机按键、 DVD 内的减震垫、电缆线接头内的密封件等。   · 与人体有接触的各式用品上的密封件,如水壶、饮水机等。
10.硅氟橡胶 FLS
  (Fluorinated Silicone Rubber) 硅氟橡胶为硅橡胶经氟化处理,其一般性能兼具有氟橡胶及硅橡胶的优点;其耐油、耐溶剂、耐燃料油及耐高低温性均佳,一般使用温度为 -50~200 ℃。   优点:   · 适用于特别用途,如要求能抗含氧的化学物、含芳香氢的溶剂及含氯的溶剂的侵蚀。   缺点:   · 不建议暴露于煞车油,酮类及胼的溶液中 · 太空机件上。
11.氟橡胶 FPM
  (Fluoro Carbon Rubber) 分子内含氟之橡胶,依氟含量 ( 即单体构造 ) 而有各种类型。目前广用的六氟化系氟橡胶最早由杜邦公司以 ”Viton” 商品名上市。耐高温性优于硅橡胶,有极佳的耐化学性、耐大部分油及溶剂 ( 酮、酯类除外 ) 、耐候性及耐臭氧性;耐寒性则较不良,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 -20~250 ℃。特殊配方可耐低温至 -40 ℃。 优点:   · 可抗热至 250 ℃   · 对于大部份油品及溶剂都具有抵抗的能力,尤其是所有的酸类、脂族烃、芳香烃及动植物油   缺点:   · 不建议使用于酮类,低分子量的酯类及含硝的混合物。 · 汽车、机车、柴油发动机及燃料系统。   · 化工厂的密封件。
12.全氟橡胶FFPM
  (Perfluoroelastomer)   优点:   · 最佳耐热特性   · 优异的抗化学特性   · 低Outgassing 特性   · 优异之抗Plasma特性   缺点:   · 耐低温特性较差   · 原料价格较高   · 生产难度较高 · 全氟系列产品广泛地运用于半导体产业及信息相关产业所运用, 运用范围包含薄膜制程中之PVC, CVD及蚀刻制程及各种高真空密封制程。
13.丙烯酸酯橡胶ACM
  (Polyacrylate Rubber) 由 Alkyl Ester Acrylate 为主成份聚合而成之弹性体,耐石化油、耐高温、耐候性均佳,在机械强度、压缩变形率及耐水性方面则较弱,比一般耐油胶稍差。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 -25~170 ℃。   优点:   · 适用于汽车传动油之中   · 具良好的抗氧化及抗候性   · 具抗弯曲变型的功能   · 对油品有极佳的抵抗性   · 适用于汽车传动系统及动力方向盘之中   缺点:   · 不适用于热水之中   · 不适用于煞车油之中   · 不具耐低温的功能   · 不适用于磷酸酯之中 · 汽车传动系统及动力系统密封件。
14.聚氨酯橡胶 PU
  (Urethane Rubber) 聚氨酯橡胶机械物性相当好,高硬度、高弹性、耐磨耗性均是其它橡胶类所难相比;耐老化性、耐臭氧性、耐油性也相当好。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 -45~90 ℃。   优点:   · 耐磨、耐高压   缺点:   · 不耐高温 · 工业上耐高压、耐磨密封件,如液压缸密封件。   · 高压高荷电系统   材料表   材料名称 化学描述 英文缩写 英文别名
 丁腈胶  丙烯腈-丁二烯橡胶  NBR  Buna-N
 氢丁腈胶  氢化丙烯腈-丁二烯橡胶  HNBR  HNBR
 三元乙丙胶  乙烯-丙烯-二烯橡胶  EPDM  EP,EPT,EPR
 氯丁二烯  氯丁二烯橡胶  CR  Neoprene
 硅胶  硅树脂橡胶  WMQ  PVMQ
 氟硅氧烷  氟硅酮橡胶  FVMQ  FVMQ
 丙烯酸酯  丙烯酸酯橡胶  ACM  ACM
 乙烯丙烯酸  乙烯-丙烯酸橡胶  AEM  Vamac
 苯乙烯-丁二烯  苯乙烯-丁二烯橡胶  SBR  SBR
 聚亚安酯  聚酯/聚醚氨酯  AU/Eu  AU/EU
 天然橡胶  天然橡胶  NR  NR
 材料性能对比   基本性质 NBR HNBR EPDM FKM CR ACM AEM SBR AU/EU VMQ FVMQ NR
总体性能
抗压性
韧性
抗力
抗扯断强度
抗臭氧性能
抗油性
抗燃性
抗水性质
抗气体侵蚀性
耐磨性
高温(标准,ºF) 212 300 300 390 250 350 300 212 212 390 400 220
高温(特殊,ºF) 250 - - - - - - - - 480 - -
低温(标准,ºF) -22 -22 -60 5 -40 0 -40 -40 -40 -65 -75 -60
低温(特殊,ºF) -60 -40 - -30 - - - - - - - -

编辑本段O型圈材料的选择
  用作O形圈的材料有丁腈橡胶、羧酸腈、氟橡胶、乙丙橡胶、氢化丁腈橡胶、硅橡胶、氯丁橡胶、氟硅橡胶、聚氨酯、氯醇橡胶、丁苯橡胶、丁基橡胶、天然橡胶、乙烯/乙丙酸橡胶、聚丙烯酸酯橡胶、全氟橡胶等等。 同样一种橡胶由于配方的不同,性能指标也有较大的变化。所以在材料栏中简单地填写丁腈橡胶或丁腈-40是不准确的。用于O形圈的材料化工部有专门的标准,如:HG/T 2579-1994、HG/T 2021-1991、HG/T 2333-1992、HG/T 3089-2001、HB 5290-1991等。HG/T 2579-1994专门去掉了材料的具体类别,只给出了材料的一些性能指标。关于材料的选择参见表1。

编辑本段O形圈硬度的选择
  O形圈硬度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如某电站水泵水轮机硬度为70(Shore)密封圈,常常剥落,甚至横向切断,后采用85~90(Shore)的密封圈,效果理想。   硬度低,安装方便,但容易出现剥落、安装损伤、挤出甚至压力爆炸。硬度过高,安装不方便。   通常O形圈硬度40~90 IRHD,但在使用中一般70 IRHD是比较合适的,对于硅橡胶是例外,一般使用60 IRHD。   五.O型圈的修整   未硫化O型圈胶料在高温、压力下为粘稠流体,而到了模压硫化阶段,胶料迅速充满模腔,其多余的部分(为了防止缺胶,填充在模腔中的胶料,肯定保持一定的过量)溢出硫化,便形成了溢胶(也称废边、飞边)。溢边一旦形成,为使外观整齐、美观,必须除去,这一工序习称修边。对修边的要求是尺寸精确、外观整齐。在实际生产中。产品的修边往往费时、耗工,对于要求严的产品,在修边时稍有不慎即可能出废次,必须谨慎对待。一般来说,产品的尺寸规格越小、构形越复杂,修边的难度越高,废品也越多。   O型圈的修边分为手工、机械和冷冻等三类:   1。手工修边。操作者手持刀具,沿着产品的外缘,将溢边逐步修去。这是最原始的方法。效率低、质量难保证,特别对尺寸较小,精度要求高的O型圈难以做到彻底、于净,而且很容易损及产品本体与溢边的连接部。往往留下齿痕、缺口,从而留下漏油、漏气等影响密封的后遗问题。另外。手工修边对操作熟练程度的依赖也很突出。   2.机械修边。为了提高效率和质量,出现了机械修边。常见的是带旋转刀刃的专用电动修边机。所用的刀刃需与制品尺寸高度匹配。如果产品的内外缘都有溢边。则可设计成双刃、多刃口。以实现一次完成。机械修边的加工精度超过手工修边,效率也有成倍提高,特别对一模多腔的产品而言,可以按照产品的排列与分布,设计出与之匹配的刀具。待产品出模后。可整版套上,一次完成冲切。在加热的配合下,一次能修几十个。关键是冲切温度必须掌握好,防止过高后粘连。   3. 冷冻修边。将硫化好的成品连同废边,在冷冻条件下进行除边。该技术是由日本的昭和碳酸与国内的昭凌精密共同发明改进,几十年来,随着冷冻介质的选择、换代以及机械动作的改进,冷冻修边也经历了几代改进,日臻成熟和完善,工作效率和加工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网友:
估計有排找...

网友:
估计不是!

网友:
看图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没见过这种标准件!一般O型圈的标准件截面都是圆形的!

网友:
照片里面好像是两个嘛

网友B(2012-05-17):
梅花型密封圈,一般是用于气缸活塞杆部位。有标准件,一般是进口件。

网友C:
楼主说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这样的?

差不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梅花型密封圈,一般是用于气缸活塞杆部位。有标准件,一般是进口件。

谢谢丰大~

网友:
双层O形圏?直接用两个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