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中 比较数的大小问题

楼主(2012-04-15):
       我在写一个程序时,如 “ if(Boxes>60000)                 //设定最大累计装箱数
                        {LCD12864_PutString(3,4,"请重新输入");
                             LCD12864_Write_Cmd(0x98);
                             OK=0;                                          }
       发现Boxes 最多到65535可以进行判断,但当Boxes>=65536以上时,判断语句就没用了。
把Boxes定义为unsigned long 后,问题依然未解决。
     我想65535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关口,是不是因为51只支持到65535以下的数的大小的判断?
那要是让51能进行65535以上的数的判断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A:
65535 == 0xFFFF
两个字节。。C51里面应该是把int定义为两字节了。

比较long的话把后面的常量也转为long再比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535 == 0xFFFF
两个字节。。C51里面应该是把int定义为两字节了。

额,那如何将一个常量 定义成long的

楼主:
这样? unsigned long BOX=60000;
貌似还是不行

楼主:
求高人解答啊,不胜感激!

网友:
unsigned long Boxes;
.
.
.
if(Boxes > 60000L)

网友:
怎么不可以,还是检查其它有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