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我的HMC5883L 读取的数据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4-15):
这是通过 串口助手获得的原始数据,我绕的Z轴旋转,所以Z 轴上数据变化不大,
问题一:当角度接近0度时,X应该是最大值。从输出的结果来看,在331.4时取得最大值。
问题二:Y轴的正最大值为何和X轴的相差那么多呢?
问题三:手册说数据在-2048 到 2047  为何我的数据 x和Y没超过400   Z  轴没超过-500 。希望懂的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问题四:当旋转90时  X 轴数据接近,Y应该输出最大值 才对,可以数据为何不对呢

X轴      Y轴      Z轴      正北角度
x: 00189 y: 00005 z:-00445 a: 001.5
x: 00191 y: 00002 z:-00446 a: 000.5
x: 00190 y: 00002 z:-00444 a: 000.6
x: 00186 y: 00004 z:-00448 a: 001.2
x: 00181 y: 00004 z:-00444 a: 001.2
x: 00175 y: 00001 z:-00445 a: 000.3
x: 00166 y: 00009 z:-00448 a: 003.1
x: 00161 y: 00019 z:-00440 a: 006.7
x: 00152 y: 00027 z:-00442 a: 010.0
x: 00148 y: 00035 z:-00441 a: 013.3
x: 00140 y: 00040 z:-00439 a: 015.9
x: 00136 y: 00041 z:-00439 a: 016.7
x: 00129 y: 00047 z:-00435 a: 020.0
x: 00117 y: 00060 z:-00438 a: 027.1
x: 00084 y: 00058 z:-00436 a: 034.6
x: 00072 y: 00063 z:-00435 a: 041.1
x: 00054 y: 00068 z:-00432 a: 051.5
x: 00044 y: 00065 z:-00435 a: 055.9
x: 00025 y: 00066 z:-00434 a: 069.2
x: 00008 y: 00052 z:-00436 a: 081.2
x:-00006 y: 00052 z:-00434 a: 096.5
x:-00034 y: 00042 z:-00432 a: 128.9
x:-00061 y: 00031 z:-00432 a: 153.0
x:-00066 y: 00018 z:-00433 a: 164.7
x:-00114 y:-00018 z:-00429 a: 188.9
x:-00133 y:-00045 z:-00426 a: 198.6
x:-00142 y:-00064 z:-00426 a: 204.2
x:-00160 y:-00073 z:-00420 a: 204.5
x:-00170 y:-00096 z:-00417 a: 209.4
x:-00175 y:-00114 z:-00416 a: 213.0
x:-00179 y:-00122 z:-00418 a: 214.2
x:-00179 y:-00132 z:-00418 a: 216.4
x:-00178 y:-00143 z:-00420 a: 218.7
x:-00179 y:-00136 z:-00416 a: 217.2
x:-00227 y:-00119 z:-00387 a: 207.6
x:-00200 y:-00106 z:-00404 a: 207.9
x:-00182 y:-00150 z:-00413 a: 219.4
x:-00212 y:-00164 z:-00399 a: 217.7
x:-00256 y:-00184 z:-00367 a: 215.7
x:-00229 y:-00248 z:-00376 a: 227.2
x:-00167 y:-00297 z:-00402 a: 240.6
x:-00133 y:-00195 z:-00447 a: 235.7
x:-00138 y:-00196 z:-00444 a: 234.8
x:-00137 y:-00197 z:-00446 a: 235.1
x:-00138 y:-00194 z:-00445 a: 234.5
x:-00133 y:-00197 z:-00444 a: 235.9
x:-00133 y:-00209 z:-00447 a: 237.5
x:-00123 y:-00221 z:-00448 a: 240.9
x:-00111 y:-00243 z:-00452 a: 245.4
x:-00106 y:-00248 z:-00446 a: 246.8
x:-00095 y:-00264 z:-00452 a: 250.2
x:-00081 y:-00273 z:-00452 a: 253.4
x:-00052 y:-00288 z:-00459 a: 259.7
x:-00021 y:-00307 z:-00455 a: 266.0
x: 00017 y:-00333 z:-00456 a: 272.9
x: 00032 y:-00345 z:-00454 a: 275.2
x: 00068 y:-00348 z:-00453 a: 281.0
x: 00090 y:-00349 z:-00456 a: 284.4
x: 00120 y:-00348 z:-00456 a: 289.0
x: 00142 y:-00341 z:-00457 a: 292.6
x: 00164 y:-00333 z:-00457 a: 296.2
x: 00187 y:-00319 z:-00456 a: 300.3
x: 00199 y:-00308 z:-00457 a: 302.8
x: 00225 y:-00292 z:-00454 a: 307.6
x: 00240 y:-00280 z:-00454 a: 310.6
x: 00268 y:-00261 z:-00447 a: 315.7
x: 00256 y:-00227 z:-00457 a: 318.4
x: 00237 y:-00200 z:-00466 a: 319.8
x: 00244 y:-00183 z:-00467 a: 323.1
x: 00301 y:-00164 z:-00442 a: 331.4
x: 00293 y:-00111 z:-00448 a: 339.2
x: 00273 y:-00081 z:-00451 a: 343.4
x: 00270 y:-00061 z:-00448 a: 347.2
x: 00244 y:-00058 z:-00455 a: 346.6
x: 00229 y:-00055 z:-00461 a: 346.4
x: 00210 y:-00051 z:-00466 a: 346.3
x: 00207 y:-00048 z:-00465 a: 346.9
x: 00208 y:-00044 z:-00464 a: 348.0
x: 00183 y:-00026 z:-00464 a: 351.9
x: 00168 y:-00015 z:-00463 a: 354.8
x: 00164 y:-00006 z:-00464 a: 357.9
x: 00145 y: 00008 z:-00461 a: 003.1
x: 00116 y: 00035 z:-00456 a: 016.7
x: 00116 y: 00049 z:-00449 a: 022.8
x: 00111 y: 00060 z:-00447 a: 028.3
x: 00104 y: 00064 z:-00445 a: 031.6
x: 00090 y: 00064 z:-00446 a: 035.4

楼主:
有需要串口输出程序的可以留下邮箱,基于51的

网友A:
楼主程序算出来的应该是地磁北极。地磁北极和地理北极有十几度的偏差叫做磁偏角。因地区不同,磁偏角的数值也不同。
加上这个磁偏角,楼主看看是否对了呢。
至于没有达到最大量程,是因为地磁场很微弱大约只有零点几高斯,达不到HMC5883的最大量程的。
如果想看最大量程,可以找块磁铁放到芯片旁边试试。

网友:
我也正在测试,求一份串口测试程序,谢谢。49302955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x,y,z轴的数据是从芯片的寄存器中读出来的吧, 正北角度
这一列数据是从芯片读出来的,还是根据xyz三轴的数 ...

直接从芯片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算出来的应该是地磁北极。地磁北极和地理北极有十几度的偏差叫做磁偏角。因地区不同,磁偏角的数值 ...

谢谢指点

网友(2012-12-20):
楼主,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么,我的问题和你太相似了。貌似是传感器需要校准的原因,如果你解决了,麻烦给我说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