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gprs通信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2-04-15):
最近在调SIM900A模块,输出的数据格式比较乱,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建立连接后,我间隔10秒向SIM900A发送一串数据, 以下是我串口检测到的数据:
>>> 2012/4/15 19:33:35:   +IPD,8:SDSDDSDS
>>> 2012/4/15 19:33:39: SDSDDSDS:
>>> 2012/4/15 19:48:00:   +IPD,8:SDSDDSDS
>>> 2012/4/15 19:48:25:   +IPD,16:SDSDDSDSSDSDDSDS
>>> 2012/4/15 19:48:31:   +IPD,8:SDSDDSDS
>>> 2012/4/15 19:40:20:   +IPD,8:SDSDDSDS
>>> 2012/4/15 19:40:30: SDSDDSDS:
>>> 2012/4/15 19:40:40:   +IPD,8:SDSDDSDS
>>> 2012/4/15 19:40:50:   +IPD,8:SDSDDSDS
>>> 2012/4/15 19:41:00:   +IPD,8:
>>> 2012/4/15 19:41:10:   +IPD,8:SDSDDSDS
SIM900A Revision:1137B08SIM900A32_ST
+IPD,8:SDSDDSDS 为正常格式,却偶尔会只有数据SDSDDSDS:没有+IPD,或只有+IPD,8:没有数据,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Thanks!

网友:
最近发现如果不加IP头,TCP数据接收到很好,
加上了反而接收不完全,
这个原因还真没有找到,
求解!

网友:
数据字节与字节之间的时间没有处理好吧

网友:
这个东西你要了解一下TCp通讯的模式,tcp是字节流的形式,意思就是说,你在电脑上发100个字节,下位机可能一次收到100个字节。也可能第一次收到20字节,第二次80字节,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断档现象,你要处理好报文的边界!

网友A:
这个模块,我们公司用了一批,差点死在他手头。从此与他绝缘。

楼主(2012-06-05):
请问楼上后来用的什么型号?不行要换了,玩不起啊

网友:
我们也用SIM900A的 透明模式传输 蛮好的!

网友B:
普及一个GPRS模块的基本检测及提问题的方法.
大家知道GPRS模块国内现在有多家平台.很多都是在平台上做的开发.而且各个厂家的能力不同.及时间的不同.各自的模块也有不同的版本.所以大家在谈一个模块问题的时候.最好先把模块的版本说出来.如果版本很旧的,见意先把版本更新的再说.  SIM900A是停产多年的产品.大家学习还是可以的.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旧的软件版本上.

SIM900A在06-07年的一个版本因为在电力上应用TCP/IP出了问题,被踢出了电力市场.现在也没进去.不过.后面的版本是解决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我们公司用了一批,差点死在他手头。从此与他绝缘。

是什么现象,什么原因呢?能说说吗,大家也有个经验教训。

网友:
更正一下.是GTM900.华为的.SIM900是SIMCO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现象,什么原因呢?能说说吗,大家也有个经验教训。

上线难,需要多次重启之后才能上线

楼主:
不知楼上现在用的什么型号,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我们公司用了一批,差点死在他手头。从此与他绝缘。

那用哪家的好呢》我希望模块的上行速度能快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普及一个GPRS模块的基本检测及提问题的方法.
大家知道GPRS模块国内现在有多家平台.很多都是在平台上做的开 ...

SIM900A停产多年,第一次听说,搞错了吧,再去好好看看SIM900A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M900A停产多年,第一次听说,搞错了吧,再去好好看看SIM900A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楼上现在用的什么型号,可否分享一下?

先生您好,不知道您现在用的SIM900A是什么问题,若是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2367066673,我司有专业的技术支持为您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型号,SIM900A,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们公司目前在大量使用,价格也就70左右。没有停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型号,SIM900A,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们公司目前在大量使用,价格也就70左右。没有停产的 ...

派来两个技术人员,琢磨了两天,没有一个所以然,被它害死,现在不敢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型号,SIM900A,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们公司目前在大量使用,价格也就70左右。没有停产的 ...

先生您好,我做SIMCOM模块的,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2367066673

网友:
模块上行速度,还得看GU900D的,有多个客户测试为证。

网友:
哈哈.关于本人在8楼笔误,关于SIM900A停产问题...本人已经在10楼做了说明.非常抱歉.  SIM900X是SIMCOM的产品.市场上用的还是挺多的. 好像最近有个要出一个SIM800,听说价格会很便宜.

网友(2012-08-03):
sim800确实已出现,只有gprs功能。

网友:
SIM800系列模块有几款:SIM800E,纯数据模块,数据传输和短信,无语音功能,SIM800W和SIM840W,数传,短信,语音都有,且软件硬件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