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ch375+lpc2131+ssd1289 显示TXT小说和565图片

楼主(2012-04-15):
如题
以下为程序:以下为图片

西文点阵数据放在程序中,HZK放在U盘中。
中文字库,放在U盘中:
西文点阵数组。
/*asc码的点位数组0X20~0X7F                                    */
const unsigned char asc[153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
0x36,0x24,0x4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24,0x24,0x24,0xFE,0x48,0x48,0x48,0xFE,0x48,0x48,0x48,0x00,0x00,
...
}
;

1.只是实现了565的BMP图片显示。
2.TXT部分只实现了一个TXT的显示,没有控制功能,没有实用价值。
3.没有触摸功能,现在还没有IC.
只是业余作一个玩玩。有作过触摸的朋友推荐一个购ADS783的联接。货到负款的,我只要三个。谢谢!

网友(2012-05-17):
谢谢噢。我也正在弄在显示TXT文档时遇到些问题。

楼主:
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我在做TXT电子书的时候发现上一页的时候不大好做。没想到好的办法。要么内存占用太大。要么太慢。

楼主:
如果用一个参数,和一个TXT文档,记往已显示的每页的位置,想上翻页时,读出上一页的位置就可以了。在我的程序中有一个readnumber,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文件系统,如果是的话,不会增加内存的消费,只是增加了一些运行时间,不会有什么感觉。如果可以加我309583074,我们一起学习。

网友:
值得研究一下实现过程,呵呵

楼主:
如果CPU的ROM大的话,可以将字库放在CPU内的ROM中,这样显示的时候速度会加快很多,我的LPC2131的ROM不够,只能把ASC放在ROM中,HZK16放在U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