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数字摄像头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2-04-15):
数字摄像头一般都是用中断的方法读取数据,请问谁有不用中断读取摄像头数据的方法?
有没有代码可以参考一下,感激涕零啊!求解啊

网友:
难以理解

中断是说 我弄好了你来取吧
人家没弄好呢你去干什么

网友:
还没搞清楚数字摄像头跟模拟的有何区别的路过。

楼主:
如果单片机什么也不做,就只是等待读取数据,一直检测电平情况,不行吗   我试过了  这样效果不是很好,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或代码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