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ASIMO用的什么芯片控制的?

楼主(2012-04-15):
好像用了VXWorks。

网友:
可能是x86的电脑~

网友A:
ASIMO 不能算一个真的能自主行走的机器人,  老美那个 机器狗(驴) 才算

网友(2012-07-21):
不清楚。。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IMO 不能算一个真的能自主行走的机器人,  老美那个 机器狗(驴) 才算

ASIMO 比那奇丑无比的机器狗强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SIMO 比那奇丑无比的机器狗强多了

奇丑无比的机器狗比ASIMO 实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丑无比的机器狗比ASIMO 实用多了

或许吧,别忘了,那只狗生来就是战争机器,至少ASIMO现在还没往这方向发展

网友D:
那只狗好像就是为美国军方开发的,看起来怪怪的, 没ASIMO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只狗好像就是为美国军方开发的,看起来怪怪的, 没ASIMO看着舒服

用途不同所以外形不同 米帝军队不会为外形掏钱的
要说外形 可以看看NASA发到太空上那个机器人

网友:
虽然只有上半身

网友E:
ASIMO,应该会越来越强大

网友(2012-09-28):
引用 网友E:
ASIMO,应该会越来越强大

一个高级复杂的工业仿人形机器人。 大量传感器应用的功能堆叠机械,他的发展方向我是不看好。他将永远是工程师的玩具

网友(2013-12-18):
楼主,你应该感谢我,我找到了一篇论文, 我简单看了一下,里面其实有至少2个pc吧,还有dsp,无线通信AP。我想操作系统应该是windows和一些小型的嵌入式的实时系统配合完成的。比较复杂。里面还应该有pci控制卡,或者通信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SIMO 不能算一个真的能自主行走的机器人,  老美那个 机器狗(驴) 才算

四个腿的和两个腿的不在一个层次上。显然两个腿的要高一个层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个腿的和两个腿的不在一个层次上。显然两个腿的要高一个层次。

不能光看腿的数量,你推一把看看稳定性,这个才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