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机器人大多用什么主控芯片?

楼主(2012-04-15):
我看一些机器人的书籍大多用的DSP

网友:
应该是这样子的 DSP对电机的控制比较犀利

网友A:
看现在的机器人大赛,好多都直接上X86构架了

网友B:
我们实验室工业机器人相关研究比较多
系统通常分3层
最底层由FPGA和DSC构成运动控制
中间层通常由DSP执行控制算法 通过PCI与应用层相连
应用层通常为X86系统 也有一套基于ARM9的

网友C:
這是個大系統,不是單純一種芯片能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现在的机器人大赛,好多都直接上X86构架了

你是说直接上CPU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实验室工业机器人相关研究比较多
系统通常分3层
最底层由FPGA和DSC构成运动控制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個大系統,不是單純一種芯片能解決的。

刚刚开始起步,还不是看的很多 ,见笑了。

网友:
落后了,我们还停留在单芯片的时代啊,

网友:
呵呵,还停留在单片时代!

网友:
Oh! My God!! 发现自己啥也不知道 !慢慢学吧!!

网友:
看你干什么用吧
LEGO机器人用ATMLE的ARM7,不用外挂SRAM和NAND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实验室工业机器人相关研究比较多
系统通常分3层
最底层由FPGA和DSC构成运动控制

请问一般用什么DSP芯片来控制电机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般用什么DSP芯片来控制电机啊?谢谢!

C2000系列居多
TI在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和选型指南里也推荐使用C2000系列

网友:
谢谢,你们实验室有没有淘汰下来的二手C2000开发板?我想学学,谢谢!

网友(2012-06-02):
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小型机器人:国外主流AVR和PIC,现在转向STM32了,
大型机器人:x86或ARM。
DSP一般不作主控芯片,作为运动控制的协处理器。

网友:
主控PC104,协控dsp等

网友(2012-08-09):
话说STM32不是要出DSP的外设么,到时搞起来也方便多了

网友:
我也想搞机器人啊,可是没有钱。。。

网友:
火星车勇气号用的是主频20M的单核心CPU。。。

网友E(2012-09-19):
机器人板块,,,好多好玩的,,,

网友:
x86+dsp比较多些

网友(2012-12-26):
小型机器人:国外主流AVR和PIC,现在转向STM32了,
大型机器人:x86或ARM。

网友F:
用电机控制真的不是太好的方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电机控制真的不是太好的方案

何来此言,你有不用电机的方案?

网友(2013-02-28):
底层不用电机用什么呢?

网友(2014-10-26):
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实验室工业机器人相关研究比较多
系统通常分3层
最底层由FPGA和DSC构成运动控制

学习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何来此言,你有不用电机的方案?

有些用气动/液压的
我们这有一套 教学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用气动/液压的
我们这有一套 教学用的

用气动/液压可以实现简单的控制,恐怕稍微复杂一点,机械结构就要很复杂了。

比如,我想机器手可以停在一条直线的任意位置,并有精度要求,就很难办了,更不用说以任意角度悬停在空间中的任意一点了。

网友:
除非我以后驱动复杂的交流电机。不然我绝对不用DSP驱动电机。贵、开发环境不友好、资料少。
直流电机,就算是无刷,8位单片机都能带的好好的,凭什么用DSP?

网友:
涨知识了  学习了

网友:
这个...长知识了

网友:
我以前做过的机器人例子 轮式移动机器人的话 一般是dsp2000+FPGA  人型机器人的话 最开始是单片机 然后升级dsp6000做图像处理 现在好像已经开始用pc104了

网友:
基本都多芯片混用。
mcu控制。dsp计算
fpga混搭

网友H:
我觉得,执行驱动电路交给CPLD或者FPGA更好些。算法和控制交给DSP或者ARM

网友(2014-11-25):
X86+协处理器。。。

网友:
机器人控制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板块,,,好多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般用什么DSP芯片来控制电机啊?谢谢!

可以是用我们专业芯片.四轴运动控制芯片.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执行驱动电路交给CPLD或者FPGA更好些。算法和控制交给DSP或者ARM

可以用我们四轴运动控制芯片.加995971182

网友:
我们曾经拆过一台ABB的控制柜,他们使用奔腾2来解析机器人语言,控制是使用飞思卡尔的ppc构建的mcp和ti的c6000系列的dsp再加fgpa的复杂的系统来实现的,两者通过pci来通讯,操作系统是vxworks。

网友:
机械公敌里面的那种机器人用什么控制→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