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USB isp 和 USB asp】 的区别

楼主(2012-04-15):
如题,刚接触的新手,发现买的下载线是USB asp,看教程里用的是isp。请问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这个没玩过
请懂的朋友讲解

网友A:
ISP是下载方式.USBASP是商品名.没必要纠结.目前没什么大的区别.买时问下用什么软件就可以了.第三方软件的更好些.STUDIO直接支持的反而功能弱暴(一般这类可能被人叫USBI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P是下载方式.USBASP是商品名.没必要纠结.目前没什么大的区别.买时问下用什么软件就可以了.第三方软件的更 ...

JTAG II用户表示,很强悍,很好用, avrdude是个很好的懒人软件.

网友:
我用的就是usbasp+progisp1.72.。。。还是免驱动的,挺爽

网友:
USB-ISP:USB In-System Programming,在线系统可编程,指电路板上的空白器件可以编程写入最终用户代码, 而不需要从电路板上取下器件,已经编程的器件也可以用ISP方式擦除或再编程。
USB-ASP:是一种基于ATMEL公司的AVR系列RISC单片机的高速性质和一个由纯软件的USB通信协议栈而构成的一个可以向51系列,AVR系列单片机下载(烧写)程序的下载器.
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