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概念,如何使用内部振荡?如何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2012-04-15):
哪位老师给用图说明一二?

网友:
这个问题看技术手册更好。
你连单片机型号都不说一下,天知道。

楼主:
恩,楼上的说的极是,我现在有的型号是stc12L5616AD.

网友:
使用内部RC震荡电路

使用内部反相器电路接晶振

使用外部时钟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楼上的说的极是,我现在有的型号是stc12L5616AD.

平时不注意看吗,STC-ISP上有选择

楼主:
看到了,只是没有明白上面的意思,所以才求教。谢4楼的。

楼主:
这么说片子接上电源应该能够烧录程序了啊,我咋烧不进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片子接上电源应该能够烧录程序了啊,我咋烧不进去呢。。。。

你想烧写程序后单片机使用“内部RC时钟”,STC-ISP中选择“内部RC时钟”,而且下载程序时:
①若单片机之前是使用“外部晶振/时钟”,则本次烧写单片机必须接有外部晶振,不过烧写完后,单片机启动运行就不要接外部晶振了。
②若单片机之前是使用“内部RC时钟”,则本次烧写不用接外部晶振。

楼主:
没有明白您说的之前啥意思,我本来就是想整个最简单的系统,两根电源线,两根收发线,应该能把数据写进去了。然后用这个东东点个跑马灯而已。谢谢你了。

楼主:
有用内部晶振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