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3)为什么LGT芯片不能使用原AVR仿真器器?

楼主(2012-04-16):
之前有网友质疑: LGT 不能使用原AVR的仿真,需要使用自己专用的, 是否劣势?

这是我写本文的原因:看完本文后,你就会知道,LGT使用自行设计的仿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看完我编写的: (教程2).LGT编程、编译、烧录、仿真的第一个范例:流水灯,  可能有网友仍会有疑问:“既然LGT是使用AVR的开发软件,比如AVR STUDIO, GCC, ICC,IAR,CVAVR , 为何不直接设计成使用原AVR的仿真器?”

正如我们一直重申的: LGT是一款有知识产权的芯片,并不是照抄AVR的。 LGT芯片有大量我们创新的技术细节。本文涉及的仿真问题,就是我们创新之一。

先看一下 AVR 的仿真与下载的情况。

所有的AVR芯片都有几个引脚,是与ISP下载有关的。也就是下图看到的 MISO, MOSI,SCK 及 RST 引脚,再加上电源, 要做AVR ISP 至少需要6条引线。

AVR的仿真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情况1: ATmega8 不能仿真(专用的仿真器的价格高达人民币3.5万元,所以几乎可以认为不能仿真)。

情况2: 单线仿真。 用于引脚数目不多的芯片,比如8脚的 tiny 系列, ATmega48 系列等。它用一条引线进行仿真操作。

情况3: JTAG 仿真。从 ATmega16 开始引脚多的芯片基本是使用这种仿真方式。 包括电源线,它需要10条引线进行仿真,如下图看到的 TCK,TDO,TMS,TDI,RST,Vref等

从上面可以看出, AVR的仿真、下载引脚很复杂。 由于引脚需要复用,在设计时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方便。 下图是 ATmega164P的引脚图,大家看一下就知道是多么复杂

LGT 是一款全新设计的芯片,我们着力于化繁为简, 用最少的引脚实现仿真与下载。

请看LGT的芯片的引脚图:

大家可以看到,AVR使用了近10个管脚用于ISP、JTAG仿真, 而LGT 仅使用了 SWC,SWD 两条引脚(加上VCC,GND电源共4条),就实现了 ISP , JTAG 功能。

可能有网友奇怪, SWD, SWC 如何能进行JTAG 仿真?

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设计仿真器。 请看图:

也就是说, 我们设计了一款工具, 可以将 SWD,SWC两条信号脚,扩展、模拟成 AVR JTAG ICE 需要的 TCK,TDO,TMS,TDI 等信号。

这对仿真工具内的MCU有较高的速度要求,目前我们推出的LGT芯片达不到这种要求,所以,我们使用了一块新唐的芯片做仿真器。

附录:LGT芯片JTAG 接口连线图:

网友A:
引脚省下了,PCB位置也留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省下了,PCB位置也留出来了

是的, 到时只需要在PCB上留4个测试点: VCC,GND, SWD,SWC , 就能实现仿真与下载功能了。

网友:
SWD两线制呀,象ARM看齐了

网友B:
不能232下载有点遗憾呀

网友:
建议增加串口下载吧,适合客户端做自动更新功能

网友C:
还得使用专门的开发工具,感觉不太方便。

网友:
完全是ARM的设计思路。

网友:
请看LGT的芯片的引脚图:

大家可以看到,AVR使用了近10个管脚用于ISP、JTAG仿真, 而LGT 仅使用了 SWC,SWD 两条引脚,就实验了 ISP , JTAG 功能。

                                                                                         ,就实现了 ISP , JTAG 功能。(老大是要写实现吧)

网友:
四根线,还可以供电,确实很方便啊!
力挺LGT!

网友D:
我用过占用最少的是sx系列单片机,仿真,烧写从晶振的时钟线,不占用任何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232下载有点遗憾呀

我们会提供价格极低的仿真下载工具  :) 并且我们会开源工具的DIY方法。

可以保证的是:我们的工具价格,比一条质量较好的232-USB线还要便宜很多。 你还需要232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占用最少的是sx系列单片机,仿真,烧写从晶振的时钟线,不占用任何IO口。 ...

估计这个方法不适合AVR的兼容。

大家不要忘记的是: 我们要做到尽量简化,但是,同时也需要兼容AVR STUDIO 软件等。

网友:
armok需要了解一下Arduino为什么能火?
用户的心态和市场环境充满未知

网友E:
用SWD很好的,线少了很多
仿真器便宜的话真的比用RS232方便,我买的一条中等质量的USB-232线也要五六十元呢,盗版J L I N K也就六七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WD很好的,线少了很多
仿真器便宜的话真的比用RS232方便,我买的一条中等质量的USB-232线也要五六十元呢 ...

是的,中等质量的USB-232线也要五六十元。

如果我们的USB工具,只卖30元左右,你还要232下载干吗? (估计现在的电脑都没有串口了,基本上需要USB转2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得使用专门的开发工具,感觉不太方便。

使用完LGT后,你会改变看法,你会认为AVR才不方便 :)

网友:
看好这个片子

网友F:
下载线只需要四根线, 那真的方便了不少.

网友:
引脚少了很好呀,对于PCB紧凑的话很有好处

网友:
支持好用的原创,这才是最重要的,支持am

网友G:
看来是对芯片做了大手术,改了AVR的一些部分

网友:
能支持两线当然好了,arm  c8051f 都可以,这下原装 AVRISP 没有用了,高价抛售了

不光电子产品不能收藏,看来开发工具也不能收藏

网友:
能用山寨的xlink就好了

网友H:
这样的话,原来的板子如果不改板用Pin2Pin的LGT替换MEGA,能下载吗?

网友:
 看来偶的两个AVR下载器还没破处就得搁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话,原来的板子如果不改板用Pin2Pin的LGT替换MEGA,能下载吗?

你可以烧录完后再焊接。 或者做一个治具用探针连接。

到时 pin-to-pin 方式,我们也会评估这个问题,极可能到时你连接上我们的工具就能下载,不需要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对芯片做了大手术,改了AVR的一些部分

改的地方很多。

比如内部RC,我们将AVR的8M提高到了16M,精度从3%提高到1%,并且支持串口方式编程修正误差。

网友:
我的AVR工具也没出用了........mkii。四个点,非常方便。易用就可以,便宜的开发工具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烧录完后再焊接。 或者做一个治具用探针连接。

到时 pin-to-pin 方式,我们也会评估这个问题,极 ...

太好了,支持。

网友:
等LGT火起来以后出个DIP封装的就最好了,

网友:
看了介绍感觉LGT功能和AVR一样,使用比AVR简单。

网友:
越来越期待了,AVR的JTAG真是复杂,
现在两线即可实现真是太方便了。

网友I:
其实现在电脑都没有串口了,大多是USB-USART了,所以索性就直接用USB-ISP,或USB-SWD了,笔记本就很方便连接了,无需再找那个繁琐的USB-USART了。

网友:
芯片兼容,工具便宜,很快就能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现在电脑都没有串口了,大多是USB-USART了,所以索性就直接用USB-ISP,或USB-SWD了,笔记本就很方便连 ...

的确啊,这样能做到最方便

网友:
就是等的心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占用最少的是sx系列单片机,仿真,烧写从晶振的时钟线,不占用任何IO口。 ...

那要是要用外部晶振该怎么办呢?   LGT的晶振管脚可都是可以当IO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载线只需要四根线, 那真的方便了不少.

你不连接电源的话。3根线就够咯!

网友:
期待,原来AVR的下载,将RST脚引到外面插座上,总担心被干扰复位,现在LGT用两线下载,安心了!!

网友:
不说了,赶快上架啊。

网友:
感觉像是M0之类的版本。。。。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到板子,也想玩玩

网友:
赶紧上架才是正道,偶们也可以顺便参与一下测试,^_^。

网友:
有个问题求解释:为什么仿真和下载不需要连RST引脚?

网友:
少了RST,内部直接控制复位?连线越少越方便,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中等质量的USB-232线也要五六十元。

如果我们的USB工具,只卖30元左右,你还要232下载干吗? (估 ...

30元,包邮吗?

网友:
pin to pin太麻烦而且会导致电路设计问题,SPI下载就经常和spi器件冲突,希望分配专门引脚

网友:
简便了,好

网友J:
工具才15元,散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元,包邮吗?

怎么不问:“包派人包专机上门教你如何使用吗?”

记起以前有人问邮购部0.01电阻的报价是否包邮。 这不是幽默,而是RZ。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的地方很多。

比如内部RC,我们将AVR的8M提高到了16M,精度从3%提高到1%,并且支持串口方式编程修正误 ...

花的代价蛮大的。
不过是值得,要真正做事情,这个是必须的。
但愿,从LGT开始,闯出一片天地。
不过,阿莫开的头也太多了,精力够吗?

楼主:
不过,阿莫开的头也太多了,精力够吗?

我是传说中的一夜七次郎

网友:
SWD两线调试与下载非常方便,节省了I/O口的复用问题,可在仿真时使用更多的I/O口。仿真时占用的两根线,可将这两个引脚设置为简单的功能(像只检测高低电平那种)。

网友K:
既然仿真用四根线就行了,那何必用十芯的JTAG线,直接用一个四芯的线就是了,一个JTAG座要占用很大一块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既然仿真用四根线就行了,那何必用十芯的JTAG线,直接用一个四芯的线就是了,一个JTAG座要占用很大一块地方 ...

建议目标板不要用10芯的坐子,留4个针就行,然后用飞线接过去。

网友:
改名叫ourlg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占用最少的是sx系列单片机,仿真,烧写从晶振的时钟线,不占用任何IO口。 ...

又长见识了,有那么BT的mcu。。。

编者按:Scenix公司推出的8位RISC结构SX系列单片机与Intel的PentiumⅡ等一起被《ElectronicIndustryYearbook1998》评选为1998年世界10大处理器。技术上有其独到之处。SX系列双时钟设置,指今运行速度可达50/75/100MIPS;具有虚拟

网友:
心痒难耐,就等货到开工了

网友:
吸取avr的精华,去了他的糟粕,感觉确实不错

网友:
飞思卡尔的只要1根线,可以参考下

网友L:
从官方主页上也没看到是哪个地方出产的,是国内的还是台湾的?
是个人作品还是工厂产品?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从官方主页上也没看到是哪个地方出产的,是国内的还是台湾的?
是个人作品还是工厂产品? ...

英雄不问出处。
如果我说我有皇室高贵血统,一定被你取笑,所以我只能说,我出生贫寒,从小就是孤儿,是兄弟们把我养大,这就是ourAVR!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英雄不问出处。
如果我说我有皇室高贵血统,一定被你取笑,所以我只能说,我出生贫寒,从小就是孤儿,是 ...

那起码解释下LGT是什么意思啊?和LG什么关系。
如果用于产品,当然希望能够长期供货,万一有一天不做了怎么办?
例如AVR,即使断货了,也可以轻松的从RS、e络盟、mouse、digkey等处购得。

网友:
有阿莫在 你还怕断货 , 不会像雕刻机那样让你们等的.

网友M:
攪開發的,幫客人設計好,讓客人可批量生產。客人翻單,我們最怕就是沒芯片供貨。66樓的csdnct說得對,AVR生存了那麼久,Atmel供不到貨,市場上還有很多人或公司手上有存貨,那就安心不少。 LGT比較新,若因某些原因暫時不能供貨,那怎樣向客人交代。所以,想問莫大,若已設計成LGT芯片的產品,即時改為AVR的,是否不用硬件的改動,只要找回AVRISP經10pin(或6pin)頭燒錄便可?
現在生產上的員工工資越來越高,若因缺貨而要生產線增加人手才可轉到AVR系列芯片,那不是客人追殺選用LGT芯片人,就是生產老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起码解释下LGT是什么意思啊?和LG什么关系。
如果用于产品,当然希望能够长期供货,万一有一天不做了 ...

就是Logicgreen Technologies

网友:
引用 网友M:
攪開發的,幫客人設計好,讓客人可批量生產。客人翻單,我們最怕就是沒芯片供貨。66樓的csdnct說得對,AVR ...

ic卖得好为什么不继续生产呢?有兄弟们的支持一定会做得更好,会推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让你们没有白学AVR!

网友M:
Atmel曾經缺貨就是前科,生意很好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不是廠家不做,是趕不上,那客人的訂單就會脫期了。所以還是想知道:
若已設計成LGT芯片的產品,即時改為AVR的,是否不用硬件的改動,只要找回AVRISP經10pin(或6pin)頭燒錄便可?

网友:
有些心动了,赶快出多引脚大RAM的吧,当然FLASH也要大,比如至少64K

楼主:
引用 网友M:
Atmel曾經缺貨就是前科,生意很好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不是廠家不做,是趕不上,那客人的訂單就會脫期了 ...

就算有点不一样,重新制作一块PCB, 也才不用一星期。

甚至,在布PCB的时候,你作出这种考虑,兼容两种芯片,这一点不难。 很多PCB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仿真下载接线少,抛弃232,封装简洁,这都是值得赞扬的。

国产的供货稳定就好,不像AVR 一会5元,一会15元。。。。。

好多人转STC,但问题很多,一些问题不公布资料,小批量又得不到足够的技术支持。。。

希望AM的能克服这些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到时只需要在PCB上留4个测试点: VCC,GND, SWD,SWC , 就能实现仿真与下载功能了。 ...

连RESET脚都不需要了么?

网友:
强烈关注阿莫新动向

网友:
很好的构思

网友:
SWD确实方便,最初开始用STM32芯片的时候,不知道有SWD接口,用了JTAG接口烧写,恨死了,后来才发现可以用SWD接口

关键是要开放SWD协议,方便有能力的朋友自制专用烧写器,比如脱机烧写器,这对于批量生产很有帮助的

网友:
优点很突出啊

网友:
就是看到那个内部RC说能做到1%才考虑弄来实验下!

网友(2012-11-10):
引用 楼主:
估计这个方法不适合AVR的兼容。

大家不要忘记的是: 我们要做到尽量简化,但是,同时也需要兼容AVR STUD ...

嗯,LGT已经做到很简洁明了了。支持下,刚试了老大的流水灯,信心来了。哈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工具才15元,散件不错

嘿嘿,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你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嘿嘿,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你呀,哈哈

呵呵,弄的怎么样了

网友:
上周推荐朋友代理LGT芯片,不清楚有无进展。看好LGT,期待繁荣。

网友:
大家怎么都问仿真是否需要RST线啊?
MCU个人了解不多,只用过51和MSP430,430用并口下载器时需要用到RST线,51用的是学校的实验箱,怎么实现的还真没注意。AVR和STC真没接触过。
不过在JTAG标准里,RST是可选的,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在百度还查到:“TI还定义了一种叫SBW-JTAG的接口,用来在引脚较少的芯片上通过最少的利用引脚实现JTAG接口,它只有两条线,SBWTCK,SBWTDIO。实际使用时一般通过四条线连接,VCC,SBWTCK,SBWTDIO,GND。”
这个倒是与LGT的思路相近啊!

网友(2013-04-05):
下载协议可以公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