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4) LGT的头文件(原AVR代码,仅需要修改头文件就改成LGT)

楼主(2012-04-16):
我之前编写的范例: (教程2).LGT编程、编译、烧录、仿真的第一个范例:流水灯,
熟悉AVR的人应该会狂喜: 下面的代码除了 #include <iolgt8f0xa.h>   这句头文件指向LGT外, 其它的所有语句,100%是与AVR相同的。
也就是说,AVR的代码,只需要修改一句头文件,就能立即应用于LGT上。

本文描述LGT的头文件及其使用方法。

LGT芯片LGT8F08A 的头文件 iolgt8f0xa.h, 只有88行。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细读。它的寄存器位置等与 ATmega164P 是完全一致。
#ifndef __iolgt8f0xa_h
#define __iolgt8f0xa_h

/* GUID */
#define GUID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6)
#define GUID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5)
#define GUID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4)
#define GUID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3)

/* Power Management */
#define PM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2)
#define  RC16MEN   0
#define  RC1KEN      1
#define  OSCMEN      2
#define  CFDS      4
#define  EXTMSEL   5
#define  LFEN      6

/* RTC */
#define RTCNT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7)
#define RTCNT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6)
#define RTCNT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5)

#define RTCTOP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4)
#define RTCTOP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3)
#define RTCTOP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2)

#define RTCI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1)
#define  IEN      0
#define    IF      1
#define  WKUF      7

#define RTC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D0)
#define  POWOFF      0
#define    EN          1
#define  CWEN        2
#define  PWEN        3
#define  LOAD        4
#define  WREN      7

/* ADC */
#define ADT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7D)
#define  ADCTM2      2
#define  ADCTM1      1
#define  ADCTM0      0

/* Oscillator Calibration Register */
//#define OSCCA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66)
#define  PRESETN   6
#define  OSCCAL5   5
#define  OSCCAL4   4
#define  OSCCAL3   3
#define  OSCCAL2   2
#define  OSCCAL1   1
#define  OSCCAL0   0

/* MCU Control */
//#define MCU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5)
#define  SWDD      7

/* MCU Status */
#define MCUC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4)
#define  SWRF        5
#define  OCDRF        4
#define  JTRF      4
#define  WDRF        3
//#define  EXTRF       1
//#define  PORF        0

/* EEPROM */
#define EEDR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9)

//#define EE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F)
#define EEPEN      7

/* GTCCR */
//#define GTC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3)
#define  PSR10       0

/* Interrupt Vector Numbers */
#define iv_RTC          28 // for iccavr
#define RTC_vect         _VECTOR(27)
#define SIG_RTC_READY         _VECTOR(27)

/* */

#endif

这里也提供该头文件的下载:

FOR WINAVR
1. iolgt8f0xa.h是库头文件io.h和iomxx4的补充, 它定义了LGT8F0XA所特有的寄存器和中断向量.
2. 在工程中同时包含头文件io.h和iolgt8f08xa.h就可包所有LGT8F08XA的寄存器和中断向量定义,
   (iomxx4.h在io.h中根据MCU型号自动包含).

FOR ICCAVR
1. iolgt8f0xa.h是库头文件iom164v.h的补充, 它定义了LGT8F0XA所特有的寄存器和中断向量.
2. 在工程中同时包含头文件iom164v.h和iolgt8f08a.h就可包所有LGT8F08XA的寄存器和中断向量定义.

附录:GCC 里头文件的使用方法。

GCC里的前面两句话是:

#include <io.h>                  // GCC的标准io.h
#include <iolgt8f0xa.h>          // LGT的头文件

当然,你需要先配置好GCC里的 include directories , 这个范例已经有详细描述   (教程2).LGT编程、编译、烧录、仿真的第一个范例:流水灯,

进入菜单 Project ---> Configuration Options

General 选项中,唯一需要芯片的是芯片选 ATmega164P, 这点非常重要,不要选错,因为这一款LGT芯片(LGT8F08A)的寄存器位置是与 ATMEGA164P 相同的。

检查一下(教程1)中描述的 Include Direcories 是否配置好

网友:
这要好好学下

网友:
简单找个工程试了下,直接通过编译哈哈。

(请无视那个warning)

网友:
编译器兼容的mcu,好哈。

网友:
莫大每个教程都是简明易懂,哈哈

网友:
只能说十分给力,就等着莫大的LGT上市了

网友A:
不过貌似这款芯片的休眠电流有些高了,10ua,我们实验室都是用MSP430的,做的都是极端的低功耗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貌似这款芯片的休眠电流有些高了,10ua,我们实验室都是用MSP430的,做的都是极端的低功耗产品 ...

ls我虽然也是用430的,不过不管你有多少量你都不可能在这个价位上拿到吧?价格差5被,电流高5倍这没什么的!

网友:
呵呵,在实验室做的,不会管那么多,我们实验室是国家补贴做一些智能化的农业设备捐给一些农村用的

网友:
谢谢,我已经买了工具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
很是诱惑 回学校搞一套来玩玩

网友(2012-07-25):
在校的大学生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吗???

网友(2012-09-02):
z做个记号。下次用

网友:
这个很好,正想学习
LGT

网友:
这么好的教程,怎么没有人顶呢

网友(2012-11-09):
期待它的频率,明天到货。更期待超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