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usb-device转usb-host的芯片

楼主(2012-04-16):
cpu 有个usb-device接口,我想把这个口转成usb-host
full speed.

网友A:
你要找的不就是USB HUB芯片? 试试GL85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的不就是USB HUB芯片? 试试GL850A

好像不行也。。。
GL850A是吧1个usb-host,转成多个usb-host.(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塞朴拉斯 有usb-device 连接usb-device 的芯片,具体型号忘记了。
楼主的需求很怪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也。。。

那你要的就是双HOST的了
这样的话估计是很难有现成直接可用的芯片了
你可以找个双HOTS的芯片,自己编写程序实现转换
为什么不把现在用的芯片换成USB-OTG的?这样不是不用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朴拉斯 有usb-device 连接usb-device 的芯片,具体型号忘记了。
楼主的需求很怪异! ...

这种需求确实很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的就是双HOST的了
这样的话估计是很难有现成直接可用的芯片了
你可以找个双HOTS的芯片,自己编写程 ...

我也想用,但是所有程序都要重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但是所有程序都要重写了。

不管用什么方案,重写大量程序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啊,为什么要usb devie转 usbhost啊?
这两个主从完全不一样哦,你用这种芯片的价格还不如弄块 MCU了哦

网友:
CPU内置的估计不行,CPU的SIE应该只能支持DEVICE操作,除非是你自己定制的。

DEVICE PHY转 HOST PHY,只需在DPDM上对地分别接一个15K下拉电阻就好了。SIE和固件要支持HOST操作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