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12-04-16):
我最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想与论坛里的诸位探讨下,就是我用的液晶基本上都是5110液晶,平时用的都是好好的,但是有时候在调用一些函数的时候,显示就出问题了,比如我调用温湿度传感器DHT11的子函数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的5110的管脚与DHT11的管脚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好像是个小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困惑啊。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有关液晶的显示出问题一般都是延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液晶的显示出问题一般都是延时问题

饿,如果只是液晶显示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当加入其他功能的函数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了,这个跟液晶的底层驱动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我觉得如果温度传感器使用了液晶的某个引脚会有问题

网友B:
显示时的时序被打断或有其他端口变化引起,如某个IO脚被改变了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时的时序被打断或有其他端口变化引起,如某个IO脚被改变了状态!

这个有可能吧,但是我的各个IO口都是分开的,这个,,,,,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整个端口的与、或等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整个端口的与、或等操作!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供电问题啊,呵呵,不过楼上说的这种情况看来我下次写程序的时候也要注意下,以前都没注意过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