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5) 一口气公布LGT的9个官方演示代码,及演示板线路图

楼主(2012-04-16):
以下是演示板的线路图。 欢迎仿制,也允许仿制品在淘宝或我们网站上出售,价格不受限制,也不必向我们支付版权费。迟些我们可能也会开放PCB图。

以下是 mg8f08a_demo, 包括以下的文件:

mg8f08a_main.c     主文件
ac_drv.c                AC模拟比较器
adc_drv.c              AD模数转换
eeprom_drv.c        EEPROM操作演示
flash_drv.c            FLASH操作演示
interrupt_drv.c      中断演示
pwm_drv.c            PWM演示
sleep_drv.c           睡眠低功耗演示
uart_drv.c            串行通信演示
wtd_drv.c             看门狗演示

网友A:
网站有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站有没有卖的??

当然有。

网友A:
对了,还要有相关的LDO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还要有相关的LDO元件

不必LDO, 5V供电,串两个二极管降成3.6V就行。

网友A:
老大,我看了,邮购部现在还没有。可能是我没找到

网友:
应该是还没有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看了,邮购部现在还没有。可能是我没找到

不用急。到时芯片与工具一起提供。请留意论坛上的通告。

网友B:
老大我天天在关注啊!到时上架了可得通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天天在关注啊!到时上架了可得通告下

前期的准备工作完成就可以开始啦。

网友:
就等着工具上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等待

貌似没有“教程4”就出“教程5”?越级了?

网友:
收下了,慢慢看

网友:
最近没事做画个开发板玩玩

网友:
等工具,希望价格是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有“教程4”就出“教程5”?越级了?

(教程4) LGT的头文件(原AVR代码,仅需要修改头文件就改成LGT)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7210-1-1.html

网友E: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芯片既然和ATMEGA8能部分兼容,那有没有32PIN QFP封装的芯片,还有ATMEGA8内部会有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芯片既然和ATMEGA8能部分兼容,那有没有32PIN QFP封装的芯片,还有ATMEGA8内部会有EEPRO ...

32QFN的这个型号暂时是没有的,除非客户强力要求。EEPROM我们是有的,经内部测试擦写的的次数达到了10万以上,用开发板的仁兄可以试试。

网友:
我很喜欢现在的这个封装,不算很大,而且自己用洞洞板焊接起来很方便!有没有芯片卖啊?

网友:
先熟悉下,以后看看用的上不

网友F:
ST的策略,开发工具便宜了,学的人就多了

网友:
建议搞个LGT的集合贴置顶,否则看起来比较麻烦啊。。。套件什么时候出?

网友:
坐等上架。。。。

网友:
坐等上架啊
按例子跑了下,编译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的策略,开发工具便宜了,学的人就多了

ST最便宜的工具也是99元啊。

网友G:
莫大,无米下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大,无米下锅啊...

有米的速度会越过你的期望 :)

网友:
顶莫大,等米下锅

网友:
莫老大,开发工具定位在多少啊。

网友:
期待芯片和开发工具上架

网友:
等芯片和工具上架后,要一套来试试。

网友:
已经上架了!

网友:
对这个比较有兴趣。产品一般运用于工业环境,不知道稳定性是不是真的还可以,期待有板的大侠们快快实验了。

网友H:
全套67块就可以拿下了,价格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全套67块就可以拿下了,价格给力

为神马不68呢? 我出68元买。

网友:
呵呵,你要发,就发吧,阿莫没有意见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论坛PDF附件下载后,后缀变为.attach,手动改为.pdf后可以正常打开。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ST最便宜的工具也是99元啊。

说的是STC吧,现在遇到的新手都是用stc来上手。STC吸引新手最大的优势就是一根串口线就解决了下载和调试(写个串口程序把实时数据发回来)的基本问题,基本就不用其他工具了。

网友:
确实已经上架了~~

网友:
抽空也准备买套板子玩玩。

网友:
又要火了~

网友:
期待试验结果

网友:
mg8f08a_demo,文件名让人感觉就是AVR ATMEGA8
又或者是...笙泉的,呵呵~~~

网友:
老大,那啥没莫币什么的时候可以购买吗~虽然是新手,不过也想试试的说~~~

网友:
下了这些例子,但没有H文件,不知道在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
#include "sleep_drv.h"
#include "mcu_def.h"

网友:
确实没有找到头文件!

网友:
成品版缺货啊
等了好久了

网友:
我的散件里面没有22pF电容,工作还不够细致,有待提高。

网友:
是不是缺少.H文件呢,测试EEPROM时编译总是出错。

网友:
自己写了几个小程序测试,真的很简单。不用到特有寄存器的话甚至都不需要包含LGT的头文件。
按键程序之类的几乎可以直接复制AVR的就行。只是延时严格高的地方需要改一下。

网友:
今天第一次打开9个demo,试了下PWM1A,真太方便了。

确实没有pwm_drv.h等几个头文件,其实不是必须的,直接注释掉几个包含语句就ok了,估计就是几个函数的声明而已吧。

当然还有“u8 duty”这样的类型如果没有自定义的话还得自己改一下,unsigned char duty

网友I:
怎么demo 图纸下载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demo 图纸下载不下来了

去官网下吧,这里的代码不全的。
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tools/LGT8F0XABSP.zip

网友:
资料收下了

网友(2012-05-18):
成品缺货,我的散件和编程器到货了,板子很漂亮。抽时间焊好测试一下!

网友:
出差在外面。今天晚上弄一套回来玩一下。

网友:
老大这些头文件怎么没给出来啊,怎么用啊
#include "iomg8f164v.h"
#include "mcu_def.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sleep_drv.h"
#include "uart_drv.h"
#include "pwm_drv.h"
#include "eeprom_drv.h"
#include "ac_drv.h"
#include "adc_drv.h"

网友J:
老大跪求头文件啊
#include "iomg8f164v.h"
#include "mcu_def.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sleep_drv.h"
#include "uart_drv.h"
#include "pwm_drv.h"
#include "eeprom_drv.h"
#include "ac_drv.h"
#include "adc_drv.h"

网友(2012-07-19):
留 个名字

网友:
一堆头文件没有。。。难道是iar??   版本有要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大跪求头文件啊
#include "iomg8f164v.h"
#include "mcu_def.h"

头文件基本不用的,是附带的C程序函数的原形,自己写吧

网友K:
为什么论坛的附件总是以attach作为后缀啊?

网友:
demo板电源座旁边两个二极管焊盘太小,手工好难焊。

网友(2012-08-26):
关注下,低端产品有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论坛的附件总是以attach作为后缀啊?

我使了下,你把attach后缀改成PDF就可以看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使了下,你把attach后缀改成PDF就可以看了。呵呵

这个发现了

网友(2013-03-07):
光公布c文件 不给头文件么  里面引得头文件都没见

网友:
求官方的包含.h文件的示例,到网站转了一圈,也不知道怎么下载示例
感觉每次进官网,都比较迷茫,好像走迷宫

网友(2013-11-28):
同问 为什么没有头文件呢

网友(2015-05-03):
想修改由 lgt-jtag供電,請問有否 20130705演示板的PC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