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在3.3V系统中怎样加后备电池

楼主(2012-04-16):
PCF8563在3.3V系统中要加3.6V的后备电池,怎么接线啊,麻烦做过的朋友讲一下。

网友A:
为什么加3.6V点电池,加个3V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加3.6V点电池,加个3V的差不多了

我用的个头比较大,3.6V/60mah的

网友:
串两二极管!

网友B:
3.3V和3.6V各加一个二极管给PCF8563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3V和3.6V各加一个二极管给PCF8563供电

LZ的电池电压高,这样做3.3V变成后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电池电压高,这样做3.3V变成后备了

PCF8563耗电很小,只要电池不给PCF8563之外的电路供电没什么问题

网友:
3.6V多加一个三极管。

网友:
或者干脆 你这一个电池就供8563,用几年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