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传感器

楼主(2012-04-16):
最近在做二氧化碳传感器这个内容,毕竟是新手,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熟,所以来求教一下各位前辈大侠。二氧化碳传感器能不能用51单片机来调试,还有就是哪个型号的传感器好用一些???求各位前辈的指教,这是我第一次参赛的项目

网友A:
当然可以。
如果为了使用方便,建议红红外吸收式co2模组,这种是标准信号输出,直接连接MCU的AD或UART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如果为了使用方便,建议红红外吸收式co2模组,这种是标准信号输出,直接连接MCU的AD或UART就可 ...

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哦

追问一下型号是什么?

网友A:
MH-Z12 或M-14,国外也有些类似模组。测CO2的传感器和模组一般比较贵,大概300-500块钱。测燃气的相对便宜些,几十块钱都能买到。

网友B:
测试燃气的不用几十  只要几块  比如mq5

楼主:
引用 网友A:
MH-Z12 或M-14,国外也有些类似模组。测CO2的传感器和模组一般比较贵,大概300-500块钱。测燃气的相对便宜 ...

嗯,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燃气的不用几十  只要几块  比如mq5

嗯,多谢了。

网友C:
二氧化碳的还有电化学的。

网友:
CO 有电化学的,CO2没有电化学的,楼上别误导。

网友D(2012-07-30):
引用 网友C:
二氧化碳的还有电化学的。

CO2只有红外原理(分单光束、双光束的)、固态两种原理的,后者固态的是非常操蛋的东西(如某楼提到的型号为了避免误会就不提具体型号了),做产品切勿使用。
靠谱的就选红外原理的如价格低的选棒子做单束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O2只有红外原理(分单光束、双光束的)、固态两种原理的,后者固态的是非常操蛋的东西(如某楼提到的型 ...

这个难道不是 电化学 是红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道不是 电化学 是红外?

你说的这个811是固态的不是电化学原理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很操蛋无法做正规合格产品使用,一般也就是学生实验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811是固态的不是电化学原理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很操蛋无法做正规合格产品使用,一般也就是学生 ...

原来如此啊 ,长见识了!

网友(2015-07-27):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如果为了使用方便,建议红红外吸收式co2模组,这种是标准信号输出,直接连接MCU的AD或UART就可 ...

敢问这种直连串口的有标准的通信协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O2只有红外原理(分单光束、双光束的)、固态两种原理的,后者固态的是非常操蛋的东西(如某楼提到的型 ...

长知识了
那种氨气浓度传感器,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知识了
那种氨气浓度传感器,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状况?

氨气一般用电化学传感器,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