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自组ZIC2410资料

楼主(2012-04-16):
ZIC2410是CEL公司出品的无线自组网模块,频率2.4G;有低功率(ZIC2410P0)及高功率(ZIC2410P2)两种;低功率号称通信距离609米,高功率4876米(我们实际测试没有达到)。
ZIC2410之所以能自组网,是因为内部运行Synapse公司的Snap协议,Silicon Si1000也支持Snap协议。
资料包括ZIC2410的资料;Snap协议资料。

网友:
手里还有两套开发板和几个模块呢,现在用不上了

楼主:
呵呵,我是从ZLG买的,刷成了SNAP协议。SNAP协议还是很不错的,完全对等网络。就是2.4G在楼宇内穿透能力有限。

网友A:
这个模块贵不?稳定性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从ZLG买的,刷成了SNAP协议。SNAP协议还是很不错的,完全对等网络。就是2.4G在楼宇内穿透能力有 ...

网络容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贵不?稳定性如何?

Mouser上有卖,140一个,量大应该能便宜。ZLG也有卖。我用着稳定性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容量多大?

单个网络支持1千6百万个节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Mouser上有卖,140一个,量大应该能便宜。ZLG也有卖。我用着稳定性还行。

是134,呵呵,看错了

网友A:
低功率号称通信距离609米,高功率4876米(我们实际测试没有达到)。
实际测试能达到多少?

低功率 和 高功率 差价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率号称通信距离609米,高功率4876米(我们实际测试没有达到)。
实际测试能达到多少?

低功率的100元左右。我主要用于室内通信,6层墙没有问题,室外没有测过,这两天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功率的100元左右。我主要用于室内通信,6层墙没有问题,室外没有测过,这两天测一下  ...

2.4G低功率6层墙,很牛啦!~

发射功率多少dbm?

你们组网规模大概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低功率6层墙,很牛啦!~

发射功率多少dbm?

6层墙是用的高功率版本,发射功率20dBm。

网友:
6层墙?这么牛,我用的三层就不行了,才不到50米的距离。

网友B:
是从老周那么买的吗?

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6层墙是用的高功率版本,发射功率20dBm。

你们组网规模大概多大?  多少个节点?  传输延时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从老周那么买的吗?

谢。

从老周买的,买来时配的是老周自己开发的协议,只能支持两个点之间通信。后来搞了个SNAP协议,可以支持1千6百万个节点,而且是对等网络,所有节点之间都可以通信,自动组网,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组网规模大概多大?  多少个节点?  传输延时多大?

呵呵,我们只是测试了一下,穿透能力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要求12层楼的穿透能力。所以只测试了4个节点之间的通信,对于传输延时没有测试。

楼主:
我们打算改用Si1000+snap协议。Silicon和Snap公司有协议,Si1000可以使用Snap协议。明天开发板能到,等待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打算改用Si1000+snap协议。Silicon和Snap公司有协议,Si1000可以使用Snap协议。明天开发板能到,等待测 ...

Snap协议开源么?  开发套件哪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ap协议开源么?  开发套件哪能买到?

1、Snap协议不开源;
2、Snap是Synapse的产品,凡是和Synapse公司签订协议的无线芯片,都可以使用Snap协议,Synapse的协议是以16进制代码形式提供的,使用时貌似不用花钱;
3、Synapse公司有一款软件Portal,免费的,利用该软件可以向和Synapse签订有协议的芯片中写入Snap协议,目前签订协议的芯片有ZIC2410、Si1000、AT128RFA1、MC1321X,这些芯片都可以使用Snap协议。
4、Snap不仅仅是一个协议,芯片写入Snap协议后,编程不再使用C或汇编,而是使用Python。
5、ZIC2410开发板周立功有卖www.zlgmcu.com;Si1000的开发板Mouser网站上有卖(我已经买了一套,需要国外发货,正在等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老周买的,买来时配的是老周自己开发的协议,只能支持两个点之间通信。后来搞了个SNAP协议,可以支持1 ...

我也是用的老周的,是ZIC2410.穿不了6层墙,只过2层,中间需要中继放大。

可以组网。

网友:
是无线转串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Snap协议不开源;
2、Snap是Synapse的产品,凡是和Synapse公司签订协议的无线芯片,都可以使用Snap协 ...

Snap协议相关的开发工具可以网上下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老周的,是ZIC2410.穿不了6层墙,只过2层,中间需要中继放大。

可以组网。 ...

我用的是ZIC2410P2,外接天线,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ap协议相关的开发工具可以网上下载么?

软件大小超过10M了,我传不上来;
http://forums.synapse-wireless.com/showthread.php?t=9 先注册一下,然后下载软件《Portal》免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大小超过10M了,我传不上来;
http://forums.synapse-wireless.com/showthread.php?t=9 先注册一下, ...

这个协议比zigbee 有何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协议比zigbee 有何优点?

1、对等网络,不存在协调器的概念,各个节点的地位都是一样的。
2、容量大,当然一般应用都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对等网络,不存在协调器的概念,各个节点的地位都是一样的。
2、容量大,当然一般应用都够了。 ...

如果采用集中监控的方式,多有的节点和一个中心节点通讯,哪种协议会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ZIC2410P2,外接天线,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

P0,P2,我都有。
但P2好像水泥钢筋墙,也穿不了两层,有时间再试试。
如果是木质的墙,应该没问题。呵呵。

谢谢。

网友A:
楼主 Silicon Si1000 开发进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Silicon Si1000 开发进展如何?

今天刚刚收到开发板,明天开始测试

网友A:
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测试结果!@~

SI1000 测试结果汇报:

开发套件  Si1000,内置Snap协议,完全对等网络,自动组网。

电源:3.3V(用蓄电池+线性电源芯片),电源稳定性有保障

天线:开发套件中的鞭状天线

测试方式:
1、可视最远距离
    在马路上测试,两人各手持一块Si1000开发板,天线始终处于垂直位置
    结果:500米

2、楼内穿透能力
    结果:垂直穿透6层楼。

对结果比较失望,说明书中说可以达到3mile=4.6Km。差的太多。

网友A:
500米
垂直穿透6层楼
已经比2.4G好了好几倍了。

期待你的大规模组网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米
垂直穿透6层楼
已经比2.4G好了好几倍了。

打算把Si1000支持SNAP的模块电路图抄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把Si1000支持SNAP的模块电路图抄下来

SNAP对电路也有要求啊, 限制也太多了吧.

网友C:
同样关注LZ对Si1000+SNAP的测试情况。LZ买的评估套件是EK2100?里面的SNPA Engine是RF300?模块电路电路不会复杂,希望看到LZ的结果。我还对它的自组织中继感兴趣。多多交流!
哈哈!系统升级,我成新手了!
上Mouser上看了,是SISNAP915DK 还是SISNAP915EK ?在Silabs网站中找不到SISNAP915DK的介绍,都含些什么?。富昌电子卖的EK2503要比SISNAP915DK 贵好多,不知它们是不是一样滴东东?

网友:
LZ好几天不来了?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关注LZ对Si1000+SNAP的测试情况。LZ买的评估套件是EK2100?里面的SNPA Engine是RF300?模块电路电路不 ...

是EK2500,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 ... qoXoqAbwAnzEY9442pT
里面的模块是RF300.

网友C:
谢谢!那准确地说是synapse的EK2503啰,富昌要353$呀!futureelectronics.com/en/technologies/development-tools/rf-wireless/Pages/8009008-EK2503.aspx?IM=0。
期待LZ的测试结果。另外,将来应用的时候似乎是每个节点要向synapse订购license,或购带SNAP的Si1000,是这样吧?
欢迎多多交流!我的邮箱是timwah@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那准确地说是synapse的EK2503啰,富昌要353$呀!futureelectronics.com/en/technologies/development ...

是的,现在还不确定RF300上的Si1000换成空的Si1000后,是否能写入Snap程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还不确定RF300上的Si1000换成空的Si1000后,是否能写入Snap程序

如果不能,就得找个破*解的地方

网友:
500米的距离也还不错了。

网友C:
Silabs有预写好SNAP的Si1000,叫Si1000-CSA2-GM,在MOUSER上7.59$,无现货。空的Si1000-C-GM还要10.21$!有现货。搞不懂!
LZ对RF300的电路研究得如何了?它应该是外扩了1片1Mb的串行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labs有预写好SNAP的Si1000,叫Si1000-CSA2-GM,在MOUSER上7.59$,无现货。空的Si1000-C-GM还要10.21$!有 ...

对,外扩了一块1Mbit的FLASH,用来存储程序。拿掉也能用,拿掉后烧Si1000对应的Snap协议,而非RF300的协议。电路图稍后公布

网友C:
看了一下,Si1000对应的Snap协议好象是DEMO版的耶:Si100x_900FH_DEMO_SnapV2.4.29.sfi,不知会有什么问题。
QQ:24300494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Si1000对应的Snap协议好象是DEMO版的耶:Si100x_900FH_DEMO_SnapV2.4.29.sfi,不知会有什么问题 ...

我用的portal软件中自带的是Si1000_SnapV2.4.9.sfi

网友:
你用的portal版本是多少?我下的2.4.32版中带的是Si100x_900FH_DEMO_SnapV2.4.29.sfi。另外,SANP的License在富昌上50个节点时每个0.93$。ARROW是0.8$。

网友A:
在实际的产品应用中,通常采用ACK握手信号、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冲突防止(CSMA/CA)等机制来保证数据收发的高效、稳定、可靠。而SI4432硬件不支持这些机制。需要软件去实现。

楼主可以考虑:
爱特梅尔公司 (Atmel Corporation) 宣布推出的面向中国无线市场的IEEE P802.15.4c兼容RF收发器AT86RF212,这款完全集成的收发器提供了非常灵活的频带和数据率组合,客户可以选择工作于779到787 MHz的中国WPAN 频带;或863到870MHz的欧洲SRD频带,以及902到928 MHz 的北美ISM频带。直接序列展频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技术支持不同的调制技术和数据率:包括数据率为20和40 kbit/s的BPSK (符合IEEE 802.15.4-2006);数据率为100和250 kbit/s 的O-QPSK (符合IEEE 802.15.4-2006);数据率为250 kbit/s的O-QPSK,符合IEEE P802.15.4c (中国频带),以及数据率为200、400、500和1000 kbit/s PSDU的O-QPSK,所有以上的频带和数据率均可在一块芯片中提供。

性能特点 :
700/800/900MHz 频段收发器
  -中国 WPAN频段 779至 787MHz
-欧洲 SRD频段 863 至870MHz
-北美 ISM 频段 902 至928MHz
-数据传输速率为20kbit/s与40kbit/s的BPSK调制制式(符合IEEE802.15.4-2006
标准)
-数据传输速率为 100kbit/s 与 250kbit/s 的 O-QPSK 调制制式(符合
IEEE802.15.4-2006 标准)
-数据传输速率为 250kbit/s 的 O-QPSK 调制制式(符合 IEEE P802.15.4c 标准)
-PSDU数据传输速率为 200kbit/s 400kbit/s 500kbit/s及1000kbit/s 的 O-QPSK
调制制式
-接受灵敏度可达-110dBm
-可编程发送输出频率可达+10dBm  1.8V至3.6V
-内置电压调节器及电池监视器
-睡眠(SLEEP)=0.2μA
-收发器关闭(TRX_OFF)=0.4mA
-接收状态(
RX_ON)=9.0mA
-占用状态(BUSY_TX)=18mA (于发送功率=5dBm时)      (功耗相当低啊)
-寄存器 SPI(状态包检测)实现 AES(高级加密标准)
-可设置速率的时钟输出
-可调节接受灵敏度
-内置发送/接收开关,LNA及 PLL 环路滤波器
-快速建立 PLL 支持频率
-自动压控振荡器(VCO)及滤波器校准
-内置 16MHz 晶体振荡器
-128 字节发送/接收“ FIFO)功能  IEEE802.15.4-2006 标准硬件支持
-帧校验时序(FCS)的计算与检查
-空信道检测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能量检测及链路质量指示  MAC 协议硬件加速器
-自动确认及重传
-CSMA-CA及 LBT 协议
-自动帧滤波  AES(高级加密标准)128 位硬件加速器(ECB 与 CBC 模式)
-安全应用的真随机数生成
-发送/接收指示(外置 RF前端控制)
-基于 MAC协议的天线分集
-低外置部件成本:天线,参照晶体及旁路电容
-卓越 ESD)保护性能  -40oC至+85oC  32 针塑料
方形扁平无引线(QFN)封装,尺寸为 5.0x5.0x0.9mm3  IEEE802.15.4-2003 IEEE802.15.4-2006 及 IEEE P802.15.4c/D6, ETSI EN 30

网友:
“低功率的100元左右。我主要用于室内通信,6层墙没有问题,室外没有测过,这两天测一下 ”
  6层墙没有问题,真的吗?
我们用ZLG的ZM2410P0楼上楼下都收不到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的产品应用中,通常采用ACK握手信号、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冲突防止(CSMA/CA)等机制来保证数据收发的高 ...

应用中关键是组网协议,特别是组adhoc mesh网,不可能自己白手起家一条一条写!这一点选芯片时要多多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用中关键是组网协议,特别是组adhoc mesh网,不可能自己白手起家一条一条写!这一点选芯片时要多多考虑 ...

atmel有zigbee协议栈的!

楼主(2012-05-16):
基本高明白snap的结构了:
应用程序
snap协议
bootLoader
芯片,
我们希望能做自己的模块,要写入snap协议,必须有芯片的BootLoader,
购买的原厂模块RF300中已经写入了BootLoader,目前的关键问题是:
如何将RF300(核心芯片是Si1000)中的BootLoader读出来.
我用Usb Debug可以读出RF300的程序,但无法写入其他空的Si1000,烧写时提示hex文件格式错误

楼主:
买了Snap的50个license,包含BootLoader,到货后立刻测试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也很想作这样的尝试,只是最近滕不出时间。不知license怎么用?期待LZ的结果!!

网友:
08年就在耍这款的飘过,语言通信老是出错

网友D:
1、Snap协议不开源;
2、Snap是Synapse的产品,凡是和Synapse公司签订协议的无线芯片,都可以使用Snap协议,Synapse的协议是以16进制代码形式提供的,使用时貌似不用花钱;
3、Synapse公司有一款软件Portal,免费的,利用该软件可以向和Synapse签订有协议的芯片中写入Snap协议,目前签订协议的芯片有ZIC2410、Si1000、AT128RFA1、MC1321X,这些芯片都可以使用Snap协议。
4、Snap不仅仅是一个协议,芯片写入Snap协议后,编程不再使用C或汇编,而是使用Python

莫非内置了python解析器?

网友:
谢谢共享资料!!

楼主:
购买的license已经到达上海,等待联邦快递派送

楼主:
还在报关,效率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非内置了python解析器?

内置了python解析器

楼主:
License收到了,向公司索要对应的Si1000程序,告知已经不买License了,只卖模块,让我退货。疯了。
估计公司是怕抄袭。

网友:
不是说支持客户自己的硬件的吗?不知License是个什么形态,是MAC地址及二进制目标代码?
与License一起还应该有BootLoader?BootLoader怎么写入Si1000?
文档中说客户是可以改SNAP模块的MAC地址的,那岂不可以用同一License写入后再改成不同的MAC地址?
或将复制的相同License的模块用在不同的网中?

楼主:
License就是一张纸,写明了哪些MAC地址是分配给你的,买一个License就是买了一个MAC地址。
BootLoader是不一起邮寄的,由公司通过邮件发送。
我估计可以用一个License给多个模块用。
但目前不提供BootLoader了,已经给他们发邮件,坚持要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楼主:
License就是一张纸,写明了哪些MAC地址是分配给你的,买一个License就是买了一个MAC地址。
BootLoader是不 ...

这样的话,有了Bootloder不就可以复制N多个SNAP模块了?再通过命令将复制出的相同MAC地址模块改成不同的MAC地址.

网友:
或者有了Bootloder后自己随便编MAC地址不行吗?

楼主:
理论上的确如此,但现在他们公司死活不提供bootloader。坚决抗议,已经邮件几个轮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的确如此,但现在他们公司死活不提供bootloader。坚决抗议,已经邮件几个轮回了。 ...

那他们违约了!!

楼主:
他们怕我们抄袭他们的模块,其实只要你卖,就不可避免

网友:
所以他卡着bootloader!模块电路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们怕我们抄袭他们的模块,其实只要你卖,就不可避免

现在情况如何?拿到bootloader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情况如何?拿到bootloader了吗?

不给。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
那他们违反合同,要赔偿的!

楼主:
读了一下Si1000程序,发现前1K字节加密了

网友(2012-06-29):
手上有这个模块,还没开始研究。。

网友:
2.4G?楼主确定,算不算加了中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