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视频,发现阿莫的雕刻机可以改装成贴片机

楼主(2012-04-16):
看看下面的视频,发现阿莫的雕刻机好像可以改装成为贴片机。弄一个真空泵和一个吸气的头换在Z轴上。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zNjU5NTAw.html

网友:
有钱途,相当好

网友:
就是速度慢了点,手焊都焊完了

网友:
可不能这么说,手焊你会累的,还会出错,

楼主:
又不一定针对于工业生产,弄一台自动化不高的贴片机造福小批量的打样群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莫大,弄个吸气头换换,2W的贴片机有希望啊!

网友A:
1.没有转向头
2.实在是太慢了

贴片机的要求跟雕刻机不同的,定位精度不需要很高,刚性也不需要很高,但速度必须很快。

网友:
贴片 加 点焊 岂不是更好

网友:
不是它干的活儿楞要它干:效率不够,可靠性不好。

网友:
不错,Z轴加装气压缸再带3mm缓冲弹簧.速度可加快.也不用每个零件设定高度,更不会把chip零件压裂.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把元件摆上,还得放到别的地方去加热啊?

楼主:
要加热地,弄上铜网,刷上锡浆,贴上元件,烤箱伺候

网友:
其实雕刻机 和 帖片机 都是三轴运动控制, 有共同之处

网友:
软件也是个问题吧

网友:
慢,准备工作量不小。

网友:
要根据PCB上面元件的方向调换PCB放置位置,这点比较麻烦。

网友:
程序应该是最大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没有转向头
2.实在是太慢了

我顶这个,速度快才是贴片机的硬道理。

网友:
z轴再加个转向轴,就更好了

网友:
奇慢无比

网友B:
慢是因为它那个看起来十分脆弱的机架.
对于步进电机可以用同步带运动,但精度不高,维护成本高.
如果采用标准的高速低惯量伺服+40mm螺距的丝杠,最高速度可达100m/分钟以上,没有坚固的机身和优良的润滑系统,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好一点机器的价钱是下不来的.
由于慢了,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我想等阿莫的pvc机器大量投放市场后,会有人将其改成贴片机的.

网友:
个人感觉01机不适合改成贴片机,速度慢及其驱动模式可能都得改才行,改动量太大不如重新设计。太慢的话,意义真是不大。

网友: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
贴片机关键的地方是自动校正装置这部分,你的元件不可能预先都摆好很精确的位置,特別是卷盘装元件。

网友(2012-05-16):
光一个贴片机的料带夹就够你研究几年的机械设计了

网友(2012-07-02):
引用 网友B:
慢是因为它那个看起来十分脆弱的机架.
对于步进电机可以用同步带运动,但精度不高,维护成本高.
如果采用标准 ...

脆弱谈不上把,人家是用标准的铣床改制的。

网友:
在国内,好像找别人的优点是件很难的事情(或者说有些耻辱的事情),找别人缺点确是大有人在。 港台和国外论坛情况正相反,和国内的气氛相比,国内有10~20年的差距。

网友:
顶楼上 贵在折腾

网友:
速度稍慢,改造一下,先点红胶,再贴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