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 哪种网络芯片 性能比较好?

楼主(2012-04-16):
最近想玩下 网络的。但不知道用哪个芯片比较稳定。网上搜了下有这3种芯片:W5100/RTL8201/ENC28J60,也可以推荐其他芯片。
(PS:我都是先从淘宝搜“网络芯片”或“网络模块”的。一来,方便购买;二来,可以了解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9000cep

恩 。谢谢了

网友:
这个得看你的cpu是啥接口了?

网友B:
W5100内建TCP/IP硬件引擎,CPU无需处理TCP/IP协议,适合资源少性能弱的8/16位单片机,缺点是受硬件限制,支持的协议和并发连接数有限。
RTL8201只是PHY芯片,必须配合带以太网MAC的单片机使用,例如STM32F107/LPC1788等。
ENC28J60是SPI接口的网络芯片,优点是接口简单,可以和大多数单片机连接,缺点是只支持10Mbps,性能比较差。
DM9000A/C是异步总线接口的网络芯片,一般要求单片机有外部总线接口,会占用较多IO脚,优点是支持100Mbps,性能较好,适合跟高端32位MCU和DSP配合使用。类似的芯片还有SMSC的LAN92xx系列。

另外还有老掉牙的RTL8019AS、CS8900A等ISA接口10Mbps网络芯片,如过不想废物利用的话不建议再学习或使用。

网友:
5楼说的非常好,DM9000是100M的芯片,性能是最好的。
不过要看你的MCU,相配并满足需要才是最好的。
由于MCU一般才几十K的RAM,十几个数据包就有可能让MCU无法处理,所以我觉得10M的网络就足够了,建议:想简单,就选ENC28J60,SPI接口,8位、32位MCU都可用;在乎性能可以选DM9000等或STM32F107/LPC1788 + PHY。

楼主:
引用 网友B:
W5100内建TCP/IP硬件引擎,CPU无需处理TCP/IP协议,适合资源少性能弱的8/16位单片机,缺点是受硬件限制,支 ...

谢谢你的详细介绍和分析。
我用的MCU 是TI 的cortex-m3 10M的带宽就很足够使用了。目前就是和远程一种交互信息。
另外 想再咨询下,如果跨网段,选型呢?和处理方法。

网友C:
既然用的是TI的M3,直接用8962你还选这些干嘛。MAC PHY都内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介绍和分析。
我用的MCU 是TI 的cortex-m3 10M的带宽就很足够使用了。目前就是和远程一种交 ...

LM3S有带MAC+PHY的型号(记得是LM3S8962吧),直接用那个就好了啊。

网友D:
现在用stm32f4,MII接口,连接DP83640,为了能实现1588

网友:
跨网段和网络芯片无关,和操作系统有关,另外性能低于10M的网络芯片大多承担不起现在大规模的网络,稍微有点网络数据包,性能低的芯片处理速度相对100M的芯片差距是很大的,现在基本要用1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用的是TI的M3,直接用8962你还选这些干嘛。MAC PHY都内置了。

别人说直接用芯片上的 使用不好。

网友E:
老掉牙的RTL8019AS和同样老掉牙的8051相配用来学习最好,有大量的程序实例参考。

网友:
W5100不错,操作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掉牙的RTL8019AS和同样老掉牙的8051相配用来学习最好,有大量的程序实例参考。 ...

拿个停产的芯片来学完全是浪费青春。51也可以接ENC28J60啊,何必浪费IO去接8019?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说直接用芯片上的 使用不好。

不好是哪里不好?别人云亦云。

网友:
STM32F  M3  做一些网络控制  用哪个网络IC比较好? 看到有ENC28J60的例子 感觉不是很稳定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贴

网友(2012-05-30):
AX88796性能也不错,重要的是接口丰富,可以直接挂到8位、16位总线或者是使用SPI总线,10M/100M自适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stm32f4,MII接口,连接DP83640,为了能实现1588

f4本身就有时间戳功能啊,何必要用dp83640呢? 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f4本身就有时间戳功能啊,何必要用dp83640呢? 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吗?

ST官方的设计PHY是DP83848,换成DP83640是为了测试下两者的性能区别,以及使用繁琐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停产的芯片来学完全是浪费青春。51也可以接ENC28J60啊,何必浪费IO去接8019? ...

这些芯片的使用差别很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介绍和分析。
我用的MCU 是TI 的cortex-m3 10M的带宽就很足够使用了。目前就是和远程一种交 ...

汗,都用TI的M3了,还纠结什么,6K,8K,9K系列内置MAC和PHY了,100M,稳定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说直接用芯片上的 使用不好。

谁那么搞笑,LM3S的PHY非常稳定

网友(2014-09-15):
引用 网友B:
W5100内建TCP/IP硬件引擎,CPU无需处理TCP/IP协议,适合资源少性能弱的8/16位单片机,缺点是受硬件限制,支 ...

谢谢讲解,受教了。

网友:
DM9000  资料多  方便开发!

网友:
KSZ8041NL这个PHY也是挺好的,价格便宜

网友:
是新的W5500不错

网友:
楼上各位说得没错,还是学点主流的IC好,资料丰富,还有例程,研究旧的不用的浪费青春,

网友:
用过ENC28J60 不错 ,传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