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复位后不能进入主程序

楼主(2012-04-16):
现在有一个产品,用到STM8S207RB,复位电路就是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 同时并联了一个复位按钮到地,但是使用中发现很多产品上电后单片机不能工作,要手工按一下复位按钮MCU才能正常运行,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跟另外一個朋友類似的問題。你用你的示波器去看你的Reset訊號跟VDD訊號的關係
你就知道問題點在哪了。

楼主:
我看了, Reset訊號跟VDD訊號的關係
, reset脚的电压上升速度比VDD要慢很多

楼主:
reset脚的电压上升速度是60ms, 问题不是没台机都这样, 大概有10%的坏机

网友:
复位上拉电阻加一下。 VCAP 脚的电容 你是用多大?  VCC脚的电容不用太大。

网友:
你没有接VCAP吧?而且这个电容有要求的,470n~3300nF,

ESR of external capacitor at 1 MHz <0.3 Ω

ESL of external capacitor at 1 MHz < 15 nH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vcap是1uf的0603封装的, VCC用了2个100uf的电解电容, 还有一个100uf连接到单片机的VDDA. 试了reset脚加一个22k的上拉电阻+1uf的电容到地还是不行(偶尔有不能启动的现象), 今天又找了一个铁壳的大功率的12v开关电源, 结果每次上电都不能有效复位, 看来电源的上升速度要漫过复位的上升速度很多, 不知用复位iC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明天试试. 这个问题好蹊跷, 搞了那么多年单片机,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其他朋友就是一个电阻电容搞定的复位, 还有一些台系的mcu复位脚不用外部线路也工作好好的

网友:
vcap是1uf,
STM8S105推荐是0.47, 没看过207的datasheet, 你改小点看看,另外你用的是SMD料,极有可能是Y5V的,这种电容偏差+80%~-20%, 你可以拆下电容量一下,最好是换个0.47或者0.68的电解电容试一下,确定一下问题所在先。

网友:
有些电容不是越大越好。核心电压的上升速度是个因素。太大涉及到他自身稳压的稳定性。

楼主:
STM8S207电容要求也是470n~3300nF, 另外, reset的电容我换到了100uf, 还是没有用, 看样子不是RESET脚上电时间太快的原因, 真的很奇怪,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软件方面, 干脆就用内部的HSI, 2MHZ默认的,还是不行, 怪怪怪

楼主:
用了复位IC, 还是不行, 看样子真不是RESET脚上电时间太快的原因,那是什么呢? 10次有1-2次机会,上电不能运行,不能进入代码执行状态, 非得按reset键

网友:
vssio1
vss
vdd
vddio1
vssio2
vddio2
vdda
vssa
这些都接了没有?

网友:
不能复位,RESET 脚的电压和VCAP 电压上升时间比较下,如果RESET的电压和VCAP的同步,那么可以肯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另外8S还有一个掉电复位的。一般REST脚什么都不接也没关系的。
在电压上升阶段,一般内核会很快启动。这个时候外部电压还没有达到正常工作的电压。并产生复位。

如果想大家帮忙分析。。 最好有电路图。

楼主:
试了官方例程,还是不行,可见又不是软件问题, 就是在官方例程上面改了一点LED的端口,让一个LED闪灯而已。做了150台试产机,不是每次都会上电不能启动,但只要反复试, 每台都这样。马上发图

楼主:
主板的线路图上来了, 我去掉一些无关的零件,免得找不到重点

楼主:
vssio1
vss
vdd
vddio1
vssio2
vddio2
vdda
vssa
这些都有接

网友:
关注下这个问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我用了一个100uf的电容,单片机要好几秒钟才能上电,肯定是慢过vcap的上身时间,可是还会不能启动

楼主:
reset脚什么都不接,也能启动,只是启动不成功的机会大些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每次上电都得手动复位,纠结了好长时间,希望有高手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我用的是8s207s6.

楼主:
同病相怜, 现在客户都在怀疑我的人品有问题,我真是有口难辨, 真是压力山大! 通宵都在搞, 人相当辛苦!

网友:
我之前在msp430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大家知道430是超低功耗的芯片,在板子上的1uF的电容里所所存储的一点点的电量都有可能影响430的有效复位。
后来我的解决办法是,每次系统断电都让430的VCC和GND短接,上电VCC和GND分开并正常工作。

网友:
具体是这样的:  由于当时板子已经打样回来了,急着做demo。在我的板子所用的开关是单刀单掷的,没法在系统断电的时候另GND和VCC短接,后来我想了一着。在系统电源(DC)输入端加了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继电器的常闭端接GND,常开端接VCC_IN,VCC接在刀端。在电源未上电的情况下,GND接VCC。系统上电后,VCC_IN接VCC,即给系统输入电源。继电器控制端接在系统开关之后。

网友:
stm8s103f3未发现这种现象

楼主:
stm8s103f3我用过很多, 未发现这种现象. 说回来stm8s207, "如果看门狗使用硬件方法使能,则看门狗在复位后立即有效,主程序必须喂狗", 我现在stvp中打开独立看门狗, 硬件使能, 也就是一上电看门狗就运行, 观察到正常启动后, 不喂狗的话,看门狗确实能自动复位, 但是悲剧任然: 还是有不能启动的情况,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单片机硬件根本就没有真正运行起来, 连一个独立的硬件看门狗都没有运行, 此时实测reset脚的稳定电压是5v.

网友:
lz  你看这样行不。   图中S 用单刀双掷的   把你的D7给拿掉了

家里电脑没PCB相关软件  借着xp的画图软件画的

网友:
从原理图上看   你的系统的功耗不高    而你的100uF电容不少    你所说的 “ 做了150台试产机,不是每次都会上电不能启动,但只要反复试, 每台都这样。”  看来你试验时开关机频率高   那不得不考虑那几个100uF电容所携带的电量对复位的影响了

楼主:
是的, 功耗很低的, 我一个个去掉100uf电容试试, 等下报告结果

楼主:
100uf电容一个个去掉, 最后干脆大vcap改为104, 还是不行, 是不是这一批单片机不行,  看样子楼主人品是有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线路, 上电后每2秒钟复位一次, 当单片机上电后, 马上通过PE1脚拉低4060的11脚, 让4060的14脚保持高电平, 这样刚试了一台, 可以, 就是搭的线路, 不好看, 不牢靠, stm8s207这回可坑惨我了

楼主:
这样, 如果单片机上电后, 不能正常工作,进不了程序, 4060就会反复reset单片机, 知道程序运行, 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
既然怀疑是单片机批次的问题,那就在正规代理处再买一批试试!一直关注这个帖子,我现在的产品也想移植到STM8上面来。

网友:
我看了

maybe you have read the datasheet. but you clearly don't understand it.

网友:
我在怀疑片子的问题,看能不能找到st的技术支持

楼主:
millwood0,  you said i understand the mcu incompletely, it seems you have a good solution for the issue, could you kindly advise, thanks in advance!

楼主:
我的qq是18665632,  各位要是愿意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的

网友A:
lz 可否看一下你的程序   你的晶振用的24M    你确定的外部时钟配置是对的    倍频没问题?

网友:
STM8103K3没有遇到此问题,飘过!

网友:
我用stm8s207RBt6    在三个产品中都挺好的   不过我没用外部晶振   我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   用的都是内部16M  并且2分频即8M运行    现在一切都挺正常的

网友:
当然    像这样不能完全肯定是硬件电路还是软件的问题 或者说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那死马当活马医    把电源电路全部拿掉    用外部的5V电源来给系统供电   来确定是否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用已有的开发板  验证你所写的程序   首先用内部晶振   正常运行之后  再改为外部低频晶振(eg 8M)    正常之后 在上16M的    step...   上24M的

总之  硬件、 软件皆 正常之后    在集成

看上去你的系统不复杂     这样step...step的分散测试   不信它出不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 如果单片机上电后, 不能正常工作,进不了程序, 4060就会反复reset单片机, 知道程序运行, 这样太麻烦了 ...

加继电器还不如加个合泰的电压侦测器,把输出接复位脚就行了,不需要任何其它元件

网友A:
没加2个20pF的电容    还是加2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可否看一下你的程序   你的晶振用的24M    你确定的外部时钟配置是对的    倍频没问题? ...

试了官方例程,用内部的HSI, 2MHZ默认的, 还是不行,可见又不是软件问题, 就是在官方例程上面改了一点LED的端口,让一个LED闪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2个20pF的电容    还是加2个吧

这个是3脚的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继电器还不如加个合泰的电压侦测器,把输出接复位脚就行了,不需要任何其它元件 ...

合泰的电压侦测器, 我没有看他的资料, 我想主要是POWER ON 和 BURN OUT RESET, 我试了MAX809L, 不行, 主要是开机后, 经过有效复位时间后, 还是不能运行用户程序, 要再次复位才行, 这些复位iC不能反复复位, 或者用外部看门狗也行, 我手头上没有外部看门狗, 只有4060. 所以就拿4060做实验, 反复复位是能行的

我怀疑start code有问题, 所以就换了官方的例程(整个project 都用), 不行, 于是把cosmic换成了IAR1.3, 任然不行

网友:
一直关注这个帖子......还没解决吗?解决的话一定要来说一下哦!

楼主:
这两天在忙着按照4060反复reset的方法在改试产的机子, 以来时间来不及,二来不能把它们扔了, 我想问供应商要一些样试试, 看看不是不这一批次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那这段时间人品也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泰的电压侦测器, 我没有看他的资料, 我想主要是POWER ON 和 BURN OUT RESET, 我试了MAX809L, 不行, 主 ...

请看这里。电压侦测器,HT70XX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power_4.htm

如果你的CPU电压是5V,选HT7044,如果是3.3V选HT7027,这颗IC有POR和BOR功能,我觉得你现的问题是复位的问题,无关什么编译器和启动代码

网友C:
我有2个疑问,
1.  你用的晶振是24M,通常晶振这么高频率都会加负载电容和负载电阻的,具体方法和容量你可以网上搜到,也可以试试10pF电容和1M电阻
2.  为了AD得到稳定的参考电压,才加的滤波电容吧,为什么要加C21呢?如果不是为了把电源噪声在软件里通过某种方法去掉,那就去掉这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2个疑问,
1.  你用的晶振是24M,通常晶振这么高频率都会加负载电容和负载电阻的,具体方法和容量你可 ...

谢谢这位朋友, 我来试试看, c21是为了稳定vref的, 我去掉试试看

网友:
貌似这种上电有时不能工作的现象我在AVR上碰到过,当时找了好几天才查到原因:由于电源上电太缓慢导致时钟振荡器无法起振!

你这种现象和我遇到的情况很象,建议你提高供电电源的上电速率看看有没有改善,另外,作为产品的话你还得对芯片作一定温度范围内的测试,因为这个问题的出现与温度也有关.

网友:
用STM8207S6的,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继续寻找原因和好的解决方案中, 再次谢谢各位

楼主:
暂时还没有发现好的方法,继续郁闷中

网友:
看LZ搞了半天,建议换个供应商提供的MCU!

网友:
估计是中断造成的.上电时产生了某个中断陷进去了.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上电时想法让RESET来个低脉冲.论坛上有这个电路.很可靠.

网友:
PD7拉电流太大??
DS说最大20mA,你这个很接近

网友D:
207我用过,没这回事啊,当时我的配置是RESET脚上拉10K电阻,下接104瓷介到地,VCAP接1uF的0805瓷介电容,基本上都没碰到过不能复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7我用过,没这回事啊,当时我的配置是RESET脚上拉10K电阻,下接104瓷介到地,VCAP接1uF的0805瓷介电容, ...

我的电路和你的一样,但却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郁闷!

网友E:
将SWIM脚配置为内部上拉或外加上拉。前段时间用105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需查一下复位脚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不会是片子问题吧,再怎么差ST的正式产品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有测过RESET脚的波形吗,是低电平还是其它异常状况

楼主:
RESET脚的波形是正常的,大概有几十ms的上升时间,而vcc上升的时间只有1ms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SWIM脚配置为内部上拉或外加上拉。前段时间用105出现过这个问题

swim脚用过一个10k上拉试过,也是不行

楼主:
现在我在等供应商给我一些新的样片,好测试到底是不是批次的问题

网友F:
复位电路要上拉电阻的
1是复位信号慢于电源到标准值
2是关机时把复位电路的电容的电放完
3至于复位电路的电容大小你考虑一下时间常数,R*C越大,复位花的时间稍微长点

不要电阻是不可以的
你的电源还没有升到正常值
系统就已经开始在跑了
这是不稳定的状态
当然不排除AVR之类的带上电复位

网友:
关注,肯定有原因导致RST引脚上电缓慢,试一下RST引脚加强上拉电阻,例如1K

网友:
是否线路存在隐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复位电路要上拉电阻的
1是复位信号慢于电源到标准值
2是关机时把复位电路的电容的电放完

有内部上拉,不用加的

网友C:
问题解决没,最近我做实验也发现有块板子(dspic,并非STM8S)MCU出现上电无法正常运行,但手动复位后就可以正常运行。后来发现,去掉接着的一块IO扩展板,就可以正常上电运行。如果不去掉,上电时从DC-DC出来的5V电压被拉低到接近3V,而dspic供电是5V经过3.3VLDO,因此dspic工作不正常,手动复位后,电源会恢复到正常的5V。你看看你那板子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上电时,电源电压并没有上升到STM8S正常工作需要的电压,而手工复位后却能恢复正常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没,最近我做实验也发现有块板子(dspic,并非STM8S)MCU出现上电无法正常运行,但手动复位后就可 ...

问题还没并解决,在消极地等待供应商提供样品,我那就是一快板,功耗很低的

楼主:
估计下周一样片到,到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207RB,有上拉10K电阻,10uf接地电容,贴片0805,目前还未遇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2012-05-20):
楼主这个问题不知解决了没有,解决了最好说一下原因,省的后来者走弯路!

楼主:
我不会太监的, 这个问题还没有决解,

网友:
10K+104试过了吗?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出现的概率是5% 左右,测试过复位脚,是齿型波形。程序根本跑不起来,而且RESET脚复位也不行。

楼主:
这个stm8,我找了几家不同的供应商的不同批次的STM8S207RBT6, 重新画了板,用最简单最基本的线路,外设就就用了一个LED灯指示有没有正常工作,为了保险,用内部16mhzRC振荡器, 做了4块板子来测试,
问题还是存在,有时试了100+次,还没有碰到,有时上电后3次内就碰到了
看样子,这个STM8S207内部复位有问题,
上次的产品到了客户那,每一台首次上电,都不能正常启动,非得按下复位按键才行,烦死了!
这是个大问题
这样可能要换MCU了

楼主:
这个片子, 不是说复位用一个上拉电阻+104电容, 或者用其他复位IC就能解决的,唯一就是外部做一个反复复位的电路,知道MCU启动起来了,才不去复位,这样才行,具体方法见我4060的线路(就在本帖)

楼主:
向深圳ST反应了,可是官僚味太重,不是踢皮球,就是打官腔:我们的芯片没有问题啦,你找代理商的FAE啦,巴拉巴拉,就是不解决问题!

网友:
STM8S207RBT6,你真猛,价格不菲吧,如果不行,我看换STM32吧,

话说我们公司也准备上STM8S105C6,但愿不要出问题

楼主:
语气还很凶,态度还要理不理,我们是全球的大公司,说的不好听点,当我们小用户是叫花子

楼主:
咱只能换STM32了

楼主:
不知用没有人用了stm32f100系列的? 这个MCU有没有陷阱?

网友:
207不至于那么差吧,我用了很多都没问题啊,
RESET  1uF 到地 VCAP 1uF  1206封装到地
你最好还是检查下晶振那里

网友G:
实在不行我把我的图给你参考

网友:
记得论坛里有一款STM8 MiniKit 学习板,应该有好多人玩过,实际用的就是207,好像没有反映有这个问题,LZ能否在别人的207板上实验一下看看是否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用没有人用了stm32f100系列的? 这个MCU有没有陷阱?

应该没有陷阱,出货NK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咱只能换STM32了

直接把RESET的上拉电阻去掉!!立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把RESET的上拉电阻去掉!!立马好!

老大, 我原来就是按照reference上面的, 复位脚就一个104 0603的电容到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行我把我的图给你参考

谢谢, 我是104电容到地的, 我的QQ是18665632, 你要是能发, 就多谢了, 或者你就截取一部分, 放在论坛上, 大家都能看到

网友G:
图纸,只截了MCU的部分

网友:
继续留意!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纸,只截了MCU的部分

老大, 这图看不清楚啊

网友:
ST官方文档um0846.pdf中的208,207与之仅仅差CAN接口,强烈建议拿STM8 MINI Kit试一下,那板上实际装的就是207,拥有的人也多,大家如果有的话是否可以帮忙试下

楼主(2012-06-25):
现在换了STM32F100RB, 暂时没有发现复位的问题

网友I:
复位电路不接上拉电阻?行吗?

网友J:
这是我的207RB,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只截了MCU的部分

很绚的样子,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复位电路不接上拉电阻?行吗?

不行,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我的207RB,没有问题

你这个MCU lib图画的漂亮, 有颜色分类,能不能上传一个lib给我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MCU lib图画的漂亮, 有颜色分类,能不能上传一个lib给我们看看?

是99se的,不建议你用,我最近还在学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呢,是从别人图上复制粘贴过来的.

网友(2013-05-14):
请问LZ,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现在弄STM8S103F2也遇到这类似情况

网友(2013-08-20):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碰到了这个情况,用的是STM8S103F3P6.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K:
外部晶体/陶瓷谐振器(HSE晶体)
外部1至24MHz的振荡器其优点在于能够产生精确的占空比为50%的主时钟信号。 硬件连接如图14所示。更多详情请参见数据手册电特性章节。
振荡器在启动时的输出时钟信号是不稳定的,默认情况下,在时钟信号被使用之前会插入2048个振荡器周期的延迟。用户可通过设置选项字节HSECNT来缩短稳定时间,请参见数据手册的选项字节章节。
外部时钟寄存器CLK_ECKR中的标志位HSERDY用以指示高速外部振荡器是否稳定。启动时,HSE时钟信号将不会生效直至此标志位被硬件置位。
HSE晶体可通过设置外部时钟寄存器CLK_ECKR中的HSEEN位来打开或关闭.

将HSE的准备好的超时时间延时一个数量级看看!  STM32F4也遇到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外部晶体/陶瓷谐振器(HSE晶体)
外部1至24MHz的振荡器其优点在于能够产生精确的占空比为50%的主时钟信号。 ...

STM8 默认就是2048个周期,你的意思要减少这个时间吗

网友:
请删除掉这楼

网友K:
引用 网友L:
STM8 默认就是2048个周期,你的意思要减少这个时间吗

应该是增加这个时间吧!

楼主应该用试试内部RC时钟,不用外部晶振的方式看看有无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增加这个时间吧!

楼主应该用试试内部RC时钟,不用外部晶振的方式看看有无此问题! ...

我目前用STM8S207RBT6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我用ST-Link调试可以正常启动,用直接上电不行,而且是10多片板子有2,3片是这样的,其他的正常,看了下这个时间,目前2048就是最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qq是18665632,  各位要是愿意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的

然后呢?近况如何?

网友: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等待!

网友M:
VCAP接1uF电容解决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VCAP接1uF电容解决该问题

更正我上面的回复,VCPU电容更换并未解决,但几个几天的查找、请教、思考、实验,最终解决该问题。

网友(2013-10-01):
怎么解决的呀,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啊,我用stm8s105k4也碰到同样问题了

楼主(2014-05-04):
一直没有解决, 哪位大侠有解决之道, 不妨共享出来

网友:
我用过103K3, 103F3  , VCAP用104电容,复位用10K,103 。从未发现你所说现象。

网友:
试试彻低放掉板子所有电容的电,然后突然加电,看能不能启动。  如果能,说明断电后,电路还有未耗散的电量存在,这可能是导致不能复位的原因。

网友:
我的这批STM8S207也出现这个问题,复位管脚电压1.8V,用逻辑分析仪检测是0.8MS周期的脉冲。大概有20%有这种情况,换一个芯片就好了。把换下来的换到以前正常的板子上也不行。以前用了几批都没有这个问题,估计是芯片问题。不知道我买到的是次品还是怎样,以前从这个供应商拿的都可以。

网友(2014-09-0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没下文,难道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这么大ST公司还会有芯片不良的情况出现?而且数量还挺多!哎

网友:
我觉得可能不是复位那里出现问题吧,是不是晶振出问题了,没有起振?你加个起振电阻和匹配电容试试

网友(2014-11-17):
LZ解决问题没?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STM8S003F3。内部晶振。

用ST-LINK接上去就可以,单独上电就不行。
复位那个电容电阻,还有VCAP那个电容也换了其他参数,还是不行。
我打了10块版,焊了3块。只有1块可以。

网友N:
补充一下,
上电时
NRST是低电平,SWIM也是低电平。(那块运行正常的板子,这两个引脚是高电平)
VCAP没有达到1.8V,碰一下VCAP和VDD之后就可以了。(那块运行正常的板子,上电时候是有1.8V)

网友O(2015-04-09):
引用 网友N:
补充一下,
上电时
NRST是低电平,SWIM也是低电平。(那块运行正常的板子,这两个引脚是高电平)

我遇到你同样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补充一下,
上电时
NRST是低电平,SWIM也是低电平。(那块运行正常的板子,这两个引脚是高电平)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我遇到你同样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的呀

2种方法
1,我换成103(103和003是管脚兼容程序兼容的)就可以了
2,我后面换了电源。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2种方法
1,我换成103(103和003是管脚兼容程序兼容的)就可以了
2,我后面换了电源。也可以了。

VCAP最好采用1uF的电容

网友:
这个我也换过了

网友:
楼主附上原理图,方便分析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复位脚震荡了

网友(2016-01-27):
我用STM8S105K6 也遇到这个问题,大家有解决的吗

网友(2016-03-03):
为什么不怀疑电源电压环境问题呢?

网友(2017-01-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STM8S105K4,10k+104,结果60%的不能上电复位运行。看NRST引脚,上电有震荡,然后才变高,不能运行。有时候上电后,用手触摸芯片,可以运行。换个单片机也可以运行。貌似是单片机损坏,但是直接接烧写器是没问题的,我又怀疑是电源问题。
电源是直接接的5V的USB,中间加了470uF滤波电容。还在排查中,实在不行我就换单片机吧

网友:
单片机的电源不要用开关芯片 最好用LDO 供电  供电端口 加 C-L-C 的滤波方式试试  有可能电源干扰引起的不一定

网友:
STM32F103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是因为外部模块导致的,后来修改了电源电路之后没有出现了

网友(2018-03-16):
12年的帖子,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办法。
是芯片问题吗?有的片子有问题,有的片子没问题,至少在一致性方面STM8是有问题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IC,道理上不应该;像030,103,105,都没有碰到;很可能批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