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ADC相关

楼主(2012-04-16):
我现在想用STC2052AD自带的ADC采集电压并显示在数码管上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当ADC的输入口没有信号时怎么让输出的数字不变呢,现在不接信号输出的数字乱跳。
我想让它像万用表那样没有测量电压时显示一个稳定的数字0,求各位大神帮帮我……有哪些方法呢?

网友:
你最小是要测多少嘛,小于这个最小值直接显示0不就OK

网友:
没电压不就是0电压吗,你采集的数据乱跳,幅度多大?

网友:
我也做了,数字乱跳,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源和基准都要足够稳,也别让AD输入脚悬空。ADC软件再做点滤波处理吧。ADC的低位也可舍掉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