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 ov7670

楼主(2012-04-16):
刚调试出图像了,不过很模糊,是不是证明程序没问题了?只是7670寄存器设置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没有用FIFO啊,楼主能分享原理图么

网友B:
妖怪啊 。。。。哈哈

你这个是后面采集图象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FIFO啊,楼主能分享原理图么

我没有具体的原理图,就是用的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妖怪啊 。。。。哈哈

能具体点吗,是串口发送的问题?还是FIFO存取的问题?

网友(2012-06-17):
楼主搞出来了吗,  从灰度图就不对, 数据线位数对吗?

网友:
估计是寄存器设置问题,参照源代码调试吧,

网友C(2012-07-26):
你好可以共享一下代码么,正在用MSP430F5438A调试这个很是头大,514275045@qq.com   谢谢

网友:
急求代码!!137698636@qq.com

网友D:
能给一下代码吗?
我用的msp430f149的板子

网友:
输出的数据怎么转成图片的额

网友:
楼主期待您共享代码哦  谢谢了  543840248@qq.com   在线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给一下代码吗?
我用的msp430f149的板子

我的也是MSP430F149代码,你们搞定了吗?

网友:
楼主,期待你的代码哦。1254376887@qq.cm

楼主:
代码在这里,这个是用彩屏显示的。调试成功的

网友:
楼主 有许都问题都不懂 能不能问问你点程序哈。。。qq:952773850.。。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给一下代码吗?
我用的msp430f149的板子

我的F149效果很好。。单纯图像显示没问题。。不过要加上某些算法。。速度明显下降

网友:
那就是说msp430f149的处理速度还是不够哦,我还有一块169的,这个速度怎么样?你试过吗?

网友F:
看看,貌似楼主做这个,比我做的强多了
我的根本看不出是啥
改做M3的,效果一般

网友:
你这个摄像头比我的高级,我的还是无FIFO的,看起来太差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资料啊,能不能分析下。邮箱:947043109@qq.com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代码在这里,这个是用彩屏显示的。调试成功的

用的什么型号的彩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什么型号的彩屏呢。。。

.c文件就是以屏的型号命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貌似楼主做这个,比我做的强多了
我的根本看不出是啥
改做M3的,效果一般 ...

我现在用M3调呢,能看出来图像,就是老是花屏,一段一段的,也找不到是什么原因,正郁闷着呢

网友H:
代码在这里,这个是用彩屏显示的。调试成功的
前天 15:20 上传

请问用的摄像头是ov7670还是0v7660

网友G:
引用 楼主:
.c文件就是以屏的型号命名的

没找到这个型号的彩屏。。。⊙﹏⊙b
求发彩屏资料 398697156@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在这里,这个是用彩屏显示的。调试成功的

请问摄像头是OV7660还是OV7670?为什么你给的程序用IAR运行,显示有错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代码在这里,这个是用彩屏显示的。调试成功的
前天 15:20 上传

能不能把msp430+ov7670的程序发到511371401@qq.com。急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F149效果很好。。单纯图像显示没问题。。不过要加上某些算法。。速度明显下降 ...

朋友,你做的摄像头   我想跟你交流下可以吗??  扣扣:362658982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把msp430+ov7670的程序发到。急求!!!!!!!!!

这个程序不是我发的,在楼上,你能看到的。你也是参加电设的吧,摄像头采集数据什么的怎么搞呀?

网友:
WRST我的OV7670怎么没有这个引脚啊

网友J:
LZ  我的模块跟你的是一样  的 但是 程序 下在进去发现 跑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在这里,这个是用彩屏显示的。调试成功的

请问8899是什么TFT,为什么不容易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F149效果很好。。单纯图像显示没问题。。不过要加上某些算法。。速度明显下降 ...

求代码。。。398697156@qq.com

网友:
楼主ov7670用的是默认的配置?就是读出的是YUV图像?

网友:
不好意思,才看到你的配置,是RGB的

网友:
我能加你的QQ问一些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在这里,这个是用彩屏显示的。调试成功的

可以加你的QQ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F149效果很好。。单纯图像显示没问题。。不过要加上某些算法。。速度明显下降 ...

能问你一些问题不??QQ:51510759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M3调呢,能看出来图像,就是老是花屏,一段一段的,也找不到是什么原因,正郁闷着呢 ...

大哥,能不能分享下你的M3写的OV7670的代码。谢谢41676627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  我的模块跟你的是一样  的 但是 程序 下在进去发现 跑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呀?~ ...

屏的型号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  我的模块跟你的是一样  的 但是 程序 下在进去发现 跑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呀?~ ...

我用的这个屏是别人的,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屏的驱动程序找不到,浪费了很多时间

楼主:
这是STM32写的,还有点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但能显示图像,给大家参考一下,哪位大哥能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话,忘告诉小弟一下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找到这个型号的彩屏。。。⊙﹏⊙b
求发彩屏资料

建议你换ili9320,显示屏都一样,只要有驱动程序就行,

楼主:
本人qq:1024261185,欢迎大家加小弟qq,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本人qq:1024261185,欢迎大家加小弟qq,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P1IFG &= ~BIT7;
    if(VSYNCCnt<2)
     {
         VSYNCCnt ++;
     }
     if(VSYNCCnt==1)
     {
         FIFO_WEN_H;                        //场同步有效后打开FIFO写使能
         FIFO_OE_H;
     }
     else if(VSYNCCnt == 2)
     {
        FIFO_WEN_L;        //关闭FIFO写使能
        fifo_ready = 1;
        cli();
     }

楼主,你好,这是你贴上来的程序中帧中断的部分,我有个疑问,在AL422的说明上,说了写使能是为高是才禁止的呀,为低是允许向fifo写数据的~不知道我哪里理解有误,谢谢
/WE Write Enable Input:  /WE controls the enabling/disabling of the data input.  When /WE is
pulled low, input data is acquired at the rising edge of the WCK cycle.  When /WE is pulled high, the
memory does not accept data input. The write address pointer is stopped at the current position.   /WE
signal is fetched at the rising edge of the WCK cycle.
这是手册中的说明,我买了一个带FIFO模块的7670,店家给的C52的程序也是说为0禁止写,为1允许,这和手册不相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共享一下代码么,正在用MSP430F5438A调试这个很是头大,   谢谢

据说430的这颗F5438很强大啊,兄台有现成的板子吗?能否割让一块玩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P1IFG &= ~BIT7;
    if(VSYNCCnt

首先你要搞清WEN非WE,不知你看了4楼的原理图了没有,我的摄像头是行中断(HREF)和WEN经与非门与AL422B的WE管脚相连的,正是因为WE是低电平有效,所以行中断和WEN必须同时为高才行。

网友L:
你的问题多半是数据总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问题多半是数据总线有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是OV7670寄存器初始化值不正确.

网友:
能否共享DataSheet.

网友(2012-09-19):
引用 网友E:
我的F149效果很好。。单纯图像显示没问题。。不过要加上某些算法。。速度明显下降 ...

我也用f149调的  但是现在写7670的寄存器写不进去   请问怎么回事?  SCCB是用软件模拟的  也接了4.7k的上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