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FBGA484pin的FPGA要几层能布下?

楼主(2012-04-16):
现在采用的FPGA,用的是FBGA484pin的。1mm pitch。没什么经验,想问下,这个要几层板才能布下?频率在150M左右。谢谢!

网友A:
倒个乱,如果就只行出个jtag和as估计1-2层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个乱,如果就只行出个jtag和as估计1-2层就够了!

最好都能引出来。。。

网友:
那要看BGA有几圈,是否最里面一圈圈也要引出来

网友:
顶层可以出两圈,底层可以出两圈,以后每多一层走线层,可多走一圈

网友B:
差不多要6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要6层板

线宽和过孔得多大呢?
要是用6mill 的线来布,6层是不是也布不了?

网友B:
5mil/5mil, 可供参考
8/16 mil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il/5mil, 可供参考
8/16 mil过孔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