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炉多久检锅一次才不会烧IGBT?

楼主(2012-04-16):
         如题,电磁炉要多久检锅一次才不会在移开锅具的时候把IGBT烧了呢?想自己测试一下,又怕把手头上仅有的三个IGBT给烧了

网友(2012-05-17):
电磁炉要多久检锅一次才不会在移开锅具的时候把IGBT烧了呢?

难道锅拿开了就会烧??不太可能吧.

网友A:
是啊!我经常拿开锅,不过他会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经常拿开锅,不过他会保护!

lz问的是原理不是现象,一般2秒左右就可以了,连续检测3~5次,都检不到就关闭.

网友:
呵呵,好像没那么久啊!1秒就能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问的是原理不是现象,一般2秒左右就可以了,连续检测3~5次,都检不到就关闭. ...

嗯,我现在就是用2秒的,再配合着电流检测部分的,不会烧IGBT了

网友(2012-07-14):
平时都不做菜的,上个星期来了兴趣,自己抢着做菜。菜出锅时没关机直接拿起锅,才几秒钟眼前亮了下、碰了一声,然后电磁炉就没反应了。

搞电子的,本以为会自检,没锅会自动关的,还是美的的,看来也不咱地。
然后修好了,换了个IGBT和桥堆。。

网友:
移锅炸IGBT是因为IGBT的反压没有控制好,才会炸的,不是因为捡锅次数的多少。检锅只是发出试探脉冲的。

网友(2012-10-12):
还这样。楼主是碰到不合格产品了

网友(2012-11-17):
电磁炉在没有锅的时候是产生检锅信号检锅的,当有锅后加热,锅移走了,是通过检测电流突然变小检测到没锅了。然后停止加热,再次进行脉冲试探检锅。

网友:
我杂货店三十块买的垃圾电磁炉也没这样,性能还不错

网友:
电磁炉用了6年多了还不坏,,,,,进水之后不好用了谁知道过了几天又能用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