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大二)的高频布线~求拍砖

楼主(2012-04-16):
直接上图~

楼主:
望高手们能之处布局的不合理之处

网友A:
这么多直插元件,没有高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直插元件,没有高频吧

三十几兆、在实验室属高频范围

网友B:
三十几兆在射频领域不算很高,匹配不需要特别的注意,所以线的宽度不需要很多的注意事项,保证线尽量短,信号线路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十几兆在射频领域不算很高,匹配不需要特别的注意,所以线的宽度不需要很多的注意事项,保证线尽量短,信 ...

嗯嗯、多谢指教

网友C:
三十几兆还好吧,那天画车钥匙RF的板子才纠结,不过我也是新手,没法给你指导性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十几兆还好吧,那天画车钥匙RF的板子才纠结,不过我也是新手,没法给你指导性意见 ...

网友D:
好多插件啊,尽量用贴片的吧,我习惯用贴片的,布线,贴别是信号线尽量走直线,并且尽量短,我也懂得不多,等高手指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插件啊,尽量用贴片的吧,我习惯用贴片的,布线,贴别是信号线尽量走直线,并且尽量短,我也懂得不多, ...

网友(2012-12-08):
我上次也画了一个几十兆的板子,没效果,然后用洞洞板搭建,就有效果了!哎,还是pcb技术不行呀!

网友(2013-04-17):
学习一下吧,我也是大二了

网友(2013-07-29):
建义你手工搭,粗看了一下,很难想象这是高频板。分布电容也没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