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从手机上拆卸一个液晶屏幕下来,如何知道怎么驱动它

楼主(2012-04-16):
看见ppa2001用CPLD驱动PSP液晶屏幕的那个帖子
很想知道 大家如果随便从手机上拆卸下来一个液晶屏幕后 要如何驱动它?
首先通过示波器或则 逻辑分析仪观察它的时序 然后写程序来驱动吗?

还有就是如何焊接和拆卸那种不带插槽的液晶显示屏幕 有人可以出个视屏来指导一下吗?网上找了,没有

网友A:
猜吧,只能!或者问原厂,如果他们肯给的话!

网友B:
我手里有一堆呢,就是没有datasheet。很多厂商为了不被山寨,型号功能等等都不公开。头疼。

网友C:
貌似坛子里有位神人可以,那个啥子啥子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坛子里有位神人可以,那个啥子啥子哥的

向430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一堆呢,就是没有datasheet。很多厂商为了不被山寨,型号功能等等都不公开。头疼。 ...

那坛子里面那位兄弟是怎么 做PSP液晶屏幕的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吧,只能!或者问原厂,如果他们肯给的话!

原厂的服务部一般会提供图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服务部一般会提供图纸吗?

好多都是签保密的,一般不会给。比如最简单的例子,数码相机里用的都是50M以上的ADC,但是剥了你也找不到半丁资料。

网友D: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能驱动,手头上的显示屏不是一般的杂

网友:
能正常使用的话 还是用逻辑分析仪试试的好 问原厂要资料就像问Gov要补助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能驱动,手头上的显示屏不是一般的杂

想当希望那些用  PSP 做作品 还有用NOKIA手机屏幕做作品的人 能开一个帖子 教下我们做

网友E:
NOKIA 5110 3110 7110 都是SPI驱动这个被开源了

网友F:
这事得问430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NOKIA 5110 3110 7110 都是SPI驱动这个被开源了

原来这样  真心希望 其他更多液晶被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事得问430哥啊

具体网名叫什么? 就叫430哥?

网友G:
N通道逻辑分析仪,黑盒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N通道逻辑分析仪,黑盒处理

我认识你 你以前在电子院的  来握个手

网友H:
牛人们可以做一个万能测试仪,用枚举法将所有的可能的时序加入lcd直到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人们可以做一个万能测试仪,用枚举法将所有的可能的时序加入lcd直到能工作 ...

那是毅力帝

网友:
我手上也有几个不要的手机TFT屏,不知道怎么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识你 你以前在电子院的  来握个手

嗯?哪个电子院?

网友:
基本就是废品了,除了维修用
要么搞清接口方式:spi或rgb或其他,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初始化数据、抓时序,初始化如果比较多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