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int型的value第【24:16】赋值,求解答

楼主(2012-04-16):
【24:16】的最大最小值为:
min :1 0000 0000
max :0 1111 1111
然后
传入一个int型,就是代表【24:16】,求最简便的方法对value置位

网友A:
最大256,最小-256?
9位数的直接传值?
我想到最简单的是直接位域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256,最小-256?
9位数的直接传值?
我想到最简单的是直接位域访问。

能具体说一下代码吗?今天的笔试。。没写清楚

网友A:
struct T
{
int a:9;
int r:15;
};
((struct T *)value)->a=1;
直接这样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 T
{
int a:9;

min :1 0000 0000
max :0 1111 1111

根据考官的意思 min max设置为这么,有意义的,说移位的时候要考虑的,最高位什么的,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网友A:
刚才的结构体有点小问题,我这边给你一个范例:
刚才用VC6试了下
#include <stdio.h>

struct T
{
        int r:16;
        int a:9;
};

void main(void)
{
        int value1=0;
        int value2=0;
        ((struct T *)&value1)->a=-256;
        ((struct T *)&value2)->a=255;
        printf("%d,%d",((struct T *)&value1)->a,((struct T *)&value2)->a);
}
考官的意思就是用int的9位位域标识-256~255的值范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ruct T
{
int a:9;

你这样写a是低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的结构体有点小问题,我这边给你一个范例:
刚才用VC6试了下
#include

呵呵,谢谢,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如果用这么做,应该他也挑不出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写a是低位吧

确实啊,我这不是自己用VCdebug下,改了小程序贴出来了吗。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如果用这么做,应该他也挑不出毛病了。 ...

这个。最好还是自己多懂点。试验下。
我也是看下你的问题,然后自己用VC分析了下。
之前我也是没试过位域对于有符号型 int的支持效果的。。呵呵

网友:
没看懂LZ问的是什么,呵呵

网友:
我也没看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value |= (1 << n);